BLDC电流检测运放

楼主(2013-06-15):
BLDC的电流经常用到PI控制,所以需要测量出电流i。有高端电流测量,把反馈电阻放到负载上边;有低端电流检测,把反馈电阻放到负载下边。高端电流检测ic比较好找,上网搜一下电流检测ic就可以了,如max472或者TLC系列的。
低端电流测量需要运放,常见用LM358,但是当电流很小,即反馈电压很低大概20-50mv左右,输出与输入不成比例。于是考虑轨到轨输入,轨到轨输出,轨到轨输入/输出,发现有的IC在低压时还是不行。感觉应该与运放的输入输出电路结构有关,但具体原因没仔细考虑,所以不知道。
最后终于找到一个适合的 LMV321;经过protues仿真,发现在低电压输入时 输出也不失真。黄色是输入正弦100mv,绿色是输出因为调整了v/div所以看起来没有放大多少,实际放到60倍,两级运放。效果很好。

网友A(2014-04-01):
楼主您好 能不能来个详细的电路 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B(2020-08-13):
可調R9與R10放大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