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protues使用心得

楼主:
1:查看内存:

点击keil环境上方的视图 也就是view。
memory window按钮
就会出来窗口
寄存器的窗口也在那里
如果想查看数据区在
address那边输入        d:0x 地址
如果是搞128 可以用   i: 0x地址
看外部数据 用               x: 0x地址
看代码区用                        c: 0x地址

2:用keil调试程序时出的问题
问题一:错误提示***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I:0x80: No 'write' permission
这个是访问了高128位的提示
还有就是89C51不行的话可以试试89C52换的方法  工程-->目标选择设备---->资料库目录找到换上就可以了(我用的是汉化版的英语的不知道)

问题二:***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00000004 : No 'write' permission
解决方法:
              You may put the required MAP commands into a debugger INI file that can be entered under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 -> Initialization file. For example, the content of such a file may be:MAP 0x60,0xA0 EXEC READ WRITE  // allow R/W access to IO space

安装kiel破解汉化版方法
Keil uVision3下载:keil uvision3注册机,keil uvision3中文版:Keil uVision3软件破解版与没破解版的区别就是一个没有代码限制,一个有2K代码限制。附件含有手册和教程。
1.点击c51v802.exe直接安装直到结束,安装路径最好选用默认的c:\keil与
原来的老板本放到相同的目录下会自动添加一个新的目录c:\keil\uv3
2.第一次运行请先进入file->License Management弹出窗口下输入注册码,
注册码由Keil_lic_v2.exe生成,选择V2选项,生成后复制LIC0内容到keil
弹出窗口的New License ID Code中然后点击AddLIC,注意看看注册后的使
用期限,如果太短可以用注册机重新生成,一般都可以找到30年左右:-)
3.复制ccKeilVxx.exe文件到c:\keil\c51\bin\下面并运行,以修正0xFD BUG.
至此安装完毕。
4.复制Uv3.exe到安装目录下的UV3文件夹中覆盖原文件,即可完成汉化。
(默认路径是C:\Keil\UV3)
如果不能成功注册原因可能是下面的:
第一:win7运行要用管理员模式,包括那个注册机
第二:有两个网络适配器,关掉一个,留一个
第三:人品差(哈哈,我就遇到上面两个问题 )
成功注册了打开 文件--->授权管理------>>会出现如图的内容:

protues:
pnp的三级管不能用于仿真驱动共阳极的数码管,反应太慢看不出来。
用反相器可以替代 。
不说了上图:

网友A(2013-10-14):
你真是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