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山寨JLINK V8

楼主(2013-06-20):
很多同学肯定有过JLINK V8 莫名其妙指示等不亮、连接到PC却不被PC识别 的经历。如果出现这一情况,一般都是存放在JLINK V8 FLASH上的固件损坏。只要从新刷机就可以了(我的JLINK-V8 成功刷过,参考网上心得总结以下步骤)。
步骤 一 :1.拆开外壳; 2.找到电路板上的J2 、J3 跳线点。3.使用USB线把JLINK  连上PC。 4.短接J3 十秒以上(擦除原来的被损坏的固件),然后.拔掉PC与JLINK 的连接。5.短接J2,JLINK连上PC,短接十五秒以上,断开JLINK与PC 的连接,注意顺序!(一上电AT91SAM就要判断J2是否短接)。
步骤5作用:短接 J2 是将 AT91SAM 芯片内部的一段固化的程序SAM-BA Boot (不会被修改)复制到NOR FLASH 上。下次用USB线把JLINK 与 PC连上(上电)以后就先执行这段程序。这段程序可以接受从PC机传来的固件烧写到NOR FLASH 上。

步骤 二:1.下载 AT91-ISP.exe 软件 。网址:http://www.atmel.com/tools/SAM7S-EK.aspx
               2.安装 AT91-ISP.exe软件。
               3.点击SAM-PROG V2.4。运行该软件,按下图配置

              4.将JLINK 和PC 连上(先打开软件在连JINLK),上图的Write-Flash按钮变为黑色,点击该按钮  烧录固件,待烧录完 成后,Active Connection:将变为1。 拔掉JLINK与PC机之间的USB线。(JLINK-V8固件网上很多可以下到)
    以上是全部内容,真心希望有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