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跪求大神指导,关于外部中断返回问题

楼主(2013-06-15):
话说外部中断0 的返回标志是什么?
刚开始数码管显示的是1234;当中断执行后数码管一直显示的是5678。
可我想只是执行中断的时候显示5678,中断执行完毕后仍然显示1234。
请教如何实现C语言。

类似于这样的问题。要软件控制,不要硬件外部控制的。拜托了

网友A(2018-05-02):
中断能自动返回,加了死循环就跳不出中断了。

网友B:
中断子程序里面不要加死循环,中断子程序执行完就自动跳出中断了,如果使用中断当按键,应用下降沿触发,或是按键消抖

网友C(2013-07-25):
中断子程序里面不要加死循环,中断子程序执行完就自动跳出中断了,如果使用中断当按键,应用下降沿触发,或是按键消抖。

网友D(2013-06-16):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1=P3^2;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显示0—9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EA=1;//开总中断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0;          //设置成低电平触发方式,1为下降沿触发
P2=0xfc;
while(1)
{
for(num=0;num<10;num++)
  {
  P0=table[num];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2;y>0;y--);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表明是中断服务程序,序号表示第几个中断服务
{
P1=0xfe;
delay(1000);
P1=0xff;
}
这是我自己写得未完成的程序,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