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的音乐频谱显示器

楼主(2013-06-16):
注意按键一定要离单片机很近,触摸按键最怕有干扰

制作资料下载:

楼主:
下面是主函数的源代码:完整的可到楼主的贴中下载
#include "src\STC12C5A.h"

#include <intrins.h>      //51基本运算(包括_nop_空函数)
#include <math.h>

#include "src\Define.h"

///////全局变量///////
uchar data DelayTime=9;	  //<=8效果最好;
uchar data INTTime=0x40;  //0x40;
uchar data gain=6;
uchar data Menu=2;
uchar idata refreshflag[40];
uchar  data LEDBuf[35];	  //15列;从左到右;亮的位为真(1);
uint32  data TouchKey=0;
uchar data CBeep=0;
//////////////////////

void Delays(uint t)
{
	uint j;
	while(--t)
		for(j=0;j<5;j++);
}
void Delaysms(uint t)
{
	uint j;
	while(--t)
		for(j=0;j<15;j++);
}

#include "src\ADC.c"
#include "src\Font.c"
#include "src\fft.h"

void PWM_init (void)	  //PWM初始化函数	 //PWM模式,接P1.3接口(PWM0),强上拉.
{
	CMOD=0x00;    //设置PCA定时器	  0x00~0x03;
 	CL=0xEF;
 	CH=0xEF;
	CCAPM0=0x42; //PWM0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0100 0010)
 	CCAP0L=0xEF; //设置PWM0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0H=0xFF; // PWM0初始时为0

 	CR=1;        //启动PCA定时器
}

void PWM0_set (uchar set)	   //PWM0占空比设置函数	(0x00~0xFF)
{
	CCAP0L= set; //设置值写入CCAP0L
 	CCAP0H= set; //设置值写入CCAP0H
}

void IOINIT(void)							  //I/O强上拉模式;
{
	P4SW = 0xff;	                          //启动I/O:P4;
	P4M1 = B(00000000); P4M0 = B(10000000);P47=0;//震动马达;
	P0M1 = 0x00;	    P0M0 = 0xff;       P0=0; //点阵列(Y)(L:OFF; H,H+:ON,ON+;)
	P1M1 = B(01000011); P1M0 = B(00110100);P1=B(10110111); //(P17@(高阻,IN)&P16@(高阻,IN);TouchKey) ... P14@(传统IO,Beep,IN) P13@(强推,OUT)呼吸灯 ... P11@(高阻,IN)AD2;P10@(高阻,IN)AD1;
	P2M1 = B(00000000); P2M0 = B(11111111);P2=0; //点阵行(X0(Left))(L:OFF; H,H+:ON,ON+;)
	P3M1 = B(00000000);	P3M0 = B(11111111);P3=0; //点阵行(X1(Right))(L:OFF; H,H+:ON,ON+;)
	P1ASF =B(00000011);                          //将P10,P11的IO设置为模拟输入功能;

//  Y(P0)
//  ↑
//H	|
// 	|
//	|
//L	|
//	 ---------------------→
//	[L:X0(P2):H][L:X1(P3):H]

//TestCode:
//	P0=B(10000000);
//	P2=B(00000001);
//	P3=B(00010000);

}

void BufToLED_Refresh()                     //Refresh&Write Buf to LED ;
{
	 uchar data i;
	 uchar data X=1;
	 uchar data Y=1;
	 for(X=1,i=2;X;X<<=1,i+=2)              //for(X=1;X!=0;X<<=1) //8bit
	 {
	  	P2=X;
		for(Y=1;Y!=0;Y<<=1)		            //Y=Y<<1;
	 	{
			P0=Y&LEDBuf[i];
			Delays(DelayTime);
			P0=0;
		}
		P2=0;
	 };
	 for(X=1;X<B(10000000);X<<=1,i+=2)	    //7bit
	 {
	  	P3=X;
		for(Y=1;Y!=0;Y<<=1)		            //Y=Y<<1;
	 	{
			P0=Y&LEDBuf[i];
			Delays(DelayTime);
			P0=0;
		}
		P3=0;
	 };

}

void LEDRefresh_INT() interrupt 3 //using 3
{
	static uint x=0;
	static uchar flag=1;

    TL1 = 0x00;
    TH1 = INTTime;               //0x50~0x80

 	if(flag)
	{
		if(++x==0xFF)			 //MINOUTPUT
		{
			flag=0;
		}
	}
	else
	{
		if(--x==0xCF)	         //MAXOUTPUT
		{
			flag=1;
		}
	}
	PWM0_set(x);                 //设置PWM占空比

	BufToLED_Refresh();
}

void Timer_INT()
{
 	TMOD = 0x11; //高4位控制T/C1
	EA = 1;	     //开总中断
	TH1 = 0x00;  //16位计数寄存器T1高8位
	TL1 = 0x00;  //16位计数寄存器T1低8位
	ET1 = 1;     //T/C1中断开
    TR1 = 1;     //T/C1启动

}

void FullScan()
{
	uchar data X=1;
	uchar data Y=1;

	 for(Y=1;Y!=0;Y<<=1)		       //Y=Y<<1;
	 {
	 	P0=Y;
		for(X=1;X;X<<=1)	           //8bit
		{
		 	P2=X;
			Delays(7);
		};

		P2=0;
		for(X=1;X<B(10000000);X<<=1)    //7bit
		{
		 	P3=X;
			Delays(7);
		};
		P3=0;
		P0=0;
	 }
}

void Main()
{
	uint data Count=700;
	uchar data i,Cgain,num=0;

	IOINIT();
	InitADC();

	while(--Count)
		FullScan();

	for(i=0;i<40;i++) refreshflag[i]=0x09;

	P14=0;			  //Beep
	Delays(4000);
	P14=1;

	PWM_init();      //PWM初始化
	PWM0_set(0xFB);

	Timer_INT();

	for(i=0;i<34;i++)
		LEDBuf[i]=0x00;
	FontDisp();

	while(520)
	{
		for(i=0;i<65;i++)
		{
			dd[i].real=(GetADCResult(0)+GetADCResult(1))<<gain;	  //读取ad结果并放大;
		}

		 processfft();//傅立叶变化及处理

		 ///////////////////TouchKey//////////////////////////
		 while(P16==1)					   //依据:脉冲 干扰持续时间短;
		 {
			if(CBeep)P14=0;
			if(++TouchKey>0x0000FF00)break;
		 }
		 P14=1;

		 if(P16==1)
		 {
			if(++Menu==4)Menu=0;

			P14=0;
			P47=1;
			Delays(7000);
			P14=1;
			P47=0;
		 }
			TouchKey=0;
		 //////////////////////////////////////////////

		if(P17==0)CBeep=!CBeep;

		 if(dd[2].real<32)
		 {
			 if(++Count==300)	  //电平值过小,这降低gain,减少噪音的电平显示;
			 {
				Count=0;
				//if(++Menu==4)Menu=0;	  	//切换Menu,显示方式;
				gain=6;

				P14=0;			  //Beep
				Delays(1000);
				P14=1;
			 }
		 }
		 else
		 {
			 Count=1;

			 if(++num==0xAF)			 //播放时,Auto gain;
			 {
				num=0;

				P14=0;			           //Beep
				Delays(700);
				P14=1;
				                           //自动增益;Automatic gain;
				Cgain=dd[2].real/32;
				if(7<Cgain<=8)
				{
					gain=4;

				}
				else if(4<Cgain<=6)
				{
					gain=5;

				}
				else if(2<Cgain<=4)
				{
					gain=6;
				}
				else
				{
					gain=7;

				}

			 }

		  }
	}
	while(1);
}

网友A:
PRJ.C(299):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

楼主:
keil4 的工程文件呢

网友B:
貌似要焊到手抽~~

网友C(2013-07-17):
看看,,程序齐的吧

网友D:
有套件卖吗?我要

网友E:
程序 还需要修改吗??按照你 套件我也做了一套  烧出来没反应

网友F(2013-10-10):
手都要掉了

网友G(2013-12-25):
同二楼问题相同

网友H:
怎么没见效果图?

网友I(2014-04-02):
有做成功的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主函数的源代码:完整的可到楼主的贴中下载
#include "src\STC12C5A.h"

很好  学习  谢谢

网友K(2014-07-06):
恩恩,下载来自己做做

网友L(2014-09-05):
放个视频出来更好

网友M(2014-10-08):
好复杂啊

网友N(2014-12-09):
如果 我还想控制更多的LED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O:
找了好久 谢谢你啊

网友P(2015-01-26):
正在做这个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P:
'
程序 还需要修改吗??按照你 套件我也做了一套  烧出来没反应'同问??

网友Q(2015-05-10):
俺也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R:
已经在做了。。下来看看

网友S:
想下载来看下,但不够黑币啊

网友T:
下载 了,没看见C或者KEIL 文档??HEX就一个 是整个的 代码烧成的马? 还没在PROTUES仿真?? 源代码哪里?

网友U(2015-07-31):
用STC89c52单片机可以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U:
用STC89c52单片机可以吗

不行,因为频谱需要AD采集

网友W(2015-09-12):
看看,,,,,,,,,,,,, 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

网友X(2015-10-30):
很好的东东

网友Y:
我想说的是第一张微波炉的图片是啥意思?

网友Z:
来个通电测试的效果图片呗

网友AA:
管理员也是个牛人啊

网友AB:
楼上的朋友有做成功的 没有

网友AC:
各位大神都好厉害,支持一下

网友AD:
很想也做一个

网友AE:
您好,可以请教您一些问题吗?
可以加一下我的扣扣号吗?“2562294410”
谢谢您了

网友AF:
要焊废手

网友AG:
有做成功的吗?我非常想做一个

网友AH:
楼主没用74HC595和138,这么用有点浪费啊

网友AH:
楼主竟然把电磁炉当显示屏了,,,,

网友AI(2015-11-29):
貌似要焊到手抽~~~~

网友AJ:
引用 网友AI:
貌似要焊到手抽~~~~

我用的点阵管做的,8*24位的。

网友AK(2015-12-29):
这个真的很好

网友AL(2016-02-28):
不错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AM:
对于玩音乐的来说,最好了

网友AN:
真是人才啊,太厉害了

网友AO(2016-04-11):
谢谢楼主,希望有用

网友AP:
item.taobao点com/item.htm?spm=a230r.1.14.88.kqxYRd&id=44455098483

网友AQ(2016-05-13):
1单片机做的音乐频谱显示

网友AR:
电磁炉是干嘛用

网友AS:
效果怎么样

网友AT:
应该用矩阵二极管,少很多焊接

网友AU:
正在学习这个制作,很不错

网友AV(2016-06-19):
程序有点错误

网友AW(2016-08-19):
谢谢分享,就是我的黑金不够

网友AX:
用黑币下载的第一个附件,相信admin的实力

网友AY(2016-10-31):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Z:
黑币不够 看不了-_-

网友BA(2016-12-27):
这个好强!我要做!

网友BB:
引用 网友D:
有套件卖吗?我要

我在电子爱好者之家买过一套,还不错,服务态度和技术支持都很好!

网友BC(2017-02-22):
还要不要其他的什么芯片啊?先下下来看看,不错

网友BD:
可不可以改成AT89S51的单片机程序?、

网友BE:
请问楼主,原件清单有哪些以及制作流程?

网友BF(2017-07-15):
大神,我也照着做了个,但是除了灯全亮。没啥其他的现象。我就照着资料里的做的。大佬,你用晶振多大,12兆吗?还有那个电容是干嘛的,复位吗?

网友BG(2017-12-16):
看电路好像不带驱动的电路,电流控制不好恐会烧了单片机

网友BH(2018-05-03):
大神,晶振频率是多大的啊?

网友BI:
引用 网友BJ:

同样   不闪灯

网友BK:
很好很好

网友BL(2018-06-02):
按照资料的电路焊接烧录程序后没反应啊

网友BM:
有成品的电路仿真图吗

网友BN:
很棒了呢

网友BO:
不一样的帖子,一样的下载文件,里面的内容一模一样,真是无语,浪费了黑币

网友BP(2018-09-13):
很好,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BQ(2018-12-03):
资料很好

网友BR:
有效果视频吗

网友BS:
为什么keil 4会编译不了在网上下载的带STC头文件的代码呢,大佬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存放之前自己写的代码程序路径是中文的,后面试了一下把工程直接建在安装路径文件夹里就可以,是不是加了STC头文件进keil后就不能有中文的存放程序路径?

网友BT(2019-03-30):
很棒的设计,制作一个

网友BU:
楼主请教一下为什么不用STC89c52?

网友BU:
资料里的晶振是32.768Mhz?不应该是32.768Khz吗?或者说直接用11.0592Mkz的?

网友BV(2019-09-04):
我在程序中没有看到processfft()函数的实现

网友BW(2022-03-06):
不错,有说明,有注释

网友BX(2023-04-10):
下载来自己做做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51黑真精彩

网友BY(2023-08-17):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主函数的源代码:完整的可到楼主的贴中下载
#include "src\STC12C5A.h"

这个不错

网友BZ:
跟电磁炉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