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s52控制86二相步进电机,驱动为万泰的DQ860MA。不知哪里不对,程序还是连线问题

楼主(2013-06-16):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微秒延时程序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毫秒延时程序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main(){
             dir=1;
             enable=1;
             while(1){
               pul=0;
               delayUs2x(45);
               pul=1;
               delayMs(8);
          }
}

网友A:
电机有震动吗?

网友B(2015-04-07):
不懂,但是还是要顶,安抚楼主受伤心灵,每一个新手都是痛苦的开始,快乐的结局

网友C(2019-02-18):
没有定义节拍IO的控制代码

网友D(2019-04-19):
用定时器产生PMW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