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51单片机+15位LED数码管显示时钟

楼主(2013-06-17):
   自己动手做一个数码管时钟,这个计划蓄谋已久! 因为LCD字太小挂在墙上晚上看不清。用数码管问题就在于怎么驱动了。显示内容有年、月、日、星期、时、分、秒总共用15个数码管,这么多数码管一定要用动态扫描的方法显示。然后就做了个用动态扫描的方法显示的,在写程序调试时发现因为数码管太多这种方法数码管的亮度达不到要求,又想着用数码管驱动芯片像 74LS49,4543,74LS247,74LS248 等但都是只能驱动一片数码管,这样电路会很复杂不利于制作。这个制作只能暂时停下,又过了一段时间偶而在网上发现MAX7219这个芯片可以驱动8个数码管,并且只用3条数据线,真是太好太适合我用了,赶紧买来重新画图制板,做的是个双面板, 焊接调试好后固定在一个消防应急灯的外壳内,用一张风景画夹在两片有机胶板之间做面板, 最后总算完成这一心愿。
主要功能:
      1、显示内容有年月日 星期 时 分 秒总共用15个数码管,除秒之外全部用1寸数码管,全部数码管

可插拔,方便更换;
      2、用红外线遥控修改日期和时间;
      3、可以选择闹钟音乐(有4种);
      4、可以设置多个闹钟时间;
      5、用红外线遥控可以调节数码管亮度;

Sheet7219-2.rar (19.19 KB, 下载次数: 161)

楼主:
下面是程序:
 IRIN EQU    P1.4
            IRCOM    EQU    30H
            ORG     0000H
            AJMP  SEW
            ORG    000BH
            LJMP  TIM0
            ;ORG    001BH
            ;LJMP  KGHJ
            ORG    0050H
SEW:
            ;MOV    7FH,#250
            MOV    SP,#60H
            MOV        3FH,#100
            ;CLR         P1.3
            MOV        42H,#08H
              MOV        43H,#03H
             MOV        44H,#09H
           MOV        45H,#10H
             MOV        46H,#08H
             MOV        47H,#00H
            MOV        48H,#00H
            MOV        21H,#0CH ; 关断
              MOV        22H,#01H
             MOV        23H,#0FH  ;测试
           MOV        24H,#00H
             MOV        25H,#09H  ;译码
             MOV        26H,#0FFH
            MOV        27H,#0BH ;扫描
            MOV        28H,#07H
              MOV        29H,#0AH ;亮度
             MOV        2AH,#0AH

            MOV      R0,#21H
HGJF:        MOV      A,@R0
            LCALL      WRIT1
            INC      R0
            MOV      A,@R0
            LCALL      WDAT1
            INC      R0
            CJNE      R0,#2BH,HGJF
             MOV        2AH,#03H
            MOV      R0,#21H
FGGF:        MOV      A,@R0
            LCALL      WRIT2
            INC      R0
            MOV      A,@R0
            LCALL      WDAT2
            INC      R0
            CJNE      R0,#2BH,FGGF
KODW:        SETB    RS0
            SETB    RS1
            NOP
           MOV      R0,#32H
              MOV      R7,#08
              MOV      R1,#0C1H
JRRU:     CLR        P1.2
              CLR        P1.0
              NOP
              NOP
              SETB     P1.2
              MOV        B,R1
              LCALL     FDYW
              LCALL     JDYJ
              MOV        @R0,A
              INC        R0
              INC        R1
              INC        R1
              SETB     P1.0
              CLR        P1.2

            DJNZ     R7,JRRU
            CLR        P1.2
            CLR    RS1
            CLR    RS0
            ;LCALL     START
            ;LCALL        XS5
BHF:        ;LCALL      LRPLAY
            LCALL         HKTD
            ;LCALL      LRPLAY
            MOV      A,7FH
            CJNE      A,7CH,HFRX
            LJMP     BFS
HFRX:       CPL    P3.0
            MOV     7FH,7CH
BFS:        LJMP        BFYB
            ;MOV     A,3FH
            ;CJNE     A,#100,FHHR
            ;CLR     P1.3
            MOV      R0,#32H
              MOV      R7,#08
GKTE:        MOV     A,@R0
            CJNE     A,72H,GIEV
            INC     R0
            MOV     A,@R0
            CJNE     A,71H,JTTC

            ;CLR     P3.3
            ;LJMP      BFYB
            LCALL     START      ;
            LJMP      FHHR
GIEV:        INC     R0
JTTC:        INC     R0
            DJNZ     R7,GKTE

FHHR:        SETB     P3.3
            CJNE     A,#200,BFYB
            SETB     P1.3
BFYB:        SETB    IRIN
            JNB  IRIN,FINT
            SETB      P1.7
            JNB      P1.7,GDFH1
            SETB      P1.6
            JNB      P1.6,GDFH2
            SETB      P1.5
            JNB      P1.5,GDFH3
            ;SETB      P1.4
            ;JNB      P1.4,GDFH4
            ;LCALL      DELAY
            ;SETB      P1.3
            AJMP     BHF
FINT:        LJMP     C1INT
GDFH1:    CALL  DELAY
            SETB      P1.7
            JNB      P1.7,BJRF
            AJMP     BHF
BJRF:        MOV     3FH,#100
            LJMP      BGDG17
GDFH2:    CALL  DELAY
            SETB      P1.6
            JNB      P1.6,IDFH6
            AJMP     BHF
IDFH6:    AJMP     GDFH6
GDFH3:    CALL  DELAY
            SETB      P1.5
            JNB      P1.5,IDFH7
            AJMP     BHF
IDFH7:    AJMP     GDFH7
GDFH4:    CALL  DELAY
            SETB      P1.4
            JNB      P1.4,IDFH8
            AJMP     BHF
IDFH8:    AJMP     GDFH8
GDFH5:    MOV     A,42H
            MOV     B,#10H
            DIV     AB
            MOV     7DH,A
            MOV     7EH,B
GDF5:        MOV    A,#03
          LCALL      WRIT1
         MOV    A,7D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4
          LCALL      WRIT1
         MOV    A,7EH
          LCALL      WDAT1
          MOV        R4,#3
          MOV        R5,#200
          MOV        R6,#200
FJHK:          SETB      P1.6
            JNB      P1.6,GDFH6
          SETB      P1.5
            JNB      P1.5,GDFH7
            SETB      P1.4
            JNB      P1.4,GDFH8
            DJNZ     R6,FJHK
            DJNZ     R5,FJHK
            DJNZ     R4,FJHK
                MOV    A,#03
          LCALL      WRIT1
         MOV    A,#0F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4
          LCALL      WRIT1
         MOV    A,#0FH
          LCALL      WDAT1
          MOV        R4,#3
          MOV        R5,#200
          MOV        R6,#200
FKGH:          SETB      P1.6
            JNB      P1.6,GDFH6
          SETB      P1.5
            JNB      P1.5,GDFH7
            SETB      P1.4
            JNB      P1.4,GDFH8
            DJNZ     R6,FKGH
            DJNZ     R5,FKGH
            DJNZ     R4,FKGH
        ;    CALL  LRPLAY
           LJMP          GDF5
GDFH6:    CALL  DELAY
            SETB      P1.6
            JNB      P1.6,BGDG6
            AJMP          GDF5
BGDG6:    INC    42H
            MOV     A,42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2H ,A
            MOV     B,#10H
            DIV     AB
            MOV     7DH,A
            MOV     7EH,B

            LJMP          GDF5
GDFH7:    CALL  DELAY
            SETB      P1.5
            JNB      P1.5,BGDG7
            AJMP          GDF5
BGDG7:
            DEC    42H
            MOV     A,42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2H ,A
            MOV     B,#10H
            DIV     AB
            MOV     7DH,A
            MOV     7EH,B

            LJMP          GDF5
GDFH8: CALL  DELAY
            SETB      P1.4
            JNB      P1.4,BGDG8
            AJMP          GDF5
BGDG8:   MOV    A,#03
          LCALL      WRIT1
         MOV    A,7D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4
          LCALL      WRIT1
         MOV    A,7EH
          LCALL      WDAT1
            MOV     A,44H
            MOV     B,#10H
            DIV     AB
            MOV     79H,A
            MOV     7AH,B
GDF8:  MOV    A,#05
          LCALL      WRIT1
         MOV    A,79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6
          LCALL      WRIT1
         MOV    A,7AH
          LCALL      WDAT1
          MOV        R4,#3
          MOV        R5,#200
          MOV        R6,#200
FJHK9:
          SETB      P1.6
            JNB      P1.6,GDFH9
          SETB      P1.5
            JNB      P1.5,GDFH10
            SETB      P1.4
            JNB      P1.4,GDFH11
            DJNZ     R6,FJHK9
            DJNZ     R5,FJHK9
            DJNZ     R4,FJHK9
                MOV    A,#05
          LCALL      WRIT1
         MOV    A,#0F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6
          LCALL      WRIT1
         MOV    A,#0FH
          LCALL      WDAT1
          MOV        R4,#3
          MOV        R5,#200
          MOV        R6,#200
FKGH9:      SETB      P1.6
            JNB      P1.6,GDFH9
          SETB      P1.5
            JNB      P1.5,GDFH10
            SETB      P1.4
            JNB      P1.4,GDFH11
            DJNZ     R6,FKGH9
            DJNZ     R5,FKGH9
            DJNZ     R4,FKGH9
            ;CALL  LRPLAY
            LJMP          GDF8
GDFH9:    CALL  DELAY
            SETB      P1.6
            JNB      P1.6,BGDG9
            LJMP          GDF8
BGDG9:   INC    44H
            MOV     A,44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4H ,A
            MOV     B,#10H
            DIV     AB
            MOV     79H,A
            MOV     7AH,B

            LJMP          GDF8
GDFH10:    CALL  DELAY
            SETB      P1.5
            JNB      P1.5,BGDG10
            AJMP          GDF8
BGDG10:  DEC    44H
            MOV     A,44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4H ,A
            MOV     B,#10H
            DIV     AB
            MOV     79H,A
            MOV     7AH,B

            LJMP          GDF8
GDFH11:  CALL  DELAY
            SETB      P1.4
            JNB      P1.4,BGDG11
            AJMP          GDF8
BGDG11:  MOV    A,#05
          LCALL      WRIT1
         MOV    A,79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6
          LCALL      WRIT1
         MOV    A,7AH
          LCALL      WDAT1
            MOV     A,45H
            MOV     B,#10H
            DIV     AB
            MOV     77H,A
            MOV     78H,B
GDF11:  MOV    A,#07
          LCALL      WRIT1
         MOV    A,77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8
          LCALL      WRIT1
         MOV    A,78H
          LCALL      WDAT1
          MOV        R4,#3
          MOV        R5,#200
          MOV        R6,#200
FJHK12:
          SETB      P1.6
            JNB      P1.6,GDFH12
          SETB      P1.5
            JNB      P1.5,GDFH13
            SETB      P1.4
            JNB      P1.4,GDFH14
            DJNZ     R6,FJHK12
            DJNZ     R5,FJHK12
            DJNZ     R4,FJHK12
                MOV    A,#07
          LCALL      WRIT1
         MOV    A,#0F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8
          LCALL      WRIT1
         MOV    A,#0FH
          LCALL      WDAT1
          MOV        R4,#3
          MOV        R5,#200
          MOV        R6,#200
FKGH12:      SETB      P1.6
            JNB      P1.6,GDFH12
          SETB      P1.5
            JNB      P1.5,GDFH13
            SETB      P1.4
            JNB      P1.4,GDFH14
            DJNZ     R6,FKGH12
            DJNZ     R5,FKGH12
            DJNZ     R4,FKGH12
            ;CALL  LRPLAY
            LJMP          GDF11
GDFH12:    CALL  DELAY
            SETB      P1.6
            JNB      P1.6,BGDG12
            AJMP          GDF11
BGDG12:  INC    45H
            MOV     A,45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5H ,A
            MOV     B,#10H
            DIV     AB
            MOV     77H,A
            MOV     78H,B

            LJMP          GDF11
GDFH13:    CALL  DELAY
            SETB      P1.5
            JNB      P1.5,BGDG13
            LJMP          GDF11
BGDG13:  DEC    45H
            MOV     A,45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5H ,A
            MOV     B,#10H
            DIV     AB
            MOV     77H,A
            MOV     78H,B

            LJMP          GDF11
GDFH14:    CALL  DELAY
            SETB      P1.4
            JNB      P1.4,BGDG14
            LJMP          GDF11
BGDG14:  MOV    A,#07
          LCALL      WRIT1
         MOV    A,77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8
          LCALL      WRIT1
         MOV    A,78H
          LCALL      WDAT1
            MOV    75H,  43H
GDF14:    MOV    A,#01
          LCALL      WRIT2
         MOV    A,75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R4,#3
            MOV        R5,#200
          MOV        R6,#200
FJHK15:
          SETB      P1.6
            JNB      P1.6,GDFH15
          SETB      P1.5
            JNB      P1.5,GDFH16
            SETB      P1.4
            JNB      P1.4,GDFH17
            DJNZ     R6,FJHK15
            DJNZ     R5,FJHK15
            DJNZ     R4,FJHK15
                MOV    A,#01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R4,#3
          MOV        R5,#200
          MOV        R6,#200
FKGH15:      SETB      P1.6
            JNB      P1.6,GDFH15
          SETB      P1.5
            JNB      P1.5,GDFH16
            SETB      P1.4
            JNB      P1.4,GDFH17
            DJNZ     R6,FKGH15
            DJNZ     R5,FKGH15
            DJNZ     R4,FKGH15
            ;CALL  LRPLAY
            LJMP          GDF14
GDFH15:    CALL  DELAY
            SETB      P1.6
            JNB      P1.6,BGDG15
            LJMP          GDF14
BGDG15:  INC    43H
            MOV     A,43H

            MOV     75H,A

            LJMP          GDF14
GDFH16:    CALL  DELAY
            SETB      P1.5
            JNB      P1.5,BGDG16
            LJMP          GDF14
BGDG16:  DEC    43H
            MOV     A,43H

            MOV     75H,A

            LJMP          GDF14
GDFH17: CALL  DELAY
            SETB      P1.4
            JNB      P1.4,BGDG17
            LJMP          GDF14
            ;;;;;;;;;;;;
BGDG17:  MOV     A,46H
            MOV     B,#10H
            DIV     AB
            MOV     5AH,A
            MOV     5BH,B
GDF17:  MOV    A,#02
          LCALL      WRIT2
         MOV    A,5A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3
          LCALL      WRIT2
         MOV    A,5BH
          LCALL      WDAT2
          MOV        R4,#3
          MOV        R5,#200
          MOV        R6,#200
FJHK18:
          SETB      P1.6
            JNB      P1.6,GDFH18
          SETB      P1.5
            JNB      P1.5,GDFH19
            SETB      P1.4
            JNB      P1.4,BS20
            DJNZ     R6,FJHK18
            DJNZ     R5,FJHK18
            DJNZ     R4,FJHK18
                MOV    A,#02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A,#03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R4,#5
            MOV        R5,#200
          MOV        R6,#200
FKGH18:
            SETB      P1.6
            JNB      P1.6,GDFH18
              SETB      P1.5
            JNB      P1.5,GDFH19
            SETB      P1.4
            JNB      P1.4,GDFH20
            DJNZ     R6,FKGH18
            DJNZ     R5,FKGH18
            DJNZ     R4,FKGH18
            ;CALL  LRPLAY
             LJMP          GDF17

BS20:    LJMP        GDFH20

GDFH18:  CALL  DELAY
            SETB      P1.6
            JNB      P1.6,BGDG18
            LJMP          GDF17
BGDG18:  INC    46H
            MOV     A,46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6H ,A
            MOV     B,#10H
            DIV     AB
            MOV     5AH,A
            MOV     5BH,B

            LJMP          GDF17
GDFH19:    CALL  DELAY
            SETB      P1.5
            JNB      P1.5,BGDG19
            LJMP          GDF17
BGDG19:  DEC    46H
            MOV     A,46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6H ,A
            MOV     B,#10H
            DIV     AB
            MOV     5AH,A
            MOV     5BH,B

            LJMP          GDF17
GDFH20:  CALL  DELAY
            SETB      P1.4
            JNB      P1.4,BGDG20
            LJMP          GDF17
BGDG20:  MOV     A,47H
            MOV     B,#10H
            DIV     AB
            MOV     5CH,A
            MOV     6EH,B
GDF20:
            MOV    A,#04
          LCALL      WRIT2
         MOV    A,5C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5
          LCALL      WRIT2
         MOV    A,6EH
          LCALL      WDAT2
          MOV        R4,#3
          MOV        R5,#200
          MOV        R6,#200
FJHK21:  SETB      P1.7
          JNB         P1.7,GHJE
          SETB      P1.6
          JNB         P1.6,GDFH21
          SETB      P1.5
            JNB      P1.5,GDFH22
            SETB      P1.4
            JNB      P1.4,GDFH23
            DJNZ     R6,FJHK21
            DJNZ     R5,FJHK21
            DJNZ     R4,FJHK21
                MOV    A,#04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A,#05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R4,#3
            MOV        R5,#200
          MOV        R6,#200
FKGH21:    SETB      P1.7
          JNB         P1.7,GHJE
            SETB      P1.6
            JNB      P1.6,GDFH21
          SETB      P1.5
            JNB      P1.5,GDFH22
            SETB      P1.4
            JNB      P1.4,GDFH23
            DJNZ     R6,FKGH21
            DJNZ     R5,FKGH21
            DJNZ     R4,FKGH21
            ;CALL  LRPLAY
              LJMP          GDF20
GHJE:       LJMP      CRYH
GDFH21:    CALL  DELAY
            SETB      P1.6
            JNB      P1.6,BGDG21
            LJMP          GDF20
BGDG21:  INC    47H
            MOV     A,47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7H ,A
            MOV     B,#10H
            DIV     AB
            MOV     5CH,A
            MOV     6EH,B

            LJMP          GDF20
GDFH22:    CALL  DELAY
            SETB      P1.5
            JNB      P1.5,BGDG22
            LJMP          GDF20
BGDG22:  DEC    47H
            MOV     A,47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7H ,A
            MOV     B,#10H
            DIV     AB
            MOV     5CH,A
            MOV     6EH,B

            LJMP          GDF20
GDFH23:  CALL  DELAY
            SETB      P1.4
            JNB      P1.4,BGDG23
            LJMP          GDF20
BGDG23:  MOV     A,48H
            MOV     B,#10H
            DIV     AB
            MOV     7BH,A
            MOV     7CH,B
GDF23:    MOV    A,#06
          LCALL      WRIT2
         MOV    A,7B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7
          LCALL      WRIT2
         MOV    A,7CH
          LCALL      WDAT2
          MOV        R4,#5
          MOV        R5,#200
          MOV        R6,#200
FJHK24:
          SETB      P1.6
          JNB         P1.6,GDFH24
          SETB      P1.5
            JNB      P1.5,GDFH25
            SETB      P1.4
            JNB      P1.4,GDFH26
            DJNZ     R6,FJHK24
            DJNZ     R5,FJHK24
            DJNZ     R4,FJHK24
                MOV    A,#06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A,#07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R4,#3
            MOV        R5,#200
          MOV        R6,#200
FKGH24:      SETB      P1.6
            JNB      P1.6,GDFH24
              SETB      P1.5
            JNB      P1.5,GDFH25
            SETB      P1.4
            JNB      P1.4,GDFH26
            DJNZ     R6,FKGH24
            DJNZ     R5,FKGH24
            DJNZ     R4,FKGH24
            ;CALL  LRPLAY
            LJMP          GDF23
GDFH24:    CALL  DELAY
            SETB      P1.6
            JNB      P1.6,BGDG24
            AJMP          GDF23
BGDG24:  INC    48H
            MOV     A,48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8H ,A
            MOV     B,#10H
            DIV     AB
            MOV     7BH,A
            MOV     7CH,B

        AJMP          GDF23
GDFH25:    CALL  DELAY
            SETB      P1.5
            JNB      P1.5,BGDG25
            AJMP          GDF23
BGDG25:  DEC    48H
            MOV     A,48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8H ,A
            MOV     B,#10H
            DIV     AB
            MOV     7BH,A
            MOV     7CH,B

        AJMP          GDF23
GDFH26: CALL  DELAY
            SETB      P1.4
            JNB      P1.4,BGDG26
            AJMP          GDF23
BGDG26:  MOV     A,3FH
            CJNE     A,#100,NMGD
            LJMP     BFDS
NMGD:        MOV     A,42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2H ,A
            MOV     A,43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3H ,A
            MOV     A,44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4H ,A
            MOV     A,45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5H ,A
            MOV     A,46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6H ,A
            MOV     A,47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7H ,A
            MOV     A,48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8H ,A
            LCALL        XS5
            LJMP     BHF
BFDS:       MOV     A,46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6H ,A
            MOV     A,47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7H ,A
            MOV     A,48H
            MOV     DPTR,#ZRTAB
            MOVC     A,@A+DPTR
            MOV     38H ,A
            LJMP     BHF
CRYH:       MOV     3FH,#200
            CALL  DELAY
            CALL  DELAY
            LJMP     BHF

ZRTAB:    DB  00,01, 02, 03, 4, 5, 6,  7,  8
            DB  9, 10H, 11H, 12H, 13H, 14H,  15H ,16H
            DB  17H,18H, 19H, 20H, 21H, 22H, 23H,  24H, 25H
            DB  26H, 27H, 28H, 29H, 30H, 31H,  32H ,33H
            DB  34H,35H, 36H, 37H, 38H, 39H, 40H,  41H,  42H
            DB  43H, 44H, 45H, 46H, 47H, 48H,  49H ,50H
            DB  51H,52H, 53H, 54H, 55H, 56H, 57H,  58H,  59H
            DB  60H, 61H, 62H, 63H, 64H, 65H,  66H ,67H
            DB  68H,69H, 70H, 71H, 72H, 73H,74H,  75H,  76H
            DB  77H, 78H, 79H, 80H, 81H, 82H,  83H ,84H
            DB  85H,86H, 87H, 88H, 89H, 90H, 91H,  92H,  93H
            DB  94H, 95H, 96H, 97H, 98H, 99H
FUEAB:    DB  0C0H, 0C0H, 0C4H, 0C8H, 0CCH, 0D0H ,0D4H,0D8H

XS5:        CLR        P1.2
                  CLR        P1.0
                  NOP
                  NOP
                  SETB    RS0
                SETB    RS1
                  SETB     P1.2
      MOV        B,#8EH
      LCALL     FDYW
      MOV        B,#00H
      LCALL     FDYW
      SETB     P1.0
      CLR        P1.2

      MOV        R0,#38H
      MOV        R7,#07H
      MOV        R1,#80H
VKLN:      CLR        P1.2
      CLR        P1.0
      NOP
      NOP
      SETB     P1.2
      MOV        B,R1
      LCALL     FDYW
      MOV        A,@R0
      MOV        B,A
      LCALL     FDYW
      DEC        R0
      INC        R1
      INC        R1
      SETB     P1.0
      CLR        P1.2
      DJNZ     R7,VKLN
      CLR        P1.0
      CLR        P1.2
      NOP
      NOP
      SETB     P1.2
      MOV        B,#8EH
      LCALL     FDYW
      MOV        B,#80H
      LCALL     FDYW
      SETB     P1.0
      CLR        P1.2
      RET
HKTD:        SETB    RS0
            SETB    RS1
            MOV      R0,#70H
              MOV      R7,#07
              MOV      R1,#81H
RFBH:     CLR        P1.2
              CLR        P1.0
              SETB     P1.2
              MOV        B,R1
              LCALL     FDYW
              LCALL     JDYJ
              MOV        @R0,A
              INC        R0
              INC        R1
              INC        R1
              SETB     P1.0
              CLR        P1.2
              DJNZ     R7,RFBH
            ;;;;;;;;;;;;;;
            CLR        P1.2
            CLR    RS1
            CLR    RS0
            MOV    A,  73H
            MOV    B, #16
            DIV    AB
            MOV    77H,A
            MOV    78H,B
            MOV    A,  74H
            MOV    B, #16
            DIV    AB
            MOV    79H,A
            MOV    7AH,B
            MOV    A,  76H
            MOV    B, #16
            DIV    AB
            MOV    7DH,A
            MOV    7EH,B
OJT1:        MOV    A,72H
            ;CJNE  A,#0FFH,VHRF
            ;LJMP  HHIK
VHRF:        MOV    B, #16
            DIV    AB
            MOV    5AH,A
            MOV    5BH,B
HHIK:        MOV    A,71H
            ;CJNE  A,#0FFH,VHRF1
            ;LJMP  AHHX
VHRF1:    MOV    B, #16
            DIV    AB
            MOV    5CH,A
            MOV    6EH,B
AHHX:        MOV    A,70H
            ;CJNE  A,#0FFH,OHRF
            ;LJMP  EHIK
OHRF:        MOV    B, #16
            DIV    AB

            MOV    7BH,A
            MOV    7CH,B
;EHIK:        MOV    5FH,#3
            LCALL  DYJ

            RET
;;;;;;;;;;;;;;;;;;;;;;;;;;;;;;;;
FDYW:         MOV        R3, #08
DFJR:        MOV        A,B
             RRC        A
           MOV        B,A
           MOV        P1.1,C
            SETB     P1.0
           CLR        P1.0
           DJNZ     R3,DFJR
          RET
;;;;;;;;;;;;;;;;;;;;;;;;;;;;;;;;;
JDYJ:      MOV        R4, #08
MHD:      MOV        C,  P1.1
          RRC        A
          SETB     P1.0
          CLR        P1.0
          DJNZ     R4,MHD
          RET       ;
;;;;;;;;;;;;;;;;;;;;;;;;;;;;;;;;;;;;
DYJ:        MOV    A,#01
          LCALL      WRIT1
         MOV    A,#02H
          LCALL      WDAT1
          MOV    A,#02
          LCALL      WRIT1
         MOV    A,#00H
          LCALL      WDAT1
          MOV    A,#03
          LCALL      WRIT1
         MOV    A,7DH
          LCALL      WDAT1
          MOV    A,#04
          LCALL      WRIT1
         MOV    A,7EH
          LCALL      WDAT1
          MOV    A,#05
          LCALL      WRIT1
         MOV    A,79H
          LCALL      WDAT1
          MOV    A,#06
          LCALL      WRIT1
         MOV    A,7AH
          LCALL      WDAT1
          MOV    A,#07
          LCALL      WRIT1
         MOV    A,77H
          LCALL      WDAT1
          MOV    A,#08
          LCALL      WRIT1
         MOV    A,78H
          LCALL      WDAT1
          ;;;;;;;;;;;;;;;;;;;;;
          ;LCALL      DELAY
          MOV    A,#01
          LCALL      WRIT2
         MOV    A,75H
          LCALL      WDAT2
          MOV    A,#02
          LCALL      WRIT2
         MOV    A,5AH
          LCALL      WDAT2

          MOV    A,#03
          LCALL      WRIT2
         MOV    A,5BH
          LCALL      WDAT2

          MOV    A,#04
          LCALL      WRIT2
         MOV    A,5CH
          LCALL      WDAT2

          MOV    A,#05
          LCALL      WRIT2
         MOV    A,6EH
          LCALL      WDAT2

          MOV    A,#06
          LCALL      WRIT2
         MOV    A,7BH
          LCALL      WDAT2

          MOV    A,#07
          LCALL      WRIT2
         MOV    A,7CH
          LCALL      WDAT2

          RET

WRIT1:    MOV        R3, #08
            CLR         P3.4
            SETB       P3.2
            SETB       P3.1
NJDR:        ;MOV        A,B
             RLC        A
           ;MOV        B,A
            CLR         P3.7
           MOV        P3.5,C
            NOP
            SETB     P3.7
           DJNZ     R3,NJDR
              RET
WDAT1:         MOV        R4, #08
            CLR         P3.4
            SETB       P3.1
            SETB       P3.2
HSCB:        ;MOV        A,B
             RLC        A
           ;MOV        B,A
            CLR         P3.7
           MOV        P3.5,C
            NOP
            SETB     P3.7
           DJNZ     R4,HSCB
            SETB       P3.4
              RET
WRIT2:         MOV        R3, #08
            CLR         P3.2
NJDR2:    ;    MOV        A,B
             RLC        A
           ;MOV        B,A
            CLR         P3.7
           MOV        P3.1,C
            NOP
            SETB     P3.7
           DJNZ     R3,NJDR2
              RET
WDAT2:         MOV        R4, #08
            CLR         P3.2
HSCB2:    ;    MOV        A,B
             RLC        A
           ;MOV        B,A
            CLR         P3.7
            NOP
           MOV        P3.1,C
            SETB     P3.7
           DJNZ     R4,HSCB2
            SETB       P3.2
              RET
;;;;;;;;;;;;;;;;;;;;;;;;;;;;
START:     MOV   TMOD,#01H
          MOV   IE,#10000010B
START0:     MOV   30H,#00
NEXT:     MOV   A,30H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R2,A
             JZ    END0
             ANL   A,#0FH
             MOV   R5,A
             MOV   A,R2
             SWAP  A
             ANL   A,#0FH
             JNZ   SING
             CLR   TR0
             JMP   D1
SING:     DEC   A
          MOV   22H,A
             RL    A
             MOV   DPTR,#TABLE1
             MOVC  A,@A+DPTR
             MOV   TH0,A
             MOV   21H,A
             MOV   A    ,  22H
             RL    A
             INC     A
             MOVC  A,@A+DPTR
             MOV   TL0,A
             MOV   20H,A
             SETB  TR0
D1:         CALL  DELAY1
          INC   30H
             JMP   NEXT
END0:     CLR   TR0
          RET
             ;;;;;;;;;;;
TIM0:     PUSH  ACC
          PUSH  PSW
             MOV   TL0,20H
             MOV   TH0,21H
             CPL   P3.3
             POP     PSW
             POP   ACC
             RETI
DELAY1:    MOV   R7,#10
D2:         MOV   R4,#197
D3:         MOV   R3,#248
             DJNZ  R3,$
             DJNZ  R4,D3
             DJNZ  R7,D2
             DJNZ  R5,DELAY1
             RET
TABLE1:   DW    64260,64400,64524,64580
             DW    64684,64777,64820,64898
             DW    64968,65030,65058,65110
             DW    65157,65178,65217
TABLE:     ;1
             DB    82H,01H,81H,94H,84H
             DB     0B4H,0A4H,04H
             DB    82H,01H,81H,94H,84H
             DB     0C4H,0B4H,04H
             ;2
             DB    82H,01H,81H,0F4H,0D4H
             DB     0B4H,0A4H,94H
             DB    0E2H,01H,0E1H,0D4H,0B4H
             DB     0C4H,0B4H,04H
             ;3
             DB    82H,01H,81H,94H,84H
             DB     0B4H,0A4H,04H
             DB    82H,01H,81H,94H,84H
             DB     0C4H,0B4H,04H
             ;4
             DB    82H,01H,81H,0F4H,0D4H
             DB     0B4H,0A4H,94H
             DB    0E2H,01H,0E1H,0D4H,0B4H
             DB     0C4H,0B4H,04H
             DB    00
;;;;;;;;;;;;;;;;;;;;;;;;;;;;;;;;;;;;;;;;;;;;
JUD5:        LJMP  BHF
C1INT:   ; LCALL    LHY5
            MOV    30H,#00
            MOV    31H,#00
            MOV    32H,#00
            MOV    33H,#00
             ;MOV    34H,#00

            LCALL E1INT
            MOV    A,31H
            CPL    A
            CJNE  A,30H,JUD5
            MOV    A,33H
            CPL    A
            CJNE  A,32H,JUD5
            MOV    A,30H
            CJNE  A,#40H,JUD5
            MOV    A,32H
            CJNE  A,#13H,TGES
            LJMP  JSRV
TGES:        CJNE  A,#18H,JTTW
            LJMP  FTJA
JTTW:       MOV    A,32H
            CJNE  A,#0EH,HSKK
            MOV    75H,#1
            LJMP  UF7ER

HSKK:       MOV    A,32H
            CJNE  A,#12H,JUD5
            MOV    3FH,#200
            SETB  P1.3
            LJMP  BHF
FTJA:       MOV    A,#03      ;
          LCALL      WRIT1
         MOV    A,7D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4
          LCALL      WRIT1
         MOV    A,7E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R5,#03
          MOV        R6,#200
          MOV        R7,#200
KTDV:      SETB    IRIN
            JB  IRIN,DGHE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KTDV
            MOV    A,32H
            CJNE  A,#18H,UEGY
            MOV    4FH,#00
            LJMP  FTJA2

UEGY:       MOV    A,4FH
            CJNE  A,#1H,GTSC
            MOV    7DH,32H
            LJMP  FTJA
GTSC:       CJNE  A,#2H,GTSD
            MOV    7EH,32H
            LJMP  FTJA
GTSD:       MOV    4FH,#00
DGHE:
            DJNZ     R7,KTDV
            DJNZ     R6,KTDV
            DJNZ     R5,KTDV
                MOV    A,#03
          LCALL      WRIT1
         MOV    A,#0F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4
          LCALL      WRIT1
         MOV    A,#0F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R5,#03
          MOV        R6,#200
          MOV        R7,#200
NJHK:      SETB    IRIN
            JB  IRIN,DGHD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NJHK
            MOV    A,32H
            CJNE  A,#18H,JEGY
            MOV    A,#03
          LCALL      WRIT1
         MOV    A,7D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4
          LCALL      WRIT1
         MOV    A,7EH
          LCALL      WDAT1
          MOV    4FH,#00
            LJMP  FTJA2
JEGY:       MOV    A,4FH
            CJNE  A,#1H,GTSE
            MOV    7DH,32H
            LJMP  FTJA
GTSE:       CJNE  A,#2H,GTSB
            MOV    7EH,32H
            LJMP  FTJA
GTSB:       MOV    4FH,#00
DGHD:
            DJNZ     R7,NJHK
            DJNZ     R6,NJHK
            DJNZ     R5,NJHK
            LJMP     FTJA

FTJA2:   MOV    A,#05
          LCALL      WRIT1
         MOV    A,79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6
          LCALL      WRIT1
         MOV    A,7AH
          LCALL      WDAT1
          MOV        R5,#03
          MOV        R6,#200
          MOV        R7,#200
KTDV2:    SETB    IRIN
            JB  IRIN,DGHE2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KTDV2
            MOV    A,32H
            CJNE  A,#18H,UEGY2
            MOV    4FH,#00
            LJMP  FTJA3
UEGY2:       MOV    A,4FH
            CJNE  A,#1H,GTSC2
            MOV    79H,32H
            LJMP     FTJA2
GTSC2:       CJNE  A,#2H,GTSD2
            MOV    7AH,32H
            LJMP     FTJA2
GTSD2:       MOV    4FH,#00
DGHE2:    DJNZ     R7,KTDV2
            DJNZ     R6,KTDV2
            DJNZ     R5,KTDV2
                MOV    A,#05
          LCALL      WRIT1
         MOV    A,#0F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6
          LCALL      WRIT1
         MOV    A,#0FH
          LCALL      WDAT1
            MOV        R5,#03
          MOV        R6,#200
          MOV        R7,#200
NJHK2:    SETB    IRIN
            JB  IRIN,DGHD2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NJHK2
            MOV    A,32H
            CJNE  A,#18H,JEGY2
            MOV    A,#05
          LCALL      WRIT1
         MOV    A,79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6
          LCALL      WRIT1
         MOV    A,7AH
          LCALL      WDAT1
          MOV    4FH,#00
            LJMP  FTJA3
JEGY2:       MOV    A,4FH
            CJNE  A,#1H,GTSE2
            MOV    79H,32H
            LJMP     FTJA2
GTSE2:       CJNE  A,#2H,GTSB2
            MOV    7AH,32H
            LJMP     FTJA2
GTSB2:       MOV    4FH,#00
DGHD2:    DJNZ     R7,NJHK2
            DJNZ     R6,NJHK2
            DJNZ     R5,NJHK2
            LJMP     FTJA2
FTJA3:    MOV    A,#07
          LCALL      WRIT1
         MOV    A,77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8
          LCALL      WRIT1
         MOV    A,78H
          LCALL      WDAT1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KTDV3:    SETB    IRIN
            JB  IRIN,DGHE3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KTDV3
            MOV    A,32H
            CJNE  A,#18H,UEGY3
            MOV    4FH,#00
            LJMP  FTJA4
UEGY3:       MOV    A,4FH
            CJNE  A,#1H,GTSC3
            MOV    77H,32H
            LJMP     FTJA3
GTSC3:       CJNE  A,#2H,GTSD3
            MOV    78H,32H
            LJMP     FTJA3
GTSD3:       MOV    4FH,#00
DGHE3:    DJNZ     R7,KTDV3
            DJNZ     R6,KTDV3
            DJNZ     R5,KTDV3
                MOV    A,#07
          LCALL      WRIT1
         MOV    A,#0F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8
          LCALL      WRIT1
         MOV    A,#0FH
          LCALL      WDAT1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NJHK3:    SETB    IRIN
            JB  IRIN,DGHD3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NJHK3
            MOV    A,32H
            CJNE  A,#18H,JEGY3
            MOV    A,#07
          LCALL      WRIT1
         MOV    A,77H
          LCALL      WDAT1
          ;CALL  DELAY
          MOV    A,#08
          LCALL      WRIT1
         MOV    A,78H
          LCALL      WDAT1
          MOV    4FH,#00
            LJMP  FTJA4
JEGY3:       MOV    A,4FH
            CJNE  A,#1H,GTSE3
            MOV    77H,32H
            LJMP     FTJA3
GTSE3:       CJNE  A,#2H,GTSB3
            MOV    78H,32H
            LJMP     FTJA3
GTSB3:       MOV    4FH,#00
DGHD3:    DJNZ     R7,NJHK3
            DJNZ     R6,NJHK3
            DJNZ     R5,NJHK3
            LJMP     FTJA3
FTJA4:    MOV    A,#01
          LCALL      WRIT2
         MOV    A,75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KTDV4:     SETB    IRIN
            JB  IRIN,DGHE4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KTDV4
            MOV    A,32H
            CJNE  A,#18H,UEGY4
            MOV    4FH,#00
            LJMP  FTJA5
UEGY4:       MOV    A,4FH
            CJNE  A,#1H,GTSC4
            MOV    75H,32H
            LJMP     FTJA4
GTSC4:   MOV    4FH,#00
DGHE4:    DJNZ     R7,KTDV4
            DJNZ     R6,KTDV4
            DJNZ     R5,KTDV4
                MOV    A,#01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NJHK4:     SETB    IRIN
            JB  IRIN,DGHD4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NJHK4
            MOV    A,32H
            CJNE  A,#18H,JEGY4
            MOV    A,#01
          LCALL      WRIT2
         MOV    A,75H
          LCALL      WDAT2
          MOV    4FH,#00
            LJMP  FTJA5
JEGY4:       MOV    A,4FH
            CJNE  A,#1H,GTSE4
            MOV    75H,32H
            LJMP     FTJA4
GTSE4:    MOV    4FH,#00
DGHD4:    DJNZ     R7,NJHK4
            DJNZ     R6,NJHK4
            DJNZ     R5,NJHK4
            LJMP     FTJA4
        ;;;;
FTJA5:    MOV    A,#02
          LCALL      WRIT2
         MOV    A,5A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3
          LCALL      WRIT2
         MOV    A,5B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KTDV5:    SETB    IRIN
            JB  IRIN,DGHE5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KTDV5
            MOV    A,32H
            CJNE  A,#18H,UEGY5
            MOV    4FH,#00
            LJMP  FTJA6
UEGY5:       MOV    A,4FH
            CJNE  A,#1H,GTSC5
            MOV    5AH,32H
            LJMP     FTJA5
GTSC5:       CJNE  A,#2H,GTSD5
            MOV    5BH,32H
            LJMP     FTJA5
GTSD5:       MOV    4FH,#00
DGHE5:    DJNZ     R7,KTDV5
            DJNZ     R6,KTDV5
            DJNZ     R5,KTDV5
            MOV    A,#02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3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NJHK5:     SETB    IRIN
            JB  IRIN,DGHD5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NJHK5
            MOV    A,32H
            CJNE  A,#18H,JEGY5
            MOV    A,#02
          LCALL      WRIT2
         MOV    A,5A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3
          LCALL      WRIT2
         MOV    A,5BH
          LCALL      WDAT2
          MOV    4FH,#00
            LJMP  FTJA6
JEGY5:       MOV    A,4FH
            CJNE  A,#1H,GTSE5
            MOV    5AH,32H
            LJMP     FTJA5
GTSE5:       CJNE  A,#2H,GTSB5
            MOV    5BH,32H
            LJMP     FTJA5
GTSB5:       MOV    4FH,#00
DGHD5:    DJNZ     R7,NJHK5
            DJNZ     R6,NJHK5
            DJNZ     R5,NJHK5
            LJMP     FTJA5
FTJA6:    MOV    A,#04
          LCALL      WRIT2
         MOV    A,5C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5
          LCALL      WRIT2
         MOV    A,6E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KTDV6:     SETB    IRIN
            JB  IRIN,DGHE6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KTDV6
            MOV    A,32H
            CJNE  A,#18H,UEGY6
            MOV    4FH,#00
            LJMP  FTJA7
UEGY6:       MOV    A,4FH
            CJNE  A,#1H,GTSC6
            MOV    5CH,32H
            LJMP     FTJA6
GTSC6:       CJNE  A,#2H,GTSD6
            MOV    6EH,32H
            LJMP     FTJA6
GTSD6:       MOV    4FH,#00
DGHE6:    DJNZ     R7,KTDV6
            DJNZ     R6,KTDV6
            DJNZ     R5,KTDV6
                MOV    A,#04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5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NJHK6:     SETB    IRIN
            JB  IRIN,DGHD6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NJHK6
            MOV    A,32H
            CJNE  A,#18H,JEGY6
            MOV    A,#04
          LCALL      WRIT2
         MOV    A,5C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5
          LCALL      WRIT2
         MOV    A,6EH
          LCALL      WDAT2
          MOV    4FH,#00
            LJMP  FTJA7
JEGY6:       MOV    A,4FH
            CJNE  A,#1H,GTSE6
            MOV    5CH,32H
            LJMP     FTJA6
GTSE6:       CJNE  A,#2H,GTSB6
            MOV    6EH,32H
            LJMP     FTJA6
GTSB6:       MOV    4FH,#00
DGHD6:    DJNZ     R7,NJHK6
            DJNZ     R6,NJHK6
            DJNZ     R5,NJHK6
            LJMP     FTJA6
FTJA7:     MOV    A,#06
          LCALL      WRIT2
         MOV    A,7B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7
          LCALL      WRIT2
         MOV    A,7C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KTDV7:     SETB    IRIN
            JB  IRIN,DGHE7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KTDV7
            MOV    A,32H
            CJNE  A,#18H,UEGY7
            MOV    4FH,#00
            LJMP  FTJA8
UEGY7:       MOV    A,4FH
            CJNE  A,#1H,GTSC7
            MOV    7BH,32H
            LJMP     FTJA7
GTSC7:       CJNE  A,#2H,GTSD7
            MOV    7CH,32H
            LJMP     FTJA7
GTSD7:       MOV    4FH,#00
DGHE7:    DJNZ     R7,KTDV7
            DJNZ     R6,KTDV7
            DJNZ     R5,KTDV7
                MOV    A,#06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7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NJHK7:    SETB    IRIN
            JB  IRIN,DGHD7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NJHK7
            MOV    A,32H
            CJNE  A,#18H,JEGY7
            MOV    A,#06
          LCALL      WRIT2
         MOV    A,7B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7
          LCALL      WRIT2
         MOV    A,7CH
          LCALL      WDAT2
          MOV    4FH,#00
            LJMP  FTJA8
JEGY7:       MOV    A,4FH
            CJNE  A,#1H,GTSE7
            MOV    7BH,32H
            LJMP     FTJA7
GTSE7:       CJNE  A,#2H,GTSB7
            MOV    7CH,32H
            LJMP     FTJA7
GTSB7:       MOV    4FH,#00
DGHD7:    DJNZ     R7,NJHK7
            DJNZ     R6,NJHK7
            DJNZ     R5,NJHK7
            LJMP     FTJA7
FTJA8:    MOV     B,#10H
            MOV       A,7DH
            MUL      AB
            ADD      A,7EH
            MOV        32H,A
            MOV     B,#10H
            MOV       A,79H
            MUL      AB
            ADD      A,7AH
            MOV        34H,A
            MOV     B,#10H
            MOV       A,77H
            MUL      AB
            ADD      A,78H
            MOV        35H,A
            MOV        33H,75H
              MOV     B,#10H
            MOV       A,5AH
            MUL      AB
            ADD      A,5BH
            MOV        36H,A
           MOV     B,#10H
            MOV       A,5CH
            MUL      AB
            ADD      A,6EH
            MOV        37H,A
             MOV     B,#10H
            MOV       A,7BH
            MUL      AB
            ADD      A,7CH
            MOV        38H,A
            LCALL        XS5
            LJMP      KODW
        ;;;;;;;;;;;
UF7ER:  MOV    A,#01
          LCALL      WRIT2
         MOV    A,75H
          LCALL      WDAT2
LTJF:      MOV    A,#02
          LCALL      WRIT2
         MOV    A,5A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3
          LCALL      WRIT2
         MOV    A,5B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KTDV9:    SETB    IRIN
            JB  IRIN,DGHE9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KTDV9
            MOV    A,32H
            CJNE  A,#18H,UEGY9
            MOV    4FH,#00
            LJMP  FTJA10
UEGY9:       MOV    A,4FH
            CJNE  A,#1H,GTSC9
            MOV    5AH,32H
            LJMP     LTJF
GTSC9:       CJNE  A,#2H,GTSD9
            MOV    5BH,32H
            LJMP     LTJF
GTSD9:       MOV    4FH,#00
DGHE9:    DJNZ     R7,KTDV9
            DJNZ     R6,KTDV9
            DJNZ     R5,KTDV9
                MOV    A,#02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3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NJHK9:     SETB    IRIN
            JB  IRIN,DGHD9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NJHK9
            MOV    A,32H
            CJNE  A,#18H,JEGY9
            MOV    A,#02
          LCALL      WRIT2
         MOV    A,5A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3
          LCALL      WRIT2
         MOV    A,5BH
          LCALL      WDAT2
          MOV    4FH,#00
            LJMP  FTJA10
JEGY9:       MOV    A,4FH
            CJNE  A,#1H,GTSE9
            MOV    5AH,32H
            LJMP     LTJF
GTSE9:       CJNE  A,#2H,GTSB9
            MOV    5BH,32H
            LJMP     LTJF
GTSB9:       MOV    4FH,#00
DGHD9:    DJNZ     R7,NJHK9
            DJNZ     R6,NJHK9
            DJNZ     R5,NJHK9
            LJMP      LTJF
FTJA10:    MOV    A,#04
          LCALL      WRIT2
         MOV    A,5C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5
          LCALL      WRIT2
         MOV    A,6E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KTDV10:     SETB    IRIN
            JB  IRIN,DGHE10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KTDV10
            MOV    A,32H
            CJNE  A,#18H,UEGY10
            MOV    4FH,#00
            LJMP  FTJA11
UEGY10:       MOV    A,4FH
            CJNE  A,#1H,GTSC10
            MOV    5CH,32H
            LJMP     FTJA10
GTSC10:       CJNE  A,#2H,GTSD10
            MOV    6EH,32H
            LJMP     FTJA10
GTSD10:       MOV    4FH,#00
DGHE10:    DJNZ     R7,KTDV10
            DJNZ     R6,KTDV10
            DJNZ     R5,KTDV10
                MOV    A,#04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5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NJHK10:     SETB    IRIN
            JB  IRIN,DGHD10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NJHK10
            MOV    A,32H
            CJNE  A,#18H,JEGY10
            MOV    A,#04
          LCALL      WRIT2
         MOV    A,5C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A,#05
          LCALL      WRIT2
         MOV    A,6EH
          LCALL      WDAT2
          MOV    4FH,#00
            LJMP  FTJA11
JEGY10:       MOV    A,4FH
            CJNE  A,#1H,GTSE10
            MOV    5CH,32H
            LJMP     FTJA10
GTSE10:       CJNE  A,#2H,GTSB10
            MOV    6EH,32H
            LJMP     FTJA10
GTSB10:       MOV    4FH,#00
DGHD10:    DJNZ     R7,NJHK10
            DJNZ     R6,NJHK10
            DJNZ     R5,NJHK10
            LJMP     FTJA10
FTJA11:
            MOV     B,#10H
            MOV       A,5AH
            MUL      AB
            ADD      A,5BH
            MOV        36H,A
           MOV     B,#10H
            MOV       A,5CH
            MUL      AB
            ADD      A,6EH
            MOV        37H,A
            CLR        P1.2
              CLR        P1.0
              NOP
             NOP
              SETB    RS0
            SETB    RS1
              SETB     P1.2
          MOV        B,#8EH
          LCALL     FDYW
          MOV        B,#00H
          LCALL     FDYW
          SETB     P1.0
          CLR        P1.2
            MOV        R0,#36H
      MOV        R7,#02H
      MOV        DPTR,#FUEAB
      MOV        A,75H
      MOVC     A,@A+DPTR
      MOV        R1,A
      ;MOV        R1,#0C0H
KFHD:      CLR        P1.2
          CLR        P1.0
          NOP
          NOP
          SETB     P1.2
          MOV        B,R1
          LCALL     FDYW
          MOV        A,@R0
          MOV        B,A
          LCALL     FDYW
          INC        R0
          INC        R1
          INC        R1
          SETB     P1.0
          CLR        P1.2
          DJNZ     R7,KFHD
          CLR        P1.0
          CLR        P1.2
          NOP
          NOP
          SETB     P1.2
          MOV        B,#8EH
          LCALL     FDYW
          MOV        B,#80H
          LCALL     FDYW
          SETB     P1.0
          CLR        P1.2
          CLR    RS0
          CLR    RS1
        MOV     A,75H
            CJNE     A,#4,LTRV

            MOV     3FH,#100
            CLR      P1.3
            LJMP      KODW
LTRV:       INC    75H
            LJMP    UF7ER
            ;;;;;;;;;;;;;;;;;;;
JSRV:        MOV    A,#01
          LCALL      WRIT2
         MOV    A,5AH
          LCALL      WDAT2
          ;CALL  DELAY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KTDV12:    SETB    IRIN
            JB  IRIN,DGHE12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KTDV12
            MOV    A,32H
            CJNE  A,#18H,UEGY12
            MOV    4FH,#00
            LJMP  FTJA13
UEGY12:       MOV    A,4FH
            CJNE  A,#1H,GTSC12
            MOV    5AH,32H
            LJMP     JSRV
GTSC12:      MOV    4FH,#00
DGHE12:    DJNZ     R7,KTDV12
            DJNZ     R6,KTDV12
            DJNZ     R5,KTDV12
                MOV    A,#01
          LCALL      WRIT2
         MOV    A,#0FH
          LCALL      WDAT2
          MOV        R5,#3
          MOV        R6,#200
          MOV        R7,#200
NJHK12:     SETB    IRIN
            JB  IRIN,DGHD12
          LCALL      HYD6
            MOV    A,34H
            CJNE  A,#2H,NJHK12
            MOV    A,32H
            CJNE  A,#18H,JEGY12
            MOV    A,#01
          LCALL      WRIT2
         MOV    A,5AH
          LCALL      WDAT2

          MOV    4FH,#00
            LJMP  FTJA13
JEGY12:       MOV    A,4FH
            CJNE  A,#1H,GTSE12
            MOV    5AH,32H
            LJMP     JSRV
GTSE12:    MOV    4FH,#00
DGHD12:    DJNZ     R7,NJHK12
            DJNZ     R6,NJHK12
            DJNZ     R5,NJHK12
            LJMP      JSRV

FTJA13:        MOV      A,#0AH ;亮度
            LCALL      WRIT2
            MOV      A,5AH
            LCALL      WDAT2
            LJMP     KODW
;;;;;;;;;;;;;;;;;;;;;;;
HYD6:        MOV    30H,#00
            MOV    31H,#00
            MOV    32H,#00
            MOV    33H,#00
            MOV    34H,#00
            LCALL E1INT
            MOV    A,31H
            CPL    A
            CJNE  A,30H,JJTE
            MOV    A,33H
            CPL    A
            CJNE  A,32H,JJTE
            MOV    A,30H
            CJNE  A,#40H,JJTE
            ;LCALL     DYJ
            ;LCALL  DELAY
            INC    4FH
            MOV    34H,#02
JJTE:        RET

jdfc:       LJMP     C1INT

GDTN:        LJMP    IR_END
E1INT:    MOV 6AH, R5
            MOV 6BH, R6
            MOV 6CH, R7
            ;CLR     EA
            MOV   R0,#IRCOM
            MOV   R1,#00
            MOV   R4,#30
IR_IN1:  CALL  DEL
            SETB    IRIN
            JNB  IRIN,jdfc
         DJNZ  R4, IR_IN1
            JB    IRIN,GDTN
WAIT_H:  JB    IRIN,WAIT_H1
            CALL  DEL
            JMP   WAIT_H
WAIT_H1: MOV   R3,#0
WAIT_L:  JNB    IRIN,WAIT_H2
            CALL  DEL
            JMP    WAIT_L
WAIT_H2: JB    IRIN,IR_COUN
            CALL  DEL
            JMP    WAIT_H2
IR_COUN: MOV   R2,#0
IR_COUN1: CALL  DEL
            JB    IRIN,IR_COUN2
            MOV   A,#8
            CLR  C
            SUBB  A,R2
            MOV   A,@R0
            RRC  A
            MOV   @R0,A
            INC  R3
            CJNE  R3,#8,WAIT_L
            MOV   R3,#0
            INC  R1
            INC  R0
            CJNE  R1,#04H,WAIT_L
            ;MOV    34H,#02

            JMP  IR_END
IR_COUN2:INC  R2
            CJNE  R2,#20,IR_COUN1
IR_END:  MOV    R5,6AH
            MOV    R6,6BH
            MOV    R7,6CH
            RET

;;;;;;;;;;;;;;;;;;;;;;;;;;;;;;;;;;;
DEL:        ;SETB  RS1
            ;SETB  RS0
            MOV    7FH,#64
JRVT: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JNZ    7FH,JRVT
            ;CLR  RS1
            ;CLR  RS0
            RET

LRPLAY:     MOV    R5,#55
TYU:        MOV    R6,#200
DL5:        MOV    R7,#200
            DJNZ    R7,$
            DJNZ    R6,DL5
            DJNZ    R5,TYU
            RET            ;延时;
DELAY:   MOV    R5,#10
DX2:        MOV   R6,#250
DX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X1
            DJNZ  R5,DX2
            RET

            END

网友A:
51Hei(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现在就有一种想动手做一个的冲动,51Hei(51黑)论坛的人气看来现在很不错.这么多的好资料

网友B(2013-11-01):
汇编语言

网友C(2013-12-25):
不会汇编,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D(2014-02-13):
先回复,在下载,谢谢

网友E(2014-03-25):
#在这里快速回复#好东西

网友F(2014-05-02):
希望每个人能共享单片机资料大家学习

网友G:
谢谢分享,借鉴学习学习,顶一个

网友H:
感謝大大分享阿!

网友I(2014-06-02):
很漂亮,只是怎么是编程语言啊~~

网友J(2015-01-22):
强,汇编写的,表示只学过一点

网友K:
值得借鉴

网友L:
雪中送炭感谢你

网友L:
搂住叶挺厉害的,呵呵恭维

网友M(2015-02-25):
新年好,好厉害啊你

网友N(2015-04-26):
很好,做的不错,不知道时间误差怎么样

网友O(2016-03-13):
下载了,可是为什么看不了啊

网友P:
高手啊汇编写如此长的程序敬仰

网友Q:
竟然用汇编写的,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