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释放CPU按键消抖程序

楼主(2013-06-17):
//本程序仅个人想法,供参考与共同探讨,考虑到按键的实时性,此程序用到一个外部中断0,其实也可不用外部中断的,但思路是一样的
//功能:不需要按键延时等待消抖程序,检测到按键按下,屏蔽抖动,马上执行按键功能程序,不会误动作,即按键按一次,不管时间多长,都动作一次
#include <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sbit   S=P3^2;                         //将S位定义为P3.2,外部中断0管脚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jsn;
    EA=1;                                 //开总中断
    IT0=1;                                //选择负跳变来触发外中断0
    EX0=1;                              //允许使用外中断0
        while(1)
        {
               ……
               主程序
               ……
              if(S==0)                          //按键按下中断程序优先执行后再执行以下语句
              {
                      ajsn++;                  //加一后立马执行主程序,不需要傻瓜式等待,释放CPU,提高CPU执行有效指令的效率
                      if(ajsn==8000)    //此值可以根据主函数的执行时间与按键的机械抖动时间,人为按键频率,来确定一个完美值,当然给一个合理的就ok
                       {    //此处不要考虑理论太深,实际按键动作都能满足
                        ajsn=0;
                        S=1;                    //将接按键的管脚P3.2拉高,使按键功能恢复
                        }
              }
        }
}
/**********函数功能:外中断T0下降沿触发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外中断0的中断编号为0
{
      S=0;                                        //消抖——暂时将接按键的管脚P3.2拉低,从而使单片机检测不到抖动的高电平,无法再次触发中断
      ……
      按键功能程序
      ……
}

网友A(2018-08-01):
又是一个理论家!如果正好是一个干扰脉冲,你岂不是帮了大忙?

网友B:
楼主,我来上一个,这个我应用多年
void key_scan()
{
    if(key_scan_flag)//10ms扫描一次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10ms
{
      key_scan_flag=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