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玩液晶~~~NOKIA 3310 [附带程序]

楼主(2013-06-17):
03年买的NOKIA3310,现在退休了.屏用来做个多功能温度计.闹钟

可以给其他电器定时启动,延时关闭,
还可以设置温控报警.[用来烧水也可以.]

......

不说了,无图无真相,上图.

现在将程序原理图附上.程序是仿水银温度计的界面.

就是图2的照片

3310温度计[程序

网友A:
下面是主程序:
#include <config.h>

//外部函数
//-------------------delay.c--------------------------------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_time);   //延时子程序
//------------------LPH7366.c--------------------------------
#define COM  0  //指令
#define DAT  1  //数据
#define STR  1  //字符
extern void LPH7366_init();  //LPH7366初始化
extern void LPH7366_flash(unsigned int delay_time);  //LPH7366闪屏函数
extern void LPH7366_write(unsigned char type,unsigned char in_data);  //LPH7366写函数
extern void LPH7366_clr();  //显示屏幕清屏
extern void LPH7366_write_str(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str);
extern void LPH7366_write_han(unsigned char symbol_line,unsigned char symbol_row,unsigned char han);
extern void LPH7366_write_doc(unsigned char symbol_line,unsigned char symbol_row,unsigned char doc);
extern void data_tick(unsigned char i_data);  //数据拆分函数
extern 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stye,unsigned char i);  //计算屏幕的列地址   类型
extern unsigned char ge,shi;  //数据拆分
extern bit data_flag;  //是否动态显示数据标志位 0:不动态  1:动态
//------------------------time.c--------------------------------
extern void time_init();  //时间初始化
extern struct time
{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second;
}local_time,alarm_time,temp_time;
extern bit second_flag;   //秒信号标志
//------------------------温度图.c------------------------------
extern void pic_temp();    //温度主画面
extern void pic_temp_face_move();  //脸部表情选择
extern unsigned char face_flag;  //人脸表情标志位 1:笑脸 2:闭嘴 3:苦恼 4:讲话 5:伤心 6:惊讶 7:沉默
//-------------DS18B20.C-------------------
extern void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extern void DS18B20_send(unsigned char in_data); //DS18B20发送数据
extern void ReadTemperature();  //DS18B20读取温度转换好的数据
extern void temp_data_turn(float in_data); //DS18B20读取温度转换
extern bit T_sign;   //温度正负符号
extern float temp;  //转换好的温度数值
extern unsigned char t_bai,t_shi,t_ge,t_feng; //温度转换好的各个位
extern signed char temp_TH,temp_TL;
//------------DS18B20控制命令-----------------------------
#define T_CONVER 0x44  //开始温度转换
#define T_CONFIG 0x5f  //11位转换
#define T_READ 0xbe    //读暂存器
#define T_WRITE 0x4e   //写暂存器
#define T_ROM_JMP 0xcc  //忽略64ROM地址
#define T_COPY_E2 0x48  //将温度上下限数值写到E2ROM
#define T_RECALL_E2 0xb8  //将E2中存储的温度上下限数值复制到上下限寄存器中。
#define T_cont  0.0625  //温度转换常数
//---------------keyB.c---------------------------
extern key_main();  //主键盘
//------------------------------------------------
//内部函数
void time_move(); //时间部分动画
void temp_move(); //温度部分动画
void temp_display(); //温度显示
void temp_bar_move(); //温度条部分动画
void data_clr();  //行33-58清零函数
void tick_time_temp();  //检查设置参数
bit sign_cross=0; //正负符号交叉标志位
bit ring_flag=1;
unsigned char alarm_tick_time=0;
sbit LED=P1^5;
sbit SPK=P1^6;
unsigned char temp_bar[]={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void main()
{
   LPH7366_init();  //显示屏幕初始化
   LPH7366_clr();  //屏幕白屏
   time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pic_temp();

    LPH7366_write_str(1,4,'j');
    LPH7366_write_str(1,5,'i');
    LPH7366_write_str(1,6,'a');
    LPH7366_write_str(1,7,'n');
    LPH7366_write_str(1,8,'h');
    LPH7366_write_str(1,9,'u');
    LPH7366_write_str(1,10,'i');
    LPH7366_write_han(2,1,0);
    LPH7366_write_han(2,2,1);
    LPH7366_write_doc(4,25,0x36);
    LPH7366_write_doc(4,26,0x36);

    time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温度图动画部分
   {
     data_flag=1;

	 pic_temp_face_move();  //人脸表情

	 time_move();  //时间部分动画

	 temp_move();  //温度部分动画

	 temp_bar_move();  //温度条部分动画

	 key_main();  //主键盘

	 tick_time_temp();  //查询各个参数是否到了设定数值

	 if(temp_TL<temp&&temp<temp_TH)
	{

      face_flag=1;
	}
   }
}

void time_move()
{
     data_tick(local_time.hour);
     LPH7366_write_str(6,1,(shi+16));
	 LPH7366_write_str(6,2,(ge+16));

     if(second_flag==1)
     LPH7366_write_str(6,3,26);  //
	 else
     LPH7366_write_str(6,3,0);  //

     data_tick(local_time.minute);
     LPH7366_write_str(6,4,(shi+16));
	 LPH7366_write_str(6,5,(ge+16));

     if(second_flag==1)
     LPH7366_write_str(6,6,26);
	 else
     LPH7366_write_str(6,6,0);  //

	 data_tick(local_time.second);
     LPH7366_write_str(6,7,(shi+16));
	 LPH7366_write_str(6,8,(ge+16));

     if(ring_flag==1)
	 {
	  LPH7366_write_str(6,9,0x00);
      LPH7366_write_str(6,10,10);
	 }
     else
	 {
	  LPH7366_write_str(6,9,0x00);
      LPH7366_write_str(6,10,0);
	 }

}

void temp_move()
{
  data_flag=1;  //动态显示

  ReadTemperature();  //读温度

  temp_data_turn(temp); //转换温度数值

  temp_display();
}

void temp_display()
{
   if(T_sign==0)   //正数
 {
    if(sign_cross==1)
	{
	 data_clr();
	 sign_cross=0;
	}
    if(t_bai!=0)
  {
	  LPH7366_write_str(4,5,(t_bai+16));
	  LPH7366_write_str(4,6,(t_shi+16));
	  LPH7366_write_str(4,7,(t_ge+16));

	LPH7366_write_doc(4,46,0x01);  //C
    LPH7366_write_doc(4,47,0x3c);
    LPH7366_write_doc(4,48,0x42);
    LPH7366_write_doc(4,49,0x42);
    LPH7366_write_doc(4,50,0x42);
  }

    else
  {
    LPH7366_write_str(4,5,(t_shi+16));
    LPH7366_write_str(4,6,(t_ge+16));
  	LPH7366_write_doc(4,39,0x80);  //小数点
    LPH7366_write_str(4,7,(t_feng+16));

	LPH7366_write_doc(4,46,0x01);  //C
    LPH7366_write_doc(4,47,0x3c);
    LPH7366_write_doc(4,48,0x42);
    LPH7366_write_doc(4,49,0x42);
    LPH7366_write_doc(4,50,0x42);
  }
 }

   else    //是负数
 {
   if(sign_cross==0)
	{
	 data_clr();
	 sign_cross=1;
	}
   if(t_bai!=0)
  {

	  LPH7366_write_str(4,5,13); //负号
      LPH7366_write_str(4,6,(t_bai+16));
      LPH7366_write_str(4,7,(t_shi+16));
      LPH7366_write_str(4,8,(t_ge+16));

	LPH7366_write_doc(4,52,0x01);  //C
    LPH7366_write_doc(4,53,0x3c);
    LPH7366_write_doc(4,54,0x42);
    LPH7366_write_doc(4,55,0x42);
    LPH7366_write_doc(4,56,0x42);
  }

    else
  {

     LPH7366_write_str(4,5,13);  //负号
     LPH7366_write_str(4,6,(t_shi+16));
     LPH7366_write_str(4,7,(t_ge+16));
 	 LPH7366_write_doc(4,45,0x80);  //小数点
     LPH7366_write_str(4,8,(t_feng+16));

	LPH7366_write_doc(4,52,0x01);  //C
    LPH7366_write_doc(4,53,0x3c);
    LPH7366_write_doc(4,54,0x42);
    LPH7366_write_doc(4,55,0x42);
    LPH7366_write_doc(4,56,0x42);
  }
 }
}

void temp_bar_move()
{
  unsigned char k,i,n,j,l;
  k=(unsigned char)temp;
  i=k/8;  //几行
  n=k%8;  //几小行

   if(i>=0&&i<=5)
  { if(i>0)
   {for(j=5;j>(5-i);j--)
    {
    LPH7366_write_doc(j,80,temp_bar[7]);  //正行全显
	for(l=1;l<=(5-i);l++)  //清除上面不显示的,主要是为了清楚以前残留显示
	LPH7366_write_doc(l,80,0x00);
    }
   }
   if(n>0)   //一行显示都不到
   LPH7366_write_doc((5-i),80,temp_bar[n-1]);
  }

   LPH7366_write_doc(1,80,0x04);
}

void data_clr()
{
 unsigned char i;
 for(i=33;i<59;i++)
 {
  LPH7366_write_doc(4,i,0x00);
 }
}

void tick_time_temp()
{
  if(ring_flag==1)
 { if(alarm_time.hour==local_time.hour)
  {
    if(alarm_time.minute==local_time.minute)
	{
	  if(local_time.second<30)
	  {
	   SPK=~SPK;
	   face_flag=4;
	  }
	  else
	  SPK=0;
	}
  }
 }

  if(temp_time.hour==local_time.hour)
  {
    if(temp_time.minute==local_time.minute)
	{
	  temp_move();
	  face_flag=7;
	}
  }

  if(temp>(temp_TH+0.5))
  {
    alarm_tick_time++;
	if(alarm_tick_time==10)
    {
	 alarm_tick_time=0;
	 LED=0;
	 face_flag=6;
	}
  }

  if(temp<(temp_TL-0.5))
  {
    alarm_tick_time++;
	if(alarm_tick_time==10)
    {
	 alarm_tick_time=0;
     LED=~LED;
	 face_flag=3;
     delay(2000);
	}
  }

}

网友B(2014-09-02):
真乃神人也。

网友C:
还没看,应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