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单片机的六路抢答器,求高手帮忙注释一下,很多地方不懂啊!

楼主(2013-06-17):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c0};
        sbit start=P3^6;
        sbit reset=P3^7;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sbit key7=P1^6;
        sbit key8=P1^7;
        sbit jia=P3^4;
        sbit jian=P3^5;
        bit action = 0;
        uchar second=10,a[7]={0};
        uchar timer0_count = 0;
        uchar number=0;
        uchar number_display = 0;
        uchar k;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display(uchar number,uchar second)
        {
                P2 = 0x01;
                P0 = table[second];
                delay(1);
                P2 = 0x02;
                P0 = table[number];
                delay(1);
                P2 = 0x04;
                P0 = table[a[0]];
                delay(1);
                P2 = 0x08;
                P0 = table[a[1]];
                delay(1);
                P2 = 0x10;
            P0 = table[a[2]];
                delay(1);
                P2 = 0x20;
                P0 = table[a[3]];
                delay(1);
                P2 = 0x40;
                P0 = table[a[4]];
                delay(1);
                P2 = 0x80;
                P0 = table[a[5]];
                delay(1);
        }
        void start_keyscan()
        {
            void fengling();
                while(start == 0)
                {
                    key7=0;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if(start == 1)
                        {
                            key7=1;
                                action  = 1;
                                TR0 = 1;
                        }
                }
        }

        uchar key_scan8()
        {
                if(key1 == 0)
                {
                        delay(8);
                        if(key1 == 0)
                        {
                                number  = 1;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if(key2 == 0)
                {
                        delay(8);
                        if(key2 == 0)
                        {
                                number  = 2;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if(key3 == 0)
                {
                        delay(8);
                        if(key3 == 0)
                        {
                                number  = 3;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if(key4 == 0)
                {
                        delay(8);
                        if(key4 == 0)
                        {
                                number  = 4;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if(key5 == 0)
                {
                        delay(8);
                        if(key5 == 0)
                        {
                                number  = 5;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if(key6 == 0)
                {
                        delay(8);
                        if(key6 == 0)
                        {
                                number  = 6;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if(number_display != 0)
                {
                        return number_display;
                }
                else
                {
                        return 0;
                }
        }
        void reset_keyscan()
        {
                if(reset == 0)
                {
                        delay(8);
                        if(reset == 0)
                        {
                                number_display = 0;
                               second=10;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0;
                P2=0x00;
                while(1)
                {
                    reset_keyscan();
                        start_keyscan();
                         if(jia==0&&a[number-1]<9)
              {
                 delay(10);
                 while(jia==0)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a[number-1]=a[number-1]+1;
              }
            if(jian==0&&a[number-1]>0)
              {
                 delay(10);
                     while (jian==0)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a[number-1]=a[number-1]-1;
              }
                        while(action)
                        {
                         while(!key_scan8())
                        {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if(second == 0)
                                {
                                        second = 10;
                                        break;
                                }
                        }
                                        TR0 = 0;
                                        key7=0;
                                        delay(80);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key7=1;
                                        action = 0;
                                        break;
                        }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r0_count ++;
                if(timer0_count == 20)
                {
                        second --;
                        timer0_count = 0;
          if(second==0)
                        {
                           key7=0;
                           delay(60);
                           key7=1;
                     }
                 }
         }

网友A:
是一个八路抢答器的单片机程序

网友B(2015-04-07):
不懂,但是还是要顶,安抚楼主受伤心灵,每一个新手都是痛苦的开始,快乐的结局

网友C(2019-04-18):
道到我的单片机里没用呀

网友D:
在学习技术的时候,一定要多动脑筋,遇到问题后,三思而后问。

网友E:
key_scan8这个函数检测8个按键是否有按下的,检测到按键后返回number_display。

网友F(2023-12-20):
六路抢答器怎么做,在线求

网友F:
下载进我的单片机了没用呀

网友G:
这段代码看起来是为了一个带有按钮的七段数码管计数器,可以用来递增和递减数字。它还包括一个倒计时器,从10倒数到0,下载进单片机没用有可能是你的引脚不对 比如原来是P1.0-7引脚,但是你单片机可能不是这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