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的应答文题

楼主(2013-06-17):
请教高手关于I2C发送完1字节数据或地址后怎么接收应答信号,下面是我的程序,但是没有收到应答,为什么?
void write(uchar a)
{
        uchar i;
        ack=0;
        while(!ack)
        {
                scl=0;
                delayus(3);
                for(i=0;i<8;i++)
                {
                        if(a&0x80==0x80)
                                sda=1;
                        else
                                sda=0;
                        delayus(1);
                        scl=1;
                        delayus(3);
                        a=a<<1;
                        scl=0;
                        delayus(3);
                }
                sda=1;
                delayus(2);
                scl=1;
                delayus(3);
                if(sda)
                        ack=0;
                else
                        ack=1;

                scl=0;
                delayus(3);
        }

delayus();是2Us一次的

网友A:
建议参考下我写的 at24c02程序 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下我写的 at24c02程序 里面有

不好意思,我没找到,可不可以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B(2015-04-07):
不懂,但是还是要顶,安抚楼主受伤心灵,每一个新手都是痛苦的开始,快乐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