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液晶简易菜单程序-c语言

楼主(2013-06-18):
lcd12864菜单大致框架算是完成了,主要实现了两个功能----反白,翻页。原本是想做一个多级---起码也得二级----菜单,但有意外的时间安排,故暂且放下。
      个人认为比较费脑筋的是反白功能的制作。首先12864并没有专门为用户准备单行的反白,要么一三行一块反,要么二四一块。所以得参照前人的方法,即将字符显示与图像显示结合,在需要反白的部分用绘图功能全写上0xff,有自带的异或逻辑能成功反白。这部分让我摸索了几小时。
      其次是这种反白实现之前,得先给原来的图像全清掉,也正是这一步让89c52耗费了不少时间,选项切换间居然要用1s 的时间。这是不能忍的啊。所以自己想了一个办法,让图像整体清除换成 部分清除。思路是在选项光标变量 Index_P 外再添一记录变量----Index_P_Pre-----以记录上一次选项所在位置,然后在清除图像的时候专门清除 Index_P_Pre 对于的图像痕迹,这样就将清屏所需的时间减少了3/4。
      好了,这个菜单模块总共用了6KB。对于 64KB的89C516来说还有很多空间,自己也可以放心弄下去。
/////////////////////////////////////////////////////////////////////////////////////////////////////////////////////////////////////////

/*
Index_Num 数组元素最大序号
Index     数组元素当前序号
Index_P   选中项序号
Index_P_Pre 上一选中项序号,用于快速清理上次所画下的图案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define Index_Num 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sbit LCD_RS  =  P2^6;      //寄存器选择输入    cs
sbit LCD_RW  =  P2^5;      //液晶读/写控制     sid
sbit LCD_EN  =  P2^7;      //液晶使能控制      clk
sbit LCD_PSB =  P3^2;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LCD_RST =  P3^7;      //液晶复位端口

bdata uchar DataBuf;
uint Index,Index_P_Pre;
uint Index_P=0;
uchar code Weibo[][16]={"hello","呀咦  晗昱","weibo.com","/maixianyu","blog.163.com","maixianyu@126",
        "123","456","789"};
//////////////////////////////////////////////   200us
void delay(int ms)
{
uchar t;
  while(ms--)
  {
    for(t=0; t<20; t++) ;
  }
}
//////////////////////////////////////////////////////////////////
void Lcd_Write_8bit(uchar msg){
uint i;
uchar DataBuffer;
DataBuffer=msg;
for(i=0;i<8;i++){
  LCD_RW=(bit)(DataBuffer&0x80);
  LCD_EN=1;
  _nop_();
  _nop_();
  LCD_EN=0;
  _nop_();
  _nop_();
  DataBuffer<<=1;
}
}
/////////////////////////////////////////
uchar Lcd_Rec(uint RS){
uint i;
uchar Data_H,Data_L;
LCD_RS=1;
if(RS)
  Lcd_Write_8bit(0xfe);
else
  Lcd_Write_8bit(0xfc);
delayNOP();
for(i=0;i<8;i++){
  LCD_EN=1;
  Data_H=(Data_H<<1)|LCD_RW;
  LCD_EN=0;
}
delayNOP();
for(i=0;i<8;i++){
  LCD_EN=1;
  Data_L=(Data_L<<1)|LCD_RW;
  LCD_EN=0;
}
LCD_RS=0;
DataBuf=(Data_H<<4)|Data_L;
return DataBuf;
}
/////////////////////////////////////////
bit Lcd_Busy(){
return Lcd_Rec(0)&0x80;
}
/////////////////////////////////////////
void Lcd_Write(uchar msg,uint dc){              //if dc equals 0,msg is a kind of cmd.
while(Lcd_Busy());
if(dc==0)
  DataBuf=0xf8;
else
  DataBuf=0xfa;
delayNOP();
LCD_RS=1;
Lcd_Write_8bit(DataBuf);
delayNOP();
DataBuf=msg&0xf0;
Lcd_Write_8bit(DataBuf);
delayNOP();
DataBuf=(msg<<4)&0xf0;
Lcd_Write_8bit(DataBuf);
LCD_RS=0;
}

////////////////////////////////////////////////////
void Disp_black()                          //清理上一次画下的痕迹
{
  uchar i,j;
  Lcd_Write(0x34,0);        //写数据时,关闭图形显示
if(Index_P_Pre<2){
   for(i=0+16*Index_P_Pre; i<16+16*Index_P_Pre; i++)
   {
     Lcd_Write(0x80+i,0);
     Lcd_Write(0x80,0);
     for(j=0;j<16;j++)
   Lcd_Write(0x00,1);
   }
}else{
   for(i=0+16*(Index_P_Pre-2);i<16+16*(Index_P_Pre-2);i++)
   {
     Lcd_Write(0x80+i,0);
     Lcd_Write(0x88,0);
     for(j=0;j<16;j++)
    Lcd_Write(0x00,1);
   }
}
  Lcd_Write(0x36,0);       //写完数据,开图形显示
}
void convertChar(uchar CX)                                        // 反白函数
{
uchar halfLineCnt, basicBlock,lcdPosX,lcdPosY;
// if(f==1)
Disp_black(); //清绘图区
lcdPosY = 0x80;
if (CX == 0)
{
    CX = 0x80;
    halfLineCnt = 16;
}
else if (CX == 1)
{
    CX = 0x80;
    halfLineCnt = 32;
}
else if (CX == 2)
{
    CX = 0x88;
    halfLineCnt = 16;
}
else if (CX == 3)
{
    CX = 0x88;
    halfLineCnt = 32;
}
lcdPosX = CX;

     for (; halfLineCnt != 0; halfLineCnt--)
{
    basicBlock = 16;
    Lcd_Write(0x34,0);
    Lcd_Write(lcdPosY,0);
    Lcd_Write(lcdPosX,0);
    Lcd_Write(0x30,0);

    for (;basicBlock != 0; basicBlock--)
    {
     if (halfLineCnt > 16)
     {
      Lcd_Write(0x00,1);
     }
     else
     {
   Lcd_Write(0xff,1);
     }
    }
    lcdPosY++;
}

Lcd_Write(0x36,0);
Lcd_Write(0x30,0);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uchar pos;
if(x==1)
  {x=0x80;}
else if(x==2)
  {x=0x90;}
else if(x==3)
  {x=0x88;}
else if(x==4)
  {x=0x98;}
pos=x+y;
Lcd_Write(pos,0);
}
///////////////////////////////////////////
void Lcd_Menu(uint Head){
uint j,i;
uint Index_End=Head+3;
// if(Index_End<=Index_Num){
  for(j=0;Head<=Index_End;Head++,j++){
   Lcd_Pos(j+1,0);
   i=0;
   while(i<15){
    if(Weibo[Head][i]!=0)
     Lcd_Write(Weibo[Head][i++],1);
    else{
     Lcd_Write(0x20,1);
     i++;
    }
   }
   delayNOP();
  }
// }
}
///////////////////////////////////////////
void Lcd_Init(void){
LCD_PSB=0;
LCD_RST=0;
LCD_RS=0;
LCD_RW=1;
LCD_EN=0;
delay(2);
LCD_RST=1;
delay(2);
Lcd_Write(0x30,0);   //ordinary  cmd
delay(2);
Lcd_Write(0x0c,0);   //how to show
delay(2);
Lcd_Write(0x01,0);   //clear
delay(2);
}
/////////////////////////////////////////
void main(void){
Lcd_Init();
Key1=1;
Lcd_Menu(Index);
convertChar(Index_P);
while(1){
  if(Key1==0&&Index>=0){
   delay(5);
   if(Key1==0&&Index>=0){
    if(Index_P==0&&Index>0)
     Lcd_Menu(--Index);
    if(Index_P>0){
     Index_P_Pre=Index_P;
     convertChar(--Index_P);
    }
   }
  }
  if(Key2==0&&Index_P<=3){
   delay(5);
   if(Key2==0&&Index_P<=3){
    if(Index_P==3&&Index<(Index_Num-3))
     Lcd_Menu(++Index);
    if(Index_P<3){
     Index_P_Pre=Index_P;
     convertChar(++Index_P);
    }
   }
  }
}
}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
51Hei(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3-08-19):
学习下   最近要用菜单

网友C:
刚做完lcd显示、不过只是简单的应用

网友D(2013-10-0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2014-03-21):
真是太棒了 加油

网友F(2014-08-15):
很好的东西!

网友G:
菜单弄了几天了还在研究中

网友H(2014-09-28):
菜单弄了几天了还在研究中!!

网友I(2014-12-15):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J(2015-04-29):
收下了  楼主 辛苦了

网友K(2016-04-05):
最近在学习菜单的使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L:
好用,值得学习

网友M(2016-05-10):
正在学习菜单。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N(2017-02-26):
感谢楼主费心分享,mark一下学习备用。

网友O(2017-04-15):
引用 网友A:
51Hei(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很不错啊

网友P(2017-07-12):
可以把源代码发给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