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 我的这个程序 怎么没啥效果??

楼主(2013-06-18):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sbit fmq=P3^6;
sbit P2_7=P2^7;
void beef1(void)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500)/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500)%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TF1=0;
while(1)//无限循环等待查询
    {
    while(TF1==1)
         {

    TF1=0;
    fmq=~fmq;  //将P3.6引脚输出电平取反
           TH1=(65536-5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5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
  }
}

void beef2(void)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250)/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250)%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TF1=0;
while(1)//无限循环等待查询
    {
    while(TF1==1)
         {

    TF1=0;
    fmq=~fmq;  //将P3.6引脚输出电平取反
           TH1=(65536-25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25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
  }
}

void beef3(void)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167)/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167)%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TF1=0;
while(1)//无限循环等待查询
    {
    while(TF1==1)
         {

    TF1=0;
    fmq=~fmq;  //将P3.6引脚输出电平取反
           TH1=(65536-167)/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167)%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
  }
}

void beef4(void)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125)/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125)%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TF1=0;
while(1)//无限循环等待查询
    {
    while(TF1==1)
         {

    TF1=0;
    fmq=~fmq;  //将P3.6引脚输出电平取反
           TH1=(65536-125)/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125)%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
  }
}

void beef5(void)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100)/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100)%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TF1=0;
while(1)//无限循环等待查询
    {
    while(TF1==1)
         {

    TF1=0;
    fmq=~fmq;  //将P3.6引脚输出电平取反
           TH1=(65536-1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1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
  }
}

void beef6(void)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83)/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83)%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TF1=0;
while(1)//无限循环等待查询
    {
    while(TF1==1)
         {

    TF1=0;
    fmq=~fmq;  //将P3.6引脚输出电平取反
           TH1=(65536-83)/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83)%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
  }
}

void beef7(void)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71)/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71)%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TF1=0;
while(1)//无限循环等待查询
    {
    while(TF1==1)
         {

    TF1=0;
    fmq=~fmq;  //将P3.6引脚输出电平取反
           TH1=(65536-71)/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71)%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
  }
}
void beef8(void)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63)/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63)%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TF1=0;
while(1)//无限循环等待查询
    {
    while(TF1==1)
         {

    TF1=0;
    fmq=~fmq;  //将P3.6引脚输出电平取反
           TH1=(65536-63)/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63)%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
  }
}
void beef9(void)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56)/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56)%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TF1=0;
while(1)//无限循环等待查询
    {
    while(TF1==1)
         {

    TF1=0;
    fmq=~fmq;  //将P3.6引脚输出电平取反
           TH1=(65536-56)/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56)%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
  }
}
void beef10(void)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50)/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50)%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TF1=0;
while(1)//无限循环等待查询
    {
    while(TF1==1)
         {

    TF1=0;
    fmq=~fmq;  //将P3.6引脚输出电平取反
           TH1=(65536-5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5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
  }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uchar j;
while(i--)
{for(j=0;j<115;j++){;}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i)
{
P2=0xbf;;
                         //选通最右端的数码管显示
P0=tab[i/10];         //显示i参数传来的字型码
delay1ms(5);
P2=0x7f;
P0=tab[i%10];
delay1ms(5);
P2=0xff;
P0=0xff;
delay1ms(5);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uint i,j;
  display(16);
  while(1)
{
   //P1=0xff; //先向P1口写1;端口读状态
   P1=0xf0;
   temp=P1;
   if(temp!=0xf0)
  {
     delay1ms(15);                //消除按键抖动
     if(temp!=0xf0)
    {
P1=0xfe;                 //按行进行按键扫描,先扫描第一行
  temp=P1;
        switch(temp)
       {
case(0xee):beef1();for(j=0;j<100;j++)display(1);break;
case(0xde):for(i=0;i<1000;i++)beef2();for(j=0;j<100;j++)display(2);break;
case(0xbe):for(i=0;i<1000;i++)beef3();for(j=0;j<100;j++)display(3);break;
case(0x7e):beef4();for(j=0;j<100;j++)display(4);break;
       }

        P1=0xfd;                 //按行进行按键扫描,扫描第二行
        temp=P1;
        switch(temp)
       {
case(0xed):for(i=0;i<1000;i++)beef5();for(j=0;j<100;j++)display(5);break;
case(0xdd):for(i=0;i<1000;i++)beef6();for(j=0;j<100;j++)display(6);break;
case(0xbd):for(i=0;i<1000;i++)beef7();for(j=0;j<100;j++)display(7);break;
case(0x7d):beef8();display(8);break;
       }

       P1=0xfb;                 //按行进行按键扫描,扫描第三行
       temp=P1;
       switch(temp)
      {
case(0xeb):for(i=0;i<1000;i++)beef9();for(j=0;j<100;j++)display(9);break;
case(0xdb):for(i=0;i<1000;i++)beef10();for(j=0;j<100;j++)display(10);break;
  }

     }
   }
}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电路图呢?

楼主:
频率计系统设计
主要内容: 设计一个频率计,要求:
⑴利用单片机系统实现1~10kHz频率的输出,采用10个按键控制,并通过蜂鸣器发声;
⑵并用LED数码管将输出频率显示出来。也可任意设置输出频率。

楼主:
这是效果图

楼主:
这是原理图

RZ-51.AVR V2.0原理图.pdf

楼主:
这个死循环 怎吗跳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