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按键的另类消抖方法

楼主(2013-06-19):
关于消抖,我现在想到的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延时跳过抖动再检测;另一种也就是本贴的思路:就是把抖动灭掉,不让它抖动,而不是跳过抖动,如下图:

#include<AT89X5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1^3;
uchar i;
uchar code num[]=
{0xC0,/*0*/0xF9,/*1*/0xA4,/*2*/
0xB0,/*3*/0x99,/*4*/0x92,/*5*/0x82,/*6*/
0xF8,/*7*/0x80,/*8*/0x90,/*9*/};
void keysan()//按键扫描
{
     bit flag;
     uint keysta;
     if((!key)&(!flag))
    {
         key=0;//消抖
         i++;
         if(i>9)
         i=0;
         flag=1;
     }
      if(!key)
     {
          keysta++;
          if(keysta==10000)
          {
              key=1;//拉高
              keysta=0;
              flag=0;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an();
         P0=0xf0;
         P2=num;
     }
}

网友A(2014-03-18):
拿来试试

网友B(2015-06-28):
准备下载,看能不能参考

网友C(2016-09-01):
不怎么好用

网友D:
楼主是咋样把抖动给“灭”掉的?
我都是调用显示子程序消抖动的

网友E(2020-03-07):
没用。仿真测试了,按了,从0跳到2了。有时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