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 !!! 51单片机外部中断计数

楼主(2013-06-19):
单片机使用P1口驱动3位8段共阳管,P2.0~P2.2选择用于显示的数码管,外部中断INT0上连接S1,用于中断计数,P3.5接S2用于清零。INT0上接一个按钮S1,按钮一端接地,一端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到INT0;每按一次S1计数一次,并在三个数码管上显示,另一个普通I/O引脚上连接一个按钮S2。当计数到999或者清零按下时,数码管归零
(求proteus仿真电路和程序)

楼主:
要求自己设计啊

网友A:
请看附件

网友B:
你是要用汇编吧

网友C:
如果你有一点点基础,给写你一个程序不是很难。如果你刚刚起步,还是自己动手较好。动起手来,有不明白的在寻求帮助,这样有利于掌握知识。

网友D(2013-07-24):
用外部中断当按键,要设置成上升沿触发或下降沿触发,不然用下降沿触发无法到按键消抖。

网友E(2016-05-24):
引用 网友F:
我有,,,,,,,,,,

我需要这个仿真图 谢谢

网友E:
求仿真图 附件里的看不了

网友G:
用C或者汇编不都行么~

网友E:
说错了是仿真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求仿真图 附件里的看不了

说错了是求仿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