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6-20):
仿真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仿真芯片可以单步执行程序 设置断点 查看中间变量的值等

网友B(2015-04-07):
不懂,但是还是要顶,安抚楼主受伤心灵,每一个新手都是痛苦的开始,快乐的结局

网友C(2015-05-08):
仿真芯片可以单步执行程序 设置断点 查看中间变量修改变量的值等

网友D:
在仿真状态下,程序每运行一步可看到实物运行的状态

网友E:
不懂,帮你顶,上面的大神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F:
仿真是进一步验证程序是否按照你的思想来执行的一种方式

网友G:
可以用来看你的程序是否正确 以便在你焊硬件的时候不会出错

网友G:
做仿真用的

网友G:
那你觉得能用来做什么

网友G:
很好用的一个软件么

网友H:
先仿真  就可以知道实物的效果   也就可以电路原理图  程序有没有错误

网友I(2023-08-22):
不同的方案有不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