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做的GPS定位及轨迹记录器!完成

楼主(2013-06-20):
基于C3-370C的GPS定位及轨迹记录仪!

在51hei买了C3-370C的GPS,准备做GPS轨迹记录,因为我一直想在旅游的照片上加上坐标信息……

开始用M48作控制MCU,结果写着写着,发现Flash空间不足,想换个M8或M88的,在常州还不好买,手上正好还有两块STC90C52,8K的,于是就换上C52了。

C52不带AD,那电池检测又成问题,于是从坏的万用表上拆下一个2904运放,做了个简单的电池电压检测。

现在整个设备的供电都由锂电池直接提供,配一块880mah的手机电池,可以用6小时左右;

我用24C64记录轨迹信息,包括日期时间、经纬度在内的一组信息,可存储512条,按1min/条,可存8小时。

数据通过串口传给上位机,上位机软件转换数据,也可直接输出KML文件,在Goole earth中打开。

按键0: 短按(可见卫星信息|坐标数据); 长按(运行|暂停);
按键1: 短按(记录当前坐标数据); 长按(暂停时长按删除所有数据);
按键2: 短按(背光灯); 长按(记录模式切换H/A90s/A60s/A30s/A10s);

视图1

背光灯开启

界面说明

液晶背后的主控板

30S自动记录模式

可见卫星信息

连接电脑上传数据

PC端接收数据

删除数据

背面

左侧

右侧

在GooleEarth打开

运放低电压指示电路

GPS轨迹记录PC端及程序:

楼主:
最近想着给它加个壳,费了一些时间,找到了一个东东,感觉做外壳不错,就是ADSL的分频器,不过体积小了不少, 尺寸只有60X44X21!   于是想做就做吧,为了减小体积,能用贴片的元件都换成贴片的,幸好最近出了Atmega8a这个价格还算合理的AVR片子, 上位机软件也做了调整,将照片匹配软件与上位机软件合成。 主程序文件:
#include "_STC90.h"
#include "_GPS.h"

sbit C_LED = P0^4; //数据通讯指示
sbit Key0 = P3^3;
sbit Key1 = P1^2;
sbit Key2 = P1^0;

bit flg_gsv=0;
bit flg_mode=0;
bit flg_upload=0;
bit flg_rx=0;
bit flg_rxf=0;
uchar flg_rmcgga=0;      //1rmc 2gga

void get_gpsmode(void)
{
	if(!flg_mode){
		if(buf_gps[3]=='M' && buf_gps[4]=='C') flg_rmcgga = 1;     //RMC
		else{
			if(buf_gps[3]=='G' && buf_gps[4]=='A') flg_rmcgga = 2; //GGA
			else flg_rx = 0;
		}
	}
	else{
		if(buf_gps[3]=='S' && buf_gps[4]=='V') flg_rmcgga = 3; //GGA
		else flg_rx = 0;
	}
}

void UART_RX(void) interrupt 4
{
	uchar tp_rx;
	while(!RI);
	tp_rx = SBUF;
	if(!flg_rxf){
		if(flg_rx){
			buf_gps[count_gps] = tp_rx;
			if(count_gps==4) get_gpsmode();
			if(tp_rx=='*'){ flg_rx = 0; flg_rxf = 1;}
			else count_gps++;
		}
		else{
			if(tp_rx=='$'){ flg_rx = 1; count_gps = 0; flg_rmcgga = 0;}
		}
	}
	if(tp_rx=='#') flg_upload = 1;
	RI = 0;
}

void UART_TX(uchar tp_tx)
{
	SBUF = tp_tx;
	while(!TI);
	TI = 0; _nus(100);
}

uchar var_js7=36;
uchar var_js5=0;
uchar var_js4=0;
uint var_jsrec=0;
//60ms
void TIMER2_SEV(void) interrupt 5
{
	TF2 = 0;
	if(var_js7>0) var_js7--;
	if(var_js5>0) var_js5--;
	if(var_js4>0) var_js4--;
	if(var_jsrec>0) var_jsrec--;
}

void initial(void)
{
	C_LED  = 0;
	GPS_EN = 0;
	EA = 0;
	AUXR = 0x01;
	IPH = 0x0c;	IP = 0x14;
	SCON = 0x50;
	PCON = 0x00;
	RI = 0;	TI = 0; ES = 1;

	TCON = 0x00;
	TMOD = 0x21;
	TH1 = 256-6; TL1 = 256-6; ET1 = 0; TR1 = 1;
	T2CON = 0x00; T2MOD = 0x00;
	RCAP2H = (65536-55296)/256; RCAP2L = (65536-55296)%256;
	ET2 = 1; TR2 = 1;
	I2C_Init();
	L5_init();
	L5_wrstr_cn(24,2,0,4,4); //卫星定位
	L5_wrstr_cn(24,4,4,4,4); //轨迹记录
	EA = 1;
	while(var_js7>0);
	Lgps_disp_init();
	C_LED = 1;
}

void Key_deal(void)
{
	uchar jk=255;
	C_LED = 0; EA = 0; flg_rx = 0; flg_rxf = 0;
	if(!Key0){
		do{ _nms(8); jk--;}while(!Key0 && jk>0);
		if(jk>0){
			flg_mode = !flg_mode;
			L5_setxy(0,1); ofs = 0; line = 0x00; Lwr_icob(336);
			if(!flg_mode) Lgps_disp_dt();
		}
		else{
			flg_sata = !flg_sata; L5_SATA();
			GPS_EN = flg_sata;
		}
		do{	while(!Key0); _nms(5);}while(!Key0);
	}
	if(!Key1){
		do{ _nms(20); jk--;}while(!Key1 && jk>0);
		if(jk>0){ at_onewr('H'); var_js4 = 10;}
		else at_format();
		do{	while(!Key1); _nms(5);}while(!Key1);
	}
	if(!Key2){
		do{ _nms(8); jk--;}while(!Key2 && jk>0);
		if(jk>0) L5_LED = !L5_LED;
		else{
			while(!Key2){
				rec_add();
				_nms(255); _nms(255); _nms(255); _nms(255);
			}
			var_jsrec = var_rec*50; var_jsrec/=3;
		}
	}
	C_LED = 1; EA = 1;
}

void main(void)
{
	initial();
	while(1){
		if(flg_rxf){
			if(flg_sign) C_LED = 0;
			L5_ComData(1); var_js5 = 6;
			get_cama();
			if(!flg_mode){
				if(flg_rmcgga==1) L5_RMC();
				else if(flg_rmcgga==2) L5_GGA();
			}
			else{
				if(flg_rmcgga==3){
					if(!flg_gsv){
						L5_GSV();
						if(buf_gps[8]=='3') flg_gsv = 1;
					}
					else{
						if(buf_gps[8]=='2'){ L5_GSV(); flg_gsv = 0;}
					}
				}
			}
			for(count_gps=0;count_gps<96;count_gps++)
				buf_gps[count_gps]=0;
			C_LED = 1; flg_rxf = 0;
		}
		if(var_js5==1){ L5_ComData(0); var_js5 = 0;}
		if(var_js7==0){	L5_BAT(); var_js7 = 16;}
		if(!(Key0&Key1&Key2)){ _nms(5); Key_deal();}
		if(var_js4==1){ L5_AtWr(0); var_js4 = 0;}
		if(!flg_sata){
			if(var_rec>0){
				if(var_jsrec==0){
					at_onewr('A'); var_js4 = 10;
					var_jsrec = var_rec*50; var_jsrec/=3;
				}
			}
		}
		if(flg_upload){
			if(flg_sata){
				uint k; uchar r;
				C_LED = 0; EA = 0; flg_rx = 0; flg_rxf = 0;
				for(k=0;k<at_id;k++){
					AT24C64_RdPage(k*16);
					UART_TX(k/256); UART_TX(k%256);
					for(r=0;r<16;r++) UART_TX(C64_buf[r]);
					L5_sch(1,1,k,at_id);
				}
				EA = 1; L5_sch(0,0,0,0); C_LED = 1;
			}
			flg_upload = 0;
		}
	}
}

楼主:
_gps.h 文件:
#include "_STC90.h"
#include "_LCD5110.h"
#include "_AT24C64.h"

#define Bat_full   10 //电量满
#define Bat_empt   11 //电量空
#define Signal     12 //信号
#define NoSignal   13 //信号
#define file       14 //文件
#define Sata_run   15 //状态运行
#define Sata_pause 16 //状态暂停
#define Ico_gps    17 //GPS
#define Ico_com    18 //数据通讯
#define Ico_del    19 //删除
#define Ico_upload 20 //上传
#define Ico_wait   21 //等待
#define chr_point  22 //大'.'
#define chr_degree 23 //度
#define chr_min    24 //分
#define Ico_point  25 //小度
#define Ico_degree 26 //小度

sbit Bat_Low = P1^4; //电池0低
sbit GPS_EN = P3^5;  //GPS使能

uchar buf_gps[96]={0};
uchar count_gps=0;
bit flg_sign=0;
uchar var_seg[20]={0};
uchar ofs=0;
uchar line=0x00;

void get_cama(void)
{
 	uchar tp_c=0,cj;
	for(cj=0;cj<20;cj++) var_seg[cj] = 0;
	for(cj=0;cj<count_gps;cj++)
		if(buf_gps[cj]==','){ var_seg[tp_c] = cj; tp_c++;}
}

void Lwr_icob(uint nb){ for(;nb>0;nb--) L5_wrbyte(1,line);}

void Lwr_ico(uchar ic)
{
	uchar i0,i1;
 	switch(ic){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i0 = (ic-48)*4; i1 = i0+4; break;
		case 10: i0 = 65;  i1 = 75;  break; //电量满
		case 11: i0 = 75;  i1 = 85;  break; //电量空
		case 12: i0 = 40;  i1 = 50;  break; //信号有
		case 13: i0 = 50;  i1 = 60;  break; //信号无
		case 14: i0 = 60;  i1 = 65;  break; //文件
		case 15: i0 = 137; i1 = 143; break; //运行图标
		case 16: i0 = 143; i1 = 149; break; //暂停图标
		case 17: i0 = 85;  i1 = 105; break; //GPS
		case 18: i0 = 164; i1 = 173; break; //数据传输
		case 19: i0 = 173; i1 = 180; break; //删除×
		case 20: i0 = 180; i1 = 187; break; //上传
		case 21: i0 = 187; i1 = 194; break; //等待
		case 'D': i0 = 131; i1 = 137; break; //'D'
		case ':': i0 = 115; i1 = 117; break; //':'
		case '/': i0 = 105; i1 = 109; break; //'/'
		case '.': i0 = 109; i1 = 111; break; //'.'
		case '-': i0 = 111; i1 = 115; break; //'-'
		case '%': i0 = 194; i1 = 202; break; //'%'
		case 'k': i0 = 117; i1 = 131; break; //'kmh'
		case 'm': i0 = 121; i1 = 127; break; //'m'
		case 's': i0 = 159; i1 = 164; break; //'s'
		case 'A': i0 = 202; i1 = 207; break; //'A'
		case 'H': i0 = 207; i1 = 212; break; //'H'
		case 'N': i0 = 212; i1 = 217; break; //'N'
		case 'S': i0 = 217; i1 = 222; break; //'S'
		case 'E': i0 = 222; i1 = 227; break; //'E'
		case 'W': i0 = 227; i1 = 232; break; //'N'
		case 22: i0 = 149; i1 = 152; break; //大'.'
		case 23: i0 = 152; i1 = 156; break; // °
		case 24: i0 = 156; i1 = 159; break; //'
		case 25: i0 = 232; i1 = 235; break; //中点
		case 26: i0 = 235; i1 = 238; break; //小度
		default: i0 = ic*4; i1 = i0+4; break; //数字
	}
	for(;i0<i1;i0++) L5_wrbyte(1,(dip_ico[i0]<<ofs)|line);
}

void Lwr_icos(uchar cs,uchar cl)
{
 	uchar k;
	for(k=0;k<cl;k++) Lwr_ico(buf_gps[cs+k]);
}

void Lwr_icoh(uchar *hs){ while(*hs){ Lwr_ico(*hs); hs++;}}

void L5_wr_chr(uchar nc)
{
	uchar l,n;
	switch(nc){
		case 'N': n = 19; break;
		case 'S': n = 22; break;
		case 'E': n = 16; break;
		case 'W': n = 24; break;
		case 'H': n = 18; break;
		case 'A': n = 14; break;
		case 'G': n = 17; break;
		case 'P': n = 20; break;
		case 'R': n = 21; break;
		case 'M': n = 18; break;
		case 'C': n = 15; break;
		case ',': n = 11; break;
		case '.': n = 13; break;
		case '-': n = 12; break;
		case '*': n = 10; break;
		case 'V': n = 23; break;
		default: n = nc-48; break;
	}
	for(l=0;l<6;l++) L5_wrbyte(1,ASCII326[n][l]);
}

void L5_wr_chrs(uchar ch,uchar lc)
{
 	uchar k;
	for(k=0;k<lc;k++) L5_wr_chr(buf_gps[ch+k]);
}

void L5_wr_chrh(uchar *hr){	while(*hr){ L5_wr_chr(*hr); hr++;}}

uchar chrtodec(uchar cd){return buf_gps[cd]-48;}
uchar chr_dec(uchar cf){ return chrtodec(cf)*10+chrtodec(cf+1);}
/void Lwr_dec(uchar dec){ Lwr_ico(dec/10); Lwr_ico(dec%10);}

void L5_RMC(void)
{
	uchar tp_h,tp_y,tp_m,tp_d;
	bit flg_d=0;
 	L5_setxy(56,5);	ofs = 3; line = 0x02;
	tp_h = chr_dec(6)+8;
	if(tp_h>23){ tp_h%=24; flg_d = 1;}
	Lwr_dec(tp_h); Lwr_ico(':');
	Lwr_icos(8,2); Lwr_ico(':'); Lwr_icos(10,2);
	L5_CE = 1;
	C64_buf[3] = tp_h;
	C64_buf[4] = chr_dec(8); C64_buf[5] = chr_dec(10);

	L5_setxy(32,5);
	tp_m = chr_dec(var_seg[8]+3);
	tp_d = chr_dec(var_seg[8]+1);
	if(flg_d){
		switch(tp_m){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tp_h = 30; break;
			case 2: tp_y = chr_dec(var_seg[8]+5);
			 		if(tp_y%4==0) tp_h = 29;
					else tp_h = 28;
					break;
			default: tp_h = 31; break;
		}
		if(tp_d<tp_h) tp_d++;
		else{
			tp_d = 1;
			if(tp_m<12) tp_m++;
			else tp_m = 1;
		}
		Lwr_dec(tp_m); Lwr_ico('-'); Lwr_dec(tp_d);
	}
	else{
		Lwr_icos(var_seg[8]+3,2); Lwr_ico('-');
		Lwr_icos(var_seg[8]+1,2);
	}
	L5_CE = 1;
	C64_buf[1] = tp_m; C64_buf[2] = tp_d;

	L5_setxy(0,0); ofs = 0; line = 0x40;
	if(buf_gps[17]=='A'){ Lwr_ico(Signal); flg_sign = 1;}
	else{ Lwr_ico(NoSignal); flg_sign = 0;}
	L5_CE = 1;

	if((var_seg[4]-var_seg[2])==12){
		L5_setxy(0,3); ofs = 0; line = 0x00;
		L5_wr_chr(buf_gps[29]);
		L5_setxy(12,3);
		L5_wr_chrs(19,2); Lwr_ico(chr_degree);
		L5_wr_chrs(21,2); Lwr_ico(chr_point);
		L5_wr_chrs(24,4);
		L5_CE = 1;
		if(buf_gps[29]=='N') C64_buf[6] = 0x00; //N78 S83
		else C64_buf[6] = 0x10;
		C64_buf[7] = chr_dec(19); C64_buf[8] = chr_dec(21);
		C64_buf[9] = chr_dec(24); C64_buf[10] = chr_dec(26);
	}
	if(var_seg[6]>41){
		L5_setxy(0,4);
		tp_y = buf_gps[var_seg[5]+1]; L5_wr_chr(tp_y); //E/W
		tp_h = chr_dec(31);
		if(var_seg[5]>40){
			L5_wr_chrs(31,3);
			tp_h = tp_h*10+chrtodec(33);
		}
		else{ Lwr_icob(6); L5_wr_chrs(31,2);}
		Lwr_ico(chr_degree);
		L5_wr_chrs(var_seg[5]-7,2); Lwr_ico(chr_point);
		L5_wr_chrs(var_seg[5]-4,4);
		L5_CE = 1;
		if(tp_y=='E') C64_buf[6]&=0xf0;     //E69 W87
		else C64_buf[6]|=0x01;
		C64_buf[11] = tp_h; C64_buf[12] = chr_dec(var_seg[5]-7);
		C64_buf[13] = chr_dec(var_seg[5]-4); C64_buf[14] = chr_dec(var_seg[5]-2);
	}

	L5_setxy(52,2);
	tp_h = var_seg[7]-var_seg[6];
	if(tp_h>4){
		uint tp_v=0;
		if(tp_h==7) tp_y = 6;
		else tp_y = tp_h;
		for(tp_m=1;tp_m<tp_y;tp_m++){
			if(tp_m==3) tp_m++;
			tp_v = tp_v+chrtodec(var_seg[7]-tp_m)*185;
			if(tp_m<5){
				if(tp_v%10>4) tp_v = tp_v/10+1;
				else tp_v/=10;
			}
		}
		if(tp_h==7) tp_v = tp_v+chrtodec(var_seg[6]+1)*1850;
		if(tp_v<100) Lwr_icob(8);
		else{
			if(tp_v<1000) Lwr_icob(4);
			else{ Lwr_ico(tp_v/1000); tp_v%=1000;}
			Lwr_ico(tp_v/100); tp_v%=100;
		}
		Lwr_ico(tp_v/10); Lwr_ico('.'); Lwr_ico(tp_v%10);
	}
	else Lwr_icoh("---.-"); //Lwr_ico('k'); -.-kmh
	L5_CE = 1;

	L5_setxy(24,2);
	tp_h = var_seg[8]-var_seg[7];
	if(tp_h>4){
		uint tp_dg=0;
		tp_h-=4;
		for(tp_y=0;tp_y<tp_h;tp_y++)
			tp_dg = tp_dg*10+buf_gps[var_seg[7]+1+tp_y]-48;
		if(tp_dg>90 && tp_dg<270){
			Lwr_ico('S'); Lwr_ico(Ico_point);
			if(tp_dg<180){ Lwr_ico('E'); tp_dg = 180-tp_dg;}
			else{ Lwr_ico('W'); tp_dg = tp_dg-180;}
		}
		else{
			Lwr_ico('N'); Lwr_ico(Ico_point);
			if(tp_dg<180) Lwr_ico('E');
			else{ Lwr_ico('W'); tp_dg = 360-tp_dg;}
		}
		Lwr_dec(tp_dg);	Lwr_ico(Ico_degree);
	}
	else Lwr_icob(24);
	L5_CE = 1;
}

void L5_GGA(void)
{
	uchar tp_h;
	L5_setxy(10,0); ofs = 0; line = 0x40;
	Lwr_icos(var_seg[6]+1,2);
	L5_CE = 1;

 	L5_setxy(74,4); ofs = 0; line = 0x00;
	Lwr_ico(buf_gps[var_seg[5]+1]);
	L5_CE = 1;

	L5_setxy(74,3);
	if((var_seg[8]-var_seg[7])==4){
		Lwr_icos(var_seg[7]+1,3);
		tp_h = chrtodec(var_seg[7]+1)*10 +chrtodec(var_seg[7]+3);
	}
	else{ Lwr_icoh("-.-"); tp_h = 0;}
	L5_CE = 1;
	C64_buf[15] = tp_h;

	L5_setxy(56,1);
	tp_h = var_seg[9]-var_seg[8];
	if(tp_h>3){
		Lwr_icob(28-tp_h*4);
		Lwr_icos(var_seg[8]+1,tp_h-1);
	}
	else Lwr_icoh("----.-");
	L5_CE = 1;
}

bit flg_lowbat=0;
void L5_BAT(void)
{
	L5_setxy(74,0); ofs = 0; line = 0x40;
	if(!Bat_Low){
		if(flg_lowbat) Lwr_icob(10);
		else Lwr_ico(Bat_empt);
		flg_lowbat = !flg_lowbat;
	}
	else Lwr_ico(Bat_full);
	L5_CE = 1;
}

bit flg_sata=0;
void L5_SATA(void)
{
	L5_setxy(22,5); ofs = 0; line = 0x02;
	if(!flg_sata) Lwr_ico(Sata_run);
	else{ Lwr_ico(Sata_pause); flg_sign = 0;}
	L5_CE = 1;
}

void L5_ComData(bit tp_cd)
{
	L5_setxy(20,0); ofs = 0; line = 0x40;
	if(tp_cd) Lwr_ico(Ico_com);
	else Lwr_icob(10);
	L5_CE = 1;
}

void L5_sch(bit sen,uchar stype,uint s0,uint s1)
{
	L5_setxy(0,1); ofs = 0; line = 0x00;
	if(sen){
		Lwr_ico(file);
		if(stype==0) Lwr_ico(Ico_wait);
		else{
			if(stype==1) Lwr_ico(Ico_upload);
			else Lwr_ico(Ico_del);
		}
		s0 = s0*100/s1; s1 = s0/5; //20份'%'
		if(s0<10) Lwr_icob(8);
		else{
			if(s0<100){Lwr_icob(4); Lwr_ico(s0/10);}
			else Lwr_dec(s0/10);
		}
		Lwr_ico(s0%10); Lwr_ico('%');
		line = 0x1f; Lwr_icob(1+s1); line = 0x11;
		Lwr_icob(20-s1); line = 0x1f; Lwr_icob(1);
	}
	else{ _nms(255); _nms(255); _nms(255); Lwr_icob(54);}
	L5_CE = 1;
}

uint at_id=0;
void L5_FileN(void)
{
	L5_setxy(42,0); ofs = 0; line = 0x40;
	Lwr_dec(at_id/10); Lwr_ico(at_id%10);
	L5_CE = 1;
}

void at_getid(void)
{
	uchar tp_r;
	at_id = 0;
	do{
		tp_r = AT24C64_RD(at_id*16);
		if(tp_r==0xff) break;
		at_id++;
		L5_sch(1,0,at_id,512);
	}while(at_id<512);
	L5_FileN();	L5_sch(0,0,0,0);
}

void at_format(void)
{
	uint tp_f;
	if(flg_sata){
		if(at_id>0){
			for(tp_f=0;tp_f<at_id;tp_f++){
				AT24C64_WR(tp_f*16,0xff);
				L5_sch(1,2,tp_f,at_id);
			}
			at_id = 0; L5_FileN(); L5_sch(0,0,0,0);
		}
	}
}

void L5_AtWr(uchar wen)
{
	L5_setxy(30,0); ofs = 0; line = 0x40;
	if(wen==1) Lwr_ico(Ico_wait);
	else{
		if(wen==2) Lwr_ico(Ico_del);
		else Lwr_icob(7);
	}
	L5_CE = 1;
}

void at_onewr(uchar hdat)
{
	if(flg_sign && at_id<512){
		L5_AtWr(1);
		C64_buf[0] = hdat;
		AT24C64_WrPage(at_id*16);
		at_id++; L5_FileN();
	}
	else L5_AtWr(2);
}

uchar var_rec=0;
void L5_recty(void)
{
	L5_setxy(0,2); ofs = 0;
	if(var_rec==0){ line = 0x00; Lwr_icob(6); Lwr_ico('H'); Lwr_icob(7);}
	else{ line = 0x20; Lwr_ico('A'); Lwr_dec(var_rec); Lwr_ico('s');}
	L5_CE = 1;
}

void rec_add(void)
{
	switch(var_rec){
		case 0: var_rec = 90; break;
		case 90: var_rec = 60; break;
		case 60: var_rec = 30; break;
		case 30: var_rec = 10; break;
		default: var_rec = 0; break;
	}
	L5_recty();
}

void Lgps_disp_dt(void)
{
	//第1行
	L5_setxy(56,1); ofs = 0; line = 0x00; Lwr_icoh("----.-m"); L5_CE = 1;
	//第2行
	L5_setxy(52,2); Lwr_icoh("---.-k");  L5_CE = 1;
	//第3行
	L5_setxy(0,3); L5_wr_chr('N');
	L5_setxy(12,3); L5_wr_chrh("--"); Lwr_ico(chr_degree); L5_wr_chrh("--");
	Lwr_ico(chr_point); L5_wr_chrh("----"); Lwr_ico(chr_min); L5_CE = 1;
	L5_setxy(74,3); Lwr_icoh("-.-"); L5_CE = 1;
	//第4行
	L5_setxy(0,4); L5_wr_chrh("E---"); Lwr_ico(chr_degree); L5_wr_chrh("--");
	Lwr_ico(chr_point);	L5_wr_chrh("----"); Lwr_ico(chr_min); L5_CE = 1;
	L5_setxy(74,4); Lwr_icoh("0D");	L5_CE = 1;
	//第2行
	L5_recty();
}

void Lgps_disp_init(void)
{
	L5_clear();
	L5_setxy(0,0); ofs = 0; line = 0x40;
	Lwr_ico(NoSignal); Lwr_icoh("00"); Lwr_icob(19);
	Lwr_ico(file); Lwr_icoh("000/512"); Lwr_icob(4);
	Lwr_ico(Bat_empt); L5_CE = 1;
	Lgps_disp_dt();
	L5_setxy(0,5); ofs = 0; line = 0x02; Lwr_ico(Ico_gps);
	Lwr_icob(2); Lwr_ico(Sata_run);	Lwr_icob(4); ofs = 3;
	Lwr_icoh("00-00"); Lwr_icob(4); Lwr_icoh("--:--:--");
	L5_CE = 1;
	at_getid();
}

unsigned char code g_sign[] = {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void L5_GSV(void)
{
	uchar tp_j,tp_jk,tp_g,tp_n;
	tp_n = buf_gps[8]-48;
	ofs = 2; line = 0x01;
	for(tp_j=0;tp_j<4;tp_j++){
		if(tp_n==1) L5_setxy(tp_j*14,2);
		else{
			if(tp_n==2){
				if(tp_j<2) L5_setxy((tp_j+4)*14,2);
				else L5_setxy((tp_j-2)*14,4);
			}
			else L5_setxy((tp_j+2)*14,4);
		}
		Lwr_icob(2);
		tp_jk = tp_j*4+3;
		if(var_seg[tp_jk+1]>(var_seg[tp_jk]+1)) Lwr_icos(var_seg[tp_jk]+1,2);
		else Lwr_icoh("--");
		Lwr_icob(4);
	}
	for(tp_j=0;tp_j<4;tp_j++){
		tp_jk = tp_j*4+6;
		if(var_seg[tp_jk+1]>(var_seg[tp_jk]+1)) tp_g = chr_dec(var_seg[tp_jk]+1);
		else tp_g = 0;
		if(tp_n==1) L5_setxy(tp_j*14,1);
		else{
			if(tp_n==2){
				if(tp_j<2) L5_setxy((tp_j+4)*14,1);
				else L5_setxy((tp_j-2)*14,3);
			}
			else L5_setxy((tp_j+2)*14,3);
		}
		line = g_sign[tp_g/12]; Lwr_icob(4);
		line = 0x00; Lwr_dec(tp_g);
	}
	L5_CE = 1;
}

网友A:
为什么你的GPS轨迹记录PC端及程序不能运行?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
我这可以运行啊 可能是你的电脑缺少某些库文件

网友C:
液晶屏上刮掉的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上刮掉的是什么?

刮掉的是楼主家的坐标位置。。知道这个。。基本误差不超过10米就可以找到楼主了。他怕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刮掉的是楼主家的坐标位置。。知道这个。。基本误差不超过10米就可以找到楼主了。他怕怕呀。。

是啊,特别是静止一段时间,坐标非常准。
我在一个公园的广场上做过静止实验,广场上是用大块的不同颜色的石板铺设的,
我把GPS放在其中一块石板的一角,放在那10分钟,记下一个坐标,后来在Google Earth上看,几乎就在那个角上,误差肯定在1m内!!!

网友E:
楼主,电池可以续航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池可以续航多久啊?

880mah的手机电池连续用了6小时,还有3.5V,不过已经到了我设置的下限(停止)值了,
2600mah的锂电池,充了一次电后,断断续续用了12个小时以上了,电量还很足,电压3.75左右。

网友E:
个人觉得VENUS634L模块还不错,楼主的上位机软件不错,能否说下在GOOGLE里怎么样打开数据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VENUS634L模块还不错,楼主的上位机软件不错,能否说下在GOOGLE里怎么样打开数据图。

个人觉得venus634l模块还不错,楼主的上位机软件不错,能否说下在google里怎么样打开数据图。
-----------------------------------------------------------------------
上位机软件生成kml文件,在google earth的文件菜单里就有打开kml文件的选项。
kml的格式在google map上有说明!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原理图忘记了上传了:

网友F:
---------------
请教,我做出来的接收器有个问题。

电路都完全按照上面的来做的,

存储也是用AT24C64  保存数据没问题 ( 重启后数据读出还在证明OK)

但是连接上位机PC端读取软件(用楼主的),怎么读都读不出数据来,哎,郁闷了。。。

手动发送‘#’也没有读取动作,,,,,,,,

求教 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
请教,我做出来的接收器有个问题。

你按暂停没有?上传数据是在暂停状态下的!还有手动发送'#'时,是以字符格式发送!

网友F:
哈哈,在没看回复前搞定了,确实是要按暂停才能上传,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G:
我本来也打算做一个类似的东西呢,不错

网友H(2013-07-23):
有套件卖吗?我要

网友I:
新手求指导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哈哈,在没看回复前搞定了,确实是要按暂停才能上传,犯了低级错误~!!!

你好,你是完全按照楼主的那个做的么?程序是不是也是他上面上传的程序?硬件部分也是一样的么?

网友K(2013-08-22):
楼主好,我最近也是想做一个类似的东西,但是我是希望能够将经纬度直接通过谷歌地球转化成具体地名,然后通过MG323发送到手机上,仅通过单片机肯定不行,所以我这两天正在学习VB,  但是对到时候怎么完成跟谷歌地球的接口还是很迷茫,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K:
楼主大大,求VB源码~~

网友L(2013-10-08):
感谢楼主~正在学习单片机,作为实例很好

网友M: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N:
嗯,很实用

网友O(2014-02-28):
请问成品可以直接购买吗?

网友P(2014-06-02):
楼主太强了  真不是一般地强啊 哈哈

网友Q: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Q:
楼主   真的很谢谢你啊   确实很强大

网友R:
楼主,我按附件文件编译出了hex,但为什么5110没有显示

网友S:
挺有想法的,加油

网友T(2014-07-04):
给力,必须顶啊

网友U(2014-08-21):
太强悍了,人才呀

网友V:
好帖就应该回复

网友W(2014-10-01):
厉害  这东西可要花不少脑筋吧

网友W:
芯片焊接真是不容易哦

网友X:
STC 还能这么玩

网友Y:
请问成品可以直接购买吗

网友Z:
很棒,很强大,下下来好好学习下~~

网友AA(2014-11-13):
你太强悍了,人才呀

网友AB:
单片机居然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网友AC:
可不可以问下楼主,你的晶振是几M的,谢谢了

网友AD(2014-12-15):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原理图好模糊,楼主能发一份给我吗,523297395@qq.com,自己也想弄一个呢。

网友AE:
我顶~~~非常好啊~~学习了

网友AE:
马上测试

网友AF:
很好  楼主大神级人物

网友AG:
楼主,好喜欢你的东西,能否把原理图也发给我一份么,网站上的太模糊了,41105854@qq.com,谢谢!

网友AH(2015-01-21):
51Hei(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I:
饿啊饿安慰安慰

网友AJ:
长见识了

网友AK:
专门注册来学习了!楼主麻烦给我发一份高清原理图,编译后的主程序来一份?con_by@qq.com

网友AL:
大神啊膜拜

网友AL:
你应该为军队搞研发啊。太牛了想知道楼主今年几岁了?

网友AM(2015-03-09):
不错,很好的想法

网友AN: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上刮掉的是什么?

当然是楼主的坐标咯

网友AN:
引用 网友D:
刮掉的是楼主家的坐标位置。。知道这个。。基本误差不超过10米就可以找到楼主了。他怕怕呀。。

10米,真的,电路图能给我看看吗?

网友AO:
一直想做个这方面的东西,楼主真是雪中送碳啊;非常感谢

网友AP:
楼主,你的上位机是怎么编的,有源程序吗

网友AQ:
感觉好强大啊!!!等学会了在来试试看

网友AR:
引用 楼主:
_gps.h 文件:

#include "_STC90.h"

这个设计比较牛逼啊!

网友AS:
很强悍,很酷

网友AT:
好强的焊功!
居然能把贴片焊万用板上!

网友AU(2015-04-13):
楼主自己焊,好辛苦的,我是学生党,没时间做这么大的工程。还有问下楼主,装天线了没?信号好吗?

网友AV(2015-05-27):
按照LZ的源程序用了所有的STC单片机型号 就是编译不通过!!!
显示空间不够,_MAIN.C(191):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现在没折了~~~~
唉~~~
谁能帮我生产HEX文件,非常感谢!!

网友AW:
我也生成不了hex文件,stc90c52rc在ad10上没有,能不能发下这个hex和stc90c52的元件库到1650392050@qq.com

网友AW:
想弄成pcb做成电路板的,现在没法弄,有的请帮帮忙

网友AW:
引用 网友AX:

有没有这个的原理图,发一个给我。1650392050@qq.com

网友AW:
谢谢楼主了,终于弄好了我的gps

网友AY: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AY:
要是有硬件功能模块就好了。第一次搞这个,不知道硬件需要准备些什么

网友AZ(2015-06-26):
楼主 可以加QQ吗? 我想做这个东西 可不可以教教我  我的QQ515273125 叶祖焕

网友BA:
本人正在做,谢谢分享

网友BB:
按照LZ的源程序用了所有的STC单片机型号 就是编译不通过!!!
显示空间不够,_MAIN.C(191):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应该如何弄,请大师解读
谁能帮我生产HEX文件,非常感谢!!

网友BC(2015-10-13):
元件搞齐了,不会画板,头痛.........

网友BD:
很好 很好

网友BD:
很好,很好,刚刚下载了

网友BE(2016-01-26):
楼主,小弟想用一个GPS模块截取速度和高度信息,用于判断模型飞机的起降情况。请问我的想法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吗?

网友BC(2016-02-27):
我做好了就这样子,单片机用的STC12C5A60S2,晶振用的12M,其它元件都是完全照图上要求做的,电路图没错,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特求楼主指导。

网友BF:
楼主猴赛雷呀,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BG:
GPS轨迹记录PC端及程序

网友BG:
#include "_STC90.h"
#include "_LCD5110.h"
#include "_AT24C64.h
还缺两个h文件

网友BH:
我最近 在做gps    遇到问题,需要帮助。

网友BI(2016-04-13):
楼主的上位机软件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BJ:
太牛掰了,大师级作品

网友BK:
大神,能给个qq吗,我的gps定位1602显示调试有点问题,可以帮我看看吗,就问答区的帖子就有。

网友BL(2016-06-01):
引用 楼主:
_gps.h 文件:

#include "_STC90.h"

你好。麻烦您传给一份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BM:
这个不错啊   楼主人才 我也去试试做一个

网友BN:
楼主真利害,羡慕啊

网友BM:
引用 网友BO:

Keil51编译出现 "data" segment too large 解决今天Keil编译出现这个问题,数据太大,原因是在代码中定义了多个个数组,每个数组又有多个个属性等等。

Project -> Option for Target "xxx" -> Target -> Memory Model 中的值 [Small: variables in DATA]  重新选择 [Large: variables in XDATA]
重新编译,问题顺利解决!

网友BP:
大侠好厉害啊!!!!

网友BQ(2016-10-06):
求开发原理详细情况

网友BR:
很不错,真的给力

网友BS:
每秒一条,数据储存改成SD卡,然后不用文件系统最后用串口导出,这样会不会简单点,如果能存成TXT文件就更好了

网友BT:
我线连到单片机上了,单片机里边要放程序吗,百度上说开了串口,选了波特率就能显示一些东西,但我电脑上的ucenter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求解答

网友BU:
做的这个真是牛。

网友BV(2016-11-05):
小白问一下,可以改造成码表吗?

网友BW(2017-01-07):
真心可以。。。到现在了我才看到

网友BX(2017-03-12):
买c90多少钱?

网友BY:
GPS轨迹记录PC端及程序:   GPS轨迹记录PC端.rar          谁能把这个文件发一份给我,谢谢1246011896@qq.com

网友BZ(2017-05-16):
在吗,可以请教几个问题吗

网友CA(2017-06-21):
赞一个 ,楼主,我也想做一个类似的东西,可以请教一下你嘛?qiuqiu:1052691906

网友CB:
卧槽!这看上去还行

网友CC(2017-07-22):
软件无法打开

网友CD(2018-01-11):
看着单片机的引脚还可以这么焊,学习了

网友CE:
牛人,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CF(2018-04-09):
楼主大大,如果做导航的话是不是要加好多东西

网友CG:
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CG:
多谢,我正在做类似的项目,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H:
楼主厉害,软件硬件都能做,而且手巧,贴片封装也可以用洞洞板这个样连接起来。

网友CI:
厉害了我的哥  6666

网友CJ(2018-05-10):
好厉害,我也想弄个玩玩,顺便学一下怎么跟上位机做成表格

网友CK:
如果我只想显示此时坐标位呢

网友CL:
楼主,有没有线路图

网友CL: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忘记了上传了:

这个算线路图吗?

网友CM(2018-07-11):
请问软件是用Keil吗   还要用到别的软件吗

网友CN(2018-09-02):
学习一下,这个高大上的还没做过

网友CO(2018-11-21):
动手能力强

网友CP:
在谷歌地图中打开,位置偏差特别大,都跑到北冰洋了,楼主可否解答?求各位大楼解答

网友CP:
今天我做了一下,发现上位机有问题,地址编码并不完全正确,导致编码结果不一样,导入地图中定点偏差很远,有没有哪位大佬给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CQ(2019-03-02):
咦,黑币咋突然没了?

网友CQ:
一直在搞单片机,这个实例真好!做完还能耍耍

网友CQ:
楼主,我是个小白,有个其他型号的GPS模块,请问程序怎么改?还有,用AT24C256,程序怎么改?请务必回复!谢谢!

网友CR:
有点复杂啊

网友CS(2019-08-12):
非常有意思的发明,值得研究

网友CT(2019-11-27):
自己搞了耍耍,感谢楼主

网友CU:
GPS.h中用的三个库文件是编译器自带的吗?楼主用的是KEIL吗?

网友CV:
运放低电压指示电路是怎么工作的,电池电压供电(3.6-4.2V),同相端电压在0.91-1.06V,反相端始终都大于同相端,1脚为固定低电平,好像检测不了电池电压变化。电平

网友CW(2020-01-06):
非常的棒,想学习

网友CX(2020-03-27):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上刮掉的是什么?

那是打的码

网友CY:
好厉害!崇拜大佬!(来自小白的崇拜)

网友CZ(2020-05-12):
楼主分享的资料是全部么

网友DA(2020-07-31):
学习了,51hei上牛人还是很多的

网友DB:
哎,原来我以为我是最能折腾的。

网友DC(2020-11-09):
外部电路的搭建和用到什么模块的资料有吗

网友DC:
引用 网友DD:

您好,您那个芯片程序怎么烧录上去的呀,能加下联系方式指导一下吗,大学现在在自学,比较菜

网友DE(2021-04-22):
引用 楼主:
最近想着给它加个壳,费了一些时间,找到了一个东东,感觉做外壳不错,就是ADSL的分频器,不过体积小了不少 ...

666啊

网友DF:
全手工的,去打个样

网友DG(2021-07-07):
怎么解决地球坐标和火星坐标转换的?

网友DH(2021-09-06):
准备做一个练习练习,到时不清楚的地方还请楼主指点指点。

网友DI(2023-02-17):
电路都完全按照上面的来做的,

存储也是用AT24C64  保存数据没问题 ( 重启后数据读出还在证明OK)

网友DJ:
从洞洞板的制作上来看,楼主真是用心在制作。

网友DK:
感谢楼主分享,初学者刚接触单片机还看不懂

网友DL(2023-07-17):
感谢楼主的好作品!  赞!
请问可以你的作品设备吗?

网友DM:
国内根本用不了google earth

网友DN:
谢谢大神的分享,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DO(2024-02-20):
实践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