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2864上面实现3级菜单显示和切换

楼主(2013-06-20):
用STC12系列的单片机在12864上面实现3级菜单显示!其中显示的图片是用坛子里一网友的LOG改装了的,但忘记是谁了。感谢那网友。

优酷视频地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代码可能不是很优化,望各位网友拍砖的时候手下留情。
是不是图片太大了,怎么传上去后图片的颜色都变了。感兴趣的还是去看看视频吧视频的效果比图片好。

程序和LOG都在此压缩包里

网友A(2017-09-30):
切换了几个界面,液晶屏突然什么都不显示了;复位也不行,断电重启一下换了几个界面,又不行啦,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3-06-20):
/**************************************************************
*	+---------------------------------------------------+	  *
*   			   12864三级菜单显示						  *
*	+---------------------------------------------------+  	  *
*															  *
*  此源码版权属 小牛 全权享有,如欲引用,敬请署名并告知		  *
*        严禁随意用于商业目的,违者必究,后果自负			  *
*             			Q Q:513696765 						  *
*			       											  *
*  运行环境:STC12C5A60S2单片机 12M晶振						  *
*  程序说明:在12864上面实现三级菜单显示					  *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ef.h"
#include"mode.h"
#include"fuction.h"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menucut(0,mun,table10,table0sub[0]);
		menucut(1,table0,table9,table1sub[0]);
		menucut(2,table1,table8,table2sub[0]);
		menucut(3,table2,table7,table3sub[0]);
		menucut(4,table3,table6,table4sub[0]);
		menucut(5,table4,table11,table5sub[0]);
		menucut(6,table5,table12,table6sub[0]);
	}
}

楼主:
#ifndef _fuction_h_
#define _fuction_h_

void init()
{
	w_com(0x01);	//清屏
	w_com(0x02);	//地址-》00H
	w_com(0x0c);	//显示状态设置
	w_com(0x30);	//功能设定
	w_com(0x80);
	w_com(0x01);	//清屏

}
//——————————读忙!—————————————//
void r_busy()
{
	IO=0xff;
	R_S=0;
	W_R=1;
	E=1;
	while(IO&0x80);
	E=0;

}
//——————————写指令—————————————//
void w_com(uchar com)
{
	r_busy();
	R_S=0;
	W_R=0;
	E=0;
	E=1;
	IO=com;
	E=0;
}
//——————————扩充指令——————————————//
void w_ecom(uchar ecom)
{
	w_com(0x34); //选择8位数据发送,选择为扩充指令
	r_busy();
	R_S=0;
	W_R=0;
	E=0;
	E=1;
	IO=ecom;
	E=0;
}
//——————————写数据—————————————//
void w_dat(uchar dat)
{

	r_busy();

	R_S=1;
	W_R=0;
	E=0;
	E=1;
	IO=dat;
	E=0;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j;
	for(i=0;i<x;i++)
		for(j=0;j<124;j++);
}

void draw_pic(uchar *pic)
{
	uchar i,j;
	w_com(0x01);	//清屏

	for(i=0;i<32;i++)
	{
		w_ecom(0x80+i);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垂直地址
		w_ecom(0x80);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水平地址
		for(j=0;j<16;j++)
		{
			w_dat(*(pic++));
		}
	}

	for(i=0;i<32;i++)
	{
		w_ecom(0x80+i);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垂直地址
		w_ecom(0x88);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水平地址
		for(j=0;j<16;j++)
		{

			w_dat(*(pic++));
		}
	}

	w_com(0x36);
	flag=1;
}

void draw_submune(uchar *pic,uchar row)		   //定义两个变量*pic-->图片字模的首地址;row-->子菜单要选择的行
{
	uchar i,j;
	flag=0;
	w_com(0x01);	//清屏

	for(i=0;i<32;i++)
	{
		w_ecom(0x80+i);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垂直地址
		w_ecom(0x80);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水平地址
		for(j=0;j<16;j++)
		{
			if((i>(16*(row-1))) && (i<(row*16)) && row<3)	 //用于判断LCD前32行的行反白
			w_dat(~(*(pic++)));								 //如果是选择的反白行就反显其数据
			else											 //否则就正常显示其数据
			w_dat(*(pic++));
		}
	}

	for(i=0;i<32;i++)
	{
		w_ecom(0x80+i);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垂直地址
		w_ecom(0x88);			//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水平地址
		for(j=0;j<16;j++)
		{

			if((i>(16*(row-3))) && (i<((row-2)*16)) && row>2)		//用于判断LCD后32行的行反白
			w_dat(~(*(pic++)));										//如果是选择的反白行就反显其数据
			else													//否则就正常显示其数据
			w_dat(*(pic++));
		}
	}

	w_com(0x36);
	flag=1;													   		//子菜单显示标志位
}

void key()
{

	if((s3==0) || (s2==0) )
	{
		delay(10);
		if(s3==0)
		{
			temp++;
			if(temp>6)
			temp=0;
			while(!s3);
		}

		else if(s2==0)
		{
			temp--;
			if(temp>6)
			temp=6;
			while(!s2);
		}
	}
}

void keycut()
{
	if((s1==0) || (s0==0) )
	{
		delay(10);
		if(s1==0)
		{
			submune=1;
			if(sub && subflag)
			subflag1=1;

			while(!s1);
		}

		if(submune==0)
		return;

		else if(s0==0)
		{

			sub=0;
			submune=0;
			subflag1=0;
			submune1=1;

			if(sub1)
			{
				submune=1;
				sub1=0;
				sub=0;
				flag=1;
				subflag=0;
			}

			else
			{
				flag=0;
				submune=0;
				subflag=0;
			}

			while(!s0);

		}

	}

}

void key_submune()
{

	if((s3==0) || (s2==0))
	{
		delay(10);
		if(s3==0)
		{
			submune1++;
			if(submune1>4)
			submune1=1;
			while(!s3);
		}

		else if(s2==0)
		{
			submune1--;
			if(submune1==0)
			submune1=4;
			while(!s2);
		}
		subflag=0;
	}
}

void key_submune1()
{

	if((s3==0) || (s2==0))
	{
		delay(10);
		if(s3==0)
		{
			submune2++;
			if(submune2>4)
			submune2=1;
			while(!s3);
		}

		else if(s2==0)
		{
			submune2--;
			if(submune2==0)
			submune2=4;
			while(!s2);
		}
		subflag=0;
	}
}

/****************************************************************************
*	 num-->第一级菜单的标志位;*add-->第一级菜单的图片的地址入口			*
*	*sbuadd第二级菜单的图片的地址入口;*sbuadd1第三级菜单的图片的地址入口;	*
*****************************************************************************/
void menucut(uchar num,uchar *add,uchar *sbuadd,uchar *sbuadd1)
{
	while(num==temp)		  			//第一级菜单的标志位判断条件
	{
		draw_pic(add);		  			//画第一级菜单的图形界面

/*第一级菜单界面等待时的要支持第一级菜单的切换和第二级界面的进入和返回 */
		while((num==temp) && flag)
		{
			key();						//第一级菜单界面的切换
			keycut();					//第二级界面的进入
			while((num==temp) && (submune==1)) //第二级菜单的标志位判断条件
			{
				draw_submune(sbuadd,submune1);	//画第二级菜单的图形界面
				subflag=1;						//画完第二级菜单的图形界面要置位进入可以进行界面切换的循环
/*第二级菜单界面等待时的要支持第二级菜单的切换和第三级界面的进入和返回 */
				while((num==temp) && (submune==1) && subflag)
				{
					sub=1;				 //第三级菜单的标志位用于区分其级数
					keycut();			 //第二级菜单界面的进入第三级菜单切换和返回第一级菜单
					key_submune();		 //第二级界面的进入
					while(subflag1 && sub)
					{
/*第三级菜单是一个二维数组所以在第二级进入第三级的时候要根据第二级的标志位选择进入第三级的的地址入口*/
						draw_submune(sbuadd1+((submune1-1)*1024),submune2);	  //画第三级菜单的图形界面
						subflag=1;
						sub1=1;		  //画完第三级菜单的图形界面要置位进入可以进行界面切换的循环
						while(subflag1 && sub && subflag)
						{
							 key_submune1();   //第三级界面的切换
							 keycut();		   //第三级界面的返回
						}
					}
				}
			}
		}
	}
}

#endif

网友B:
下载看看,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C(2013-11-23):
好像很强大

网友C:
真心的感谢楼主

网友D:
非常不错的东东。。。。

网友E(2014-03-11):
太强大了,学习了!

网友F(2014-04-17):
努力学习中
努力学习中

网友G:
真是不错,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H(2014-09-05):
很不错,正好要用到!

网友I(2014-10-11):
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J:
下载来研究研究

网友K(2015-04-24):
刚好需要,谢啦~

网友L(2015-06-07):
弄二级菜单两天了,实在是弄不出来了。参考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赞两个

网友O(2015-08-07):
你们都自己喜欢写头文件啊

网友P(2015-10-05):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多级菜单!

网友Q:
好像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R(2015-11-05):
不知道这个图片是用什么软件处理的

网友S(2016-03-17):
如果用串行口的lcd12864会更简单

网友T(2016-05-02):
感谢分享,正要寻找呢

网友U:
看起来不错,正要学习编写菜单,先收藏了,谢谢!

网友U:
看起来不错,正要学习菜单,先收藏了,谢谢!

网友V(2016-07-01):
五个币希望能用

网友W:
新手,寻找,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W:
感谢楼主怎么不能下载

网友X: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Y(2016-08-21):
怎么在中断中调回显示程序啊

网友Z(2016-09-21):
一层层嵌套的。希望能够用结构体和指针来做。那样不会这么的繁琐。

网友AA(2016-11-05):
没有黑币。可惜了。。。

网友AB(2017-04-12):
太好了 感謝分享

网友AC(2017-10-05):
正需要,很感谢楼主

网友AD(2018-07-26):
功能强大,想法不错

网友AE:
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F(2018-11-19):
好啊,可惜黑币又没了

网友AG:
菜单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AH(2018-12-20):
为什么我烧到板子上什么都不显示呀

网友AI(2019-07-17):
膜拜大神   好厉害    佩服

网友AJ(2019-11-03):
我想问一下LCD12864主界面5秒后怎么显示其他界面

网友AK:
赞一个  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