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04EA单片机简易电压表(顺便实验一下cowboy的2个IO驱动LCD1602方案

楼主(2013-06-20):
源代码:
// STC 1T @ 12MHz
// P1.0        测量端
// P1.1 接基准源2.5V(TL431)
//
#include <STC15F204EA.H>

sbit IO_4 = P0^0;           //接LCD1602的引脚D4
sbit IO_E = P0^1;           //接LCD1602的引脚E

#define Set_xy(x,y) Send(0,(y<<6)|(x&15)|0x80)

uint8c ASC[]={
                      0x04,0x1F,0x15,0x1F,0x15,0x1F,0x04,0x07,   //0:电
                      0x0F,0x08,0x0A,0x0A,0x0F,0x0A,0x13,0x0F,   //1:压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   //2:
                                  0x10,0x06,0x09,0x08,0x08,0x09,0x06,0x00,   //3: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0,   //4: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1,0x00,   //5: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   //6:
                                  0x10,0x06,0x09,0x08,0x08,0x09,0x06,0x00    //7:
                         };

void YS14520us(void)
{
    uint8 a,b,c;
    for(c=2;c>0;c--)
        for(b=238;b>0;b--)
            for(a=90;a>0;a--);
}

void YS660us(void)
{
    uint8 a,b,c;
    for(c=2;c>0;c--)
        for(b=94;b>0;b--)
            for(a=9;a>0;a--);
}

void YS30us(void)
{
    uint8 a;
     for(a=87;a>0;a--);
}

void YSms(uint8 n)
{
        uint8 a,b;
        while(n)
        {
            for(b=222;b>0;b--)
        for(a=12;a>0;a--);
            n--;
        }
}

void Send(uint8 RS, uint8 dat)
{
  uint8 i;

  for(i=2;i;i--)
  {
    if(dat & 0x80)IO_4 = 1;   else IO_4 = 0;
    YS14520us();           //14520us (5V,2.2KΩ,2.2uF,4.751065V)

    if(RS)IO_E = 1;

    if(dat & 0x40)IO_4 = 1;   else IO_4 = 0;
    YS660us();             //660us   (5V,2.2KΩ,100nF,4.751065V)

    if(dat & 0x20)IO_4 = 1;   else IO_4 = 0;
    YS30us();              //30us          (5V,2.2KΩ,4.7nF,4.725256V)

    IO_E = 1;
    if(dat & 0x10)IO_4 = 1;   else IO_4 = 0;
    NOP12();               //0.5us < t < 1.36us

    IO_E = 0;

    dat <<= 4;
  }
}

void Send_S(uint8 *p)
{
  while(*p) Send(1,*p++);
}

void Init_1602(void)
{
        uint8 i = 3;

        P0M0 = 0x03;            //P0.0、P0.1推挽输出
          IO_4 = 0;
          IO_E = 0;
          YSms(40);

        Send(0,0x33); YSms(1);
        Send(0,0x32); YSms(1);
          Send(0,0x28); YSms(1);
          Send(0,0x0C); YSms(1);
        Send(0,0x06); YSms(1);
          Send(0,0x01); YSms(1);

          // 装入CGRAM //
        Send(0,0x06);                      // CGRAM 地址自动加1
        Send(0,0x40);                      // CGRAM 地址设为 00处
    for(i=0;i<64;i++)Send(1,ASC);   // 按数组写入数据
}

/* ADC操作『ADC_CONTR寄存器』常量定义 */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_LL    0x00                  //540 时钟
#define    ADC_speed_L     0x20                  //360 时钟
#define    ADC_speed_H     0x40                  //180 时钟
#define    ADC_speed_HH    0x60                  // 90 时钟
/*┈┈┈┈┈┈┈┈┈┈┈┈┈┈┈┈┈┈┈┈┈┈┈┈┈┈┈┈
函数:A/D转换初始化
      初次使用和更换 A/D 转换通道要适当延时(20uS~200uS), 使输入电压稳定。
      以后如果不更换 A/D 转换通道的话, 不需要加延时。
      如果输入电压信号源的内阻在10K以下,可不加延时。
┈┈┈┈┈┈┈┈┈┈┈┈┈┈┈┈┈┈┈┈┈┈┈┈┈┈┈┈*/
void AD_Init()
{
     P1M0 |= 0x03;                           //P1.0、P1.1高阻模式
     P1M1 |= 0x03;
         ADC_RES = 0;
         P1ASF = 0x03;                           // P1.0、P1.1口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_H ;  //打开A/D电源 ,转换1次/270时钟,默认P1.0通道
     YS14520us();              //开电源后延时
}
/*┈┈┈┈┈┈┈┈┈┈┈┈┈┈┈┈┈┈┈┈┈┈┈┈┈┈┈┈
函数:A/D转换程序
输入:通道号0~7
返回:8位转换值
说明:更换 A/D 转换通道要适当延时(20uS~200uS)
┈┈┈┈┈┈┈┈┈┈┈┈┈┈┈┈┈┈┈┈┈┈┈┈┈┈┈┈*/
uint8 ADC(uint8 CHa)
{
         s_uint8 CHb;

         if(CHa != CHb)                                   //检测是否更换通道号
         {
            ADC_CONTR &= 0xF8;                   //清通道
                ADC_CONTR |= CHa;                   //更换通道
                YS660us();                       //更换 A/D 转换通道要适当延时(20uS~200uS)
         }
         CHb = CHa;                                           //保存此次通道号

     ADC_CONTR |= ADC_START;       //ADC_START = 1启动 AD 转换,转换结束ADC_START = 0
         NOP12();                                           //经过4个时钟延时后,才能够正确读到ADC_CONTR控制寄存器的值
         while(!(ADC_CONTR & 0x10));
     ADC_CONTR &= ~ADC_FLAG;       //清0 ADC_FLAG 位, 停止A/D转换
     return ADC_RES;               //返回转换结果
}

void main(void)
{
        uint8  Value,TL431;
    uint16 Voltage;

        Init_1602();
        Send(0,0x01); //清屏
        AD_Init();

        while(1)
        {
                        Value = ADC(0);
                        TL431 = ADC(1);
                        Voltage = 250*Value/TL431;

                        // 显示 测量电压值
                        Set_xy(0,0);
                        Send(1,0);
                        Send(1,1);
                        Send(1,':');
                        Send(1,' ');
                        Send(1,'0'+ Voltage/100);
                        Send(1,'.');
                        Send(1,'0'+ Voltage/10%10);
                        Send(1,'0'+ Voltage%10);
                        Send_S("V");

                        // 显示 测量转换值 : 基准源转换值
                Set_xy(9,1);
                        Send(1,'0'+ Value/100);
                        Send(1,'0'+ Value/10%10);
                        Send(1,'0'+ Value%10);
                        Send(1,':');
                        Send(1,'0'+ TL431/100);
                        Send(1,'0'+ TL431/10%10);
                        Send(1,'0'+ TL431%10);
                        YSms(10);
        }
}

网友A:
好东西,51Hei(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4-06-03):
比较给力  楼主

网友C(2014-08-18):
顶一下,很好不错

网友D:
为什么两线也能驱动1602

网友E(2014-09-17):
还没看,应该很好

网友F(2014-11-23):
很准的,这个好呢。

网友G(2015-01-02):
顶一下,很好不错!!!

网友H(2015-04-27):
图片不给力

网友I(2016-04-21):
被测试电压  连接何处???

网友I(2017-01-12):
能不能给个全面的介绍,包括线路图之类的

网友J(2017-07-13):
下来改一下,可以用!编程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