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的电子密码锁(带仿真文件液晶显示)

楼主(2013-06-26):
我花了一整天做了这个小玩意,然后又花了10分钟发到51hei论坛,分享给51hei的网友,第一次做这个。。小弟新手,代码也很简单给论坛的朋友们分享下。。
(打算这星期去实验室把实物做出来,这周末更新额。。)
小提示:(小弟新手额,有提示不对的地方望大神指出 )
一:大家用多文件编译的时候得多注意点
      (例如:  .h与.c文件的配对,以及.h的规定格式#ifndef_1602_  #define_1602_  ........................#endif,
                      在其他文件中调用别忘了extern前缀。eg:在文件1中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table[10];在文件2中使用
                              extern unsigned int table[10];
                       其他文件中的函数要记得定义,方法为void kay_scan();   注意分号。。。具体的可以买书看看)
二:说下制作的过程中得注意的问题
         1.键盘扫描中记录键盘按下的次数,这个很关键得好好把握,在必要的时候也得清零。一开始我也纠结了很久
         2.设置密码与输入密码数组的存储问题,因为在密码对比的时候用到两个数组所以在
            键盘服务程序中要看情况分别将键盘输入的密码写入不同的数组中。
         4.其他的一些小细节就不说了代码的具体备注很详细
            下面的图片也有些阅读提示。。。。

/**************************************************************** ***************
阅读提示:1.所有的数组以   名字_功能_pad[]
                                 例如code_intput_pad[];   为密码输入数组
                 2.所有的函数以           类型_功能_名字()
                              例如desplay_set_code();   为密码设置函数
                                          desplay_input_code(); 为密码输入函数
                 3.调用函数大家可以多用局部变量方便,空间占用又少
                 (以上名字方式纯属本人自己感到合适的,大家也可以用适合自己的方式,但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命名方式都得有一套方式,这样做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方便点)
                 4.由于小弟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写代码,所以在写这个程序中也有些地方没注意;
                         给大家带来不便请谅解。
                 5.广告王,这里也插播下吧
                   单片机交流群--best单片机交流群,欢迎你的加入一起学习交流
*********************************************************************************/
#include
#include"delay.h"
#include"160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ort_key P1                                                  //矩阵键盘输入口
uchar key_num;                                                                //键盘扫描读回值须为全局变量
uchar keypad[]={0xfe,0xfd,0xfb,0xf7};           //键盘扫描分别将各行置0
uchar code_new_pad[6]={1,1,1,1,1,' '};                //6位的设置密码存储‘ ’用来判断是否输入第六位密码
uchar code_input_pad[6]={1,1,1,1,1,' '};                //用来存储输入的密码
sbit buzzer=P2^7;                                                        //buzzzer接口
sbit led_r=P2^3;
sbit led_l=P2^4;
bit key_pd=0;                                        //按键标志
bit code_compare=0;                                //密码对比标志
uint key_time=0;               //记录键盘按下的次数
uchar temp=0;
void init_T1()                                           //定时器1初始化         利用定时器提高键盘的扫描速度
{
        EA=1;
        ET1=1;
        TMOD=0x10;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16位定时
        TH1=(65536-1000)/256;                  //定时器高八位
        TL1=(65536-1000)%256;                 //定时器低八位
        TR1=1;                                                //开启定时器1
}

void play_buzzer(uint j,uint k)                 //蜂鸣器
{
        uchar i=0;
        for(j;j>0;j--)
        {
                for(i=0;i<=100;i++)
                {
                        buzzer=~buzzer;
                        delayms(k);
                }
        }
}

uint key_scan()         //4*3矩阵键盘扫描
{
        uint i=0;
        uchar key_temp;
        for(i=0;i<4;i++)
        {
                port_key=keypad[i];
                key_temp=port_key;
                key_temp=key_temp&0xf0;
                if(key_temp!=0xf0)        //判断是否有键盘被按下
                {
                        delayms(15);     //延迟15ms,去除键盘的抖动
                        key_temp=port_key;             //重新读回key_port的值
                        key_temp=key_temp&0xf0;
                        if(key_temp!=0xf0)                 //说明确实有键被按下
                        {
                                key_temp=port_key;
                                key_pd=1;                   //键盘按下标志
                                key_time++;                        //键盘按下次数标志
                                switch(key_temp)
                                {
                                        case 0xee: key_num=1+0x30;play_buzzer(2,50); break;                  //将数字转化为ASC
                                        case 0xde: key_num=2+0x30;play_buzzer(2,50); break;
                                        case 0xbe: key_num=3+0x30;play_buzzer(2,50); break;                 //以上3行代码为第一行扫描
                                        case 0xed: key_num=4+0x30;play_buzzer(2,50); break;
                                        case 0xdd: key_num=5+0x30;play_buzzer(2,50); break;
                                        case 0xbd: key_num=6+0x30;play_buzzer(2,50); break;         //第二行扫描
                                        case 0xeb: key_num=7+0x30;play_buzzer(2,50); break;
                                        case 0xdb: key_num=8+0x30;play_buzzer(2,50); break;
                                        case 0xbb: key_num=9+0x30;play_buzzer(2,50); break;           //第三行扫描
                                        case 0xe7: key_num=10;play_buzzer(1,50);        break;                   //...10代表确定键
                                        case 0xd7: key_num=0+0x30;play_buzzer(2,50); break;
                                        case 0xb7: key_num=11;play_buzzer(1,50);        break;                //第四行扫描..11代表删除键
                                }
                                while(key_temp!=0xf0)                                //松手检测
                                {
                                        key_temp=port_key;
                                        key_temp=key_temp&0xf0;
                                }
                        }
                }
        }
        return key_num;
}

void new_save_code()        //将设置密码存入code_new_pad
{
        if(key_time<=6)           //防止密码输入超过6位
        {
                code_new_pad[key_time-1]=key_num;
                gotoxy(2,key_time-1);
                w_dat_lcd(code_new_pad[key_time-1]);
        }
}

void input_save_code()        //将输入的密码存入code_input_pad
{
        if(key_time<=6)
        {
                code_input_pad[key_time-1]=key_num;                 //注意key_time的控制须好好把握
                gotoxy(2,key_time-1);
                w_dat_lcd(code_input_pad[key_time-1]);
        }
}

uint compare_code()   //输入密码与设置密码对比
{
        uint i=0;
        for(i=0;i<6;i++)
        {
                if(code_input_pad[i]==code_new_pad[i])
                {
                        if(i==5)
                                code_compare=1;
                        else continue;
                }
                else
                {
                        code_compare=0;
                        break;                        //只要有一位密码不对就跳出循环
                }
        }
        return code_compare;
}

void key_serve()                                //键盘服务程序
{
        if(key_pd==1)                                 //判断是否有键被按下
        {
                key_pd=0;
                if(key_num==11)                         //是否按下删除键
                {
                        gotoxy(2,key_time-2);
                        w_dat_lcd(' ');                 //删除当前数字
                        key_time=key_time-2;
                }
                else if(key_num==10&&temp==0)         //是否按下设置密码时的确定键
                {
                        if(code_new_pad[5]!=' ')           //判断是否输入了第六个密码
                        {
                                key_time=0;
                                w_com_lcd(0x01);                  //清屏指令
                                desplay_set_succ();
                                delaylong(500);
                                desplay_input_code();
                                temp=1;
                        }
                        else                                          //没有输入6位密码
                        {
                                key_time=0;
                                w_com_lcd(0x01);
                                desplay_set_error();
                                delaylong(500);
                                desplay_set_code();
                        }
                }
                else
                {
                        if(temp==0)                        //利用temp的数值判断将键盘密码存入那个数组中
                                new_save_code();
                        else if(temp==1)
                        {
                                input_save_code();
                                if(code_input_pad[5]!=' ')        //判断是否输入了6位密码
                                {
                                        if(key_num==10)
                                        {
                                                compare_code();           //密码判断函数
                                                if(code_compare==1)
                                                {
                                                        w_com_lcd(0x01);
                                                        desplay_input_succ();
                                                        led_r=1;
                                                        play_buzzer(20,88);
                                                }
                                                else
                                                {
                                                        w_com_lcd(0x01);
                                                        desplay_input_error();
                                                        led_l=1;
                                                        play_buzzer(20,50);
                                                        led_l=0;
                                                        desplay_input_code();
                                                        key_time=0;
                                                }
                                        }
                                }
                        }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led_r=0;
        led_l=0;
        init_lcd();
        init_T1();
        desplay_set_code();
        for(;;)
        {
                key_serve();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定时器1中断服务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key_scan();                                             //按键扫描程序放入中断提高扫描速度
}

网友A:
下了,最近正好做这个,借鉴一下

网友B(2013-08-10):
太棒了   够我好好消化一段时间了

网友C(2013-10-04):
做个玩玩,感谢!

网友D:
好哟,顶你了

网友E:
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F(2013-12-25):
不错  不错    非常不粗     楼主 辛苦了

网友G(2014-03-14):
下了,学习一下

网友H:
谢谢分享,很好很强大

网友I(2015-01-07):
为什么密码正确之后退不出那个界面

网友J(2015-03-24):
很好的资料,辛苦了,谢谢!

网友K(2015-04-26):
这个东西好

网友L:
用什么软件才能打开啊

网友M(2015-07-20):
厉害,不过都是图片形式吗?

网友N(2015-11-25):
有点复杂。。。

网友O:
感谢分享,问一下需要什么元件

网友P(2016-04-18):
引用 网友B:
太棒了   够我好好消化一段时间了

谢谢分享 拿走了大神

网友Q:
仿真文件我看了,效果非常炫,看来坛子里真是高手如云。

网友R:
为甚么  运行不出来啊  运行出来是这样    求大神指教

MAIN.C(26):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7):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4): error C202: 'EA':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5): error C202: 'ET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6): error C202: 'TMOD':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7): error C202: 'TH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8): error C202: 'TL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9): error C202: 'TR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50): error C202: 'buzzer':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R:
MAIN.C(26):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7):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4): error C202: 'EA':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5): error C202: 'ET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6): error C202: 'TMOD':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7): error C202: 'TH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8): error C202: 'TL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9): error C202: 'TR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50): error C202: 'buzzer':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为什么运行出来是这样    求大神指教

网友S:
我也要来好好学习

网友T(2016-06-03):
能用吗是用的4*4 键盘还是多少的键盘

网友U:
程序错的,大神

网友V:
楼主,密码多少。如何改密码。

网友W(2017-09-23):
很棒的一个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