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2c887大数字时钟12864液晶显示

楼主:
再发一个作品到51hei论坛,仿了个12864大数字时钟12c887板子和12864一样大。。4个固定孔。。先吧显示搞出来。。功能慢慢学习。
12864时钟PCB和原理图程序

   这个pcb就是发的效果。。还有原理图什么的都再里面。。要仿的直接就可以用。

电路图
这个是我后来冲冲改的1302和12c887   二选一的PCB。。。。要用的改下io定义就可以了。用1302的话还有好多IO口闲置可以再利用。。当然程序要自己找了。

/*---------------------------------------------------------------------------
                电子智能时钟程序
                单 片 机:STC89C52RC
                晶    振:12MHz
                时钟芯片:DS12887
                液 晶 屏:LCM-12864-ST7920
                时    间:2010年3月28日
                LCM12864使用并口连接方式,PSB、RST接高电平
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S12CR887.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nongli.h"
#include "displaytime.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按键-----------------------------------------------*/
sbit K1  = P3^2; //K1-设置
sbit K2  = P3^1; //K2-确认、返回
sbit K3  = P3^0; //K3-加
sbit K4  = P1^7; //K4-减
sbit K5  = P1^6; //液晶背光控制按键,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
sbit BLK = P1^3; //液晶背光控制输出,低电平有效,PNP三极管控制。

void DelayM(uint);

/*定义变量-------------------------------------------------------------------*/
bit q=0, w=0;    //调时标志位

/*延时函数 1MS/次------------------------------------------------------------*/
void DelayM(uint a)
{
        uchar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25; i++); }
}
/*日期、时间设置函数---------------------------------------------------------*/
void Set_time(uchar sel)
{
        signed char address,item;
        signed char max,mini;
        unsigned char yy,mo,moontemp1,moontemp2;
        ds_write(0x0a,0x00);     //进入调时,关闭时钟振荡器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98); lcm_w_word("设置");
        if(sel==5)  {lcm_w_word("秒钟");address=0; max=59;mini=0;}  //秒钟0
        if(sel==4)  {lcm_w_word("分钟");address=2; max=59;mini=0;}  //分钟2
        if(sel==3)  {lcm_w_word("小时");address=4; max=23;mini=0;}  //小时4
//        if(sel==3)  {lcm_w_word("星期");address=6; max=7; mini=1;}  //星期6  修改为自动计算
//        if(sel==2)  {lcm_w_word("日期");address=7; max=31;mini=1;}  //日期7
        if(sel==2)  {lcm_w_word("日期");                                                                                //日期修改为按月份实际天数调整
                                        address=7;                                                                                                    //日期7
               mo = ds_read(0x08);//读月
                                        moontemp1=mo/16;
                                        moontemp2=mo%16;
                                        mo=moontemp1*10+moontemp2;//转换成10进制月份数据

               yy = ds_read(0x09);//读年
               moontemp1=yy/16;
                                        moontemp2=yy%16;
                                        yy=moontemp1*10+moontemp2;//转换成10进制年份数据

               if(mo==2&&yy%4!=0){max=28;mini=1;}//平年2月28天
                                        if(mo==2&&yy%4==0){max=29;mini=1;}//闰年2月29天
                                        if(mo==1||mo==3||mo==5||mo==7||mo==8||mo==10||mo==12){max=31;mini=1;}//每月31天的月份
                                        if(mo==4||mo==6||mo==9||mo==11){max=30;mini=1;} //每月30天的月份
                                        }
        if(sel==1)  {lcm_w_word("月份");address=8; max=12;mini=1;}  //月份8
        if(sel==0)  {lcm_w_word("年份");address=9; max=99;mini=0;}  //年份9
        item=ds_read(address);         //读取DS12CR887某地址上的数值赋给item
        if(K3 == 0) {item++;}    //K3-加数:1
        if(K4 == 0) {item--;}    //K4-减数:1
        if(item>max) item=mini;  //限制数值最大有效范围
        if(item<mini) item="max;" 限制数值最小有效范围=""
        ds_write(address,item);  //将调整好的item值写入DS12CR887
        displaydate();                          //显示日期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displaynl();                                  //显示农历
        displayxq();                                 //显示星期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e=0;
        K1=1;K2=1;K3=1;K4=1;K5=1;BLK=0;

        ds_int();                        //时钟芯片初始化
        lcm_init();                        //液晶初始化
        welcome();                    //调用欢迎信息
        DelayM(2000);                 //延时
        lcm_clr();            //清屏
        Clean_12864_GDRAM();         //清屏
        while(1)
        {
                if (w == 0)                  //正常走时
                {
                        displaydate();         //显示日期
                        displaynl();         //显示农历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read_temp();         //读取温度
                        ds1820disp();          //显示温度
displayxq();
                }
                else {}              //否则启动调时

/*----------------------------设置时间--------------------------------------*/
                if (K1 == 0)
                {
                        DelayM(20);                       //按键消抖
                        if(K1 == 0 && w == 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e++;
                                if (e >= 7 ) {e = 0;}
                           while(! K1 );            //等待键松开
                                Set_time(e);           //调整
                        }
                        if(K1 == 0 && w == 0)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lcm_clr();
                                Clean_12864_GDRAM();   //清屏
                                w=1;                       //进入调时
                                Set_time(e);
                        }
                           while(K1 == 0);            //等待键松开
                }
/*--------------------------------------------------------------------------*/
                if (K2 == 0)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M(20);
                        if(K2 == 0 && w == 1)
                        {
                                w = 0;                       //退出调时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
                        if(K2 == 0 && w == 0)
                        {
                                lcm_clr(); Clean_12864_GDRAM();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welcome();
                                while(K2 == 0);
                        }
                        lcm_clr(); Clean_12864_GDRAM();
                        ds_write(0x0a,0x20);       //调时完毕,开启时钟振荡器
                        displaydate();
                        displaynl();
                        displaytime();
                        read_temp();
                        ds1820disp();
                        while(K2 == 0);
                }
/*加调整--------------------------------------------------------------------*/
                if (K3 == 0 && w == 1)
                {
                        DelayM(20);
                        if(K3 == 0 && w == 1) { Set_time(e); }
//                        while(K3 == 0);
                        while(! K3 );
                }
/*减调整--------------------------------------------------------------------*/
                if (K4 == 0 && w == 1)
                {
                        DelayM(20);
                        if(K4 == 0 && w == 1) { Set_time(e); }
//                        while(K4 == 0);
                        while(! K4 );
                }
/*液晶背光控制,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
                if(K5 == 0)
                {
                        DelayM(20); q = ~q;      //标志位取反
                         if(q){BLK = BLK | 1;}
                                 else {BLK = BLK & 0;}
                        while(K5 == 0);
                }
        }
}
/*结束----------------------------------------------------------------------*/

网友A(2013-06-28):
51hei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这个资料真的太好了 我也做一个

网友B(2013-08-13):
第一次来51hei论坛就弄到这么好的资料  M币严重不够用啊

网友C(2013-11-01):
好东西啊 做的不错 看着心痒痒的

网友D:
功能很齐全啊 好东西 值得学习啊

网友E(2013-12-31):
下载来看看啊!~初学者必须下!~

网友E:
请问下,三极管是怎么选的!~

网友F(2014-03-26):
不错,分享的资料很详细,感谢了。

网友G(2014-06-27):
太好嘞謝謝妳分享.................

网友H(2014-08-22):
资料真的太好了,俺要大数字的。。。。

网友I:
这个资料真的太好了

网友J:
真是高手

网友K:
这个资料真的太好了~大大真是高手~

网友L(2015-01-21):
下来参考参考

网友M:
楼主资料不全哦

网友N(2015-07-03):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12864的?用带字库的吗

网友M:
楼主:这个资料太好了,都是模块化结构,对我也是一种启示

网友O:
你好看到你做的时钟不错可惜我没有黑币,麻烦你把你的制作资料发给我用用不胜感激。我的邮箱是JZRCL88@163.com

网友P(2015-09-19):
精彩的呀。

网友Q:
M币严重不够用啊

网友R(2015-10-22):
漂亮,12c887 刚拆得两片,改天做个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S:
很好看啊

网友T:
正在学习51中,来了后发现,这里的朋友程序都贴得很工整。感谢楼主

网友S:
照着用洞洞板做了一个,一直显示不出来,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S:
P3口没有焊接上拉电阻,显示不正常,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S:
说错了,是P2口没有上拉电阻,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U:
谢谢分享,好详细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F:
不错,分享的资料很详细,感谢了。

感谢了,很详细,连pcb版图都有

网友U:
引用 网友V:
不错!值的收藏

完全同意

网友W:
原理图和pcb不对应啊,原理图中p13输出蜂鸣器,pcb中是p15,另外程序中按键设置也和pcb中不对应。

网友S:
总算做出来了,

网友X(2015-11-25):
请问12864怎么显示那么多的自定义字符呢

网友Y:
刚刚好 我也想做这个

网友Z:
漂亮,12c887 刚拆得一片,改天做个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AA:
很详细的资料

网友AB:
时间会慢慢变得不准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C:
希望我也能做出来!谢谢分享

网友AD(2016-03-13):
功能很齐全啊 好东西 值得学习

网友AE(2016-04-20):
引用 网友AF:

大哥,那是18b20.温度传感器啊

网友AG:
这个板子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AH(2016-09-03):
compiling 时钟2.c...
时钟2.C(40): warning C206: 'ds_writ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时钟2.C(40): error C267: 'ds_writ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时钟2.c - 1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I:
简单,实用,很不错

网友AJ:
为什么下载以后打不开啊

网友AK:
多找几个程序研究研究,我弄个更好的出来

网友AL(2016-10-04):
精彩帖子 楼主牛人

网友AM:
很不错,给力,DIY一个。

网友AN(2016-12-14):
我怎么打不开呢  程序也没有代码

网友AO(2017-03-26):
太好了,我也做一个玩玩,非常感谢

网友AP:
楼主,有没有闹钟啊

网友AQ:
也有相关材料!有空画图打个样

网友AR:
就做这个了,太漂亮。大爱。

网友AS(2017-06-11):
来学习一下,吸收经验。

网友AS:
楼主,你的大数字用那个软件提取的?

网友AT:
谢谢分享,让大家受益匪浅,可以按照你的PCB出套件吗?让更多人受益

网友AU:
想问一下温度值是怎么调整的?我调了好多遍都只显示95.9度,和楼主的那一张一样

网友AV:
lay文件用什么打开啊,

网友AV:
怎么程序里面没有温度采集变量函数

网友AW(2017-11-20):
引用 网友AU:
想问一下温度值是怎么调整的?我调了好多遍都只显示95.9度,和楼主的那一张一样

你做的是pcb还是洞洞板,我用洞洞板做的不亮啊

网友AX(2018-01-09):
正在学习单片机,谢谢分享🙏

网友AY(2018-03-29):
萌新求教怎么显示大数字

网友AZ(2018-12-12):
感觉看原理图,楼主对p2口也家了排组,我觉得就用po口就可以了,12864和12c887都是可以并口的应该,这样可以多余一些接口做闹钟.

网友BA(2019-02-13):
我正好手上有12887芯片,想要这个。

网友BB(2022-05-06):
流弊。正好是我想要的。感谢

网友BB:
很好,。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BC(2024-05-20):
可惜了我的串口屏,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