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经典电路应用举例(附带源程序)

楼主:
51hei论坛单片机最小系统经典电路应用举例(附带源程序)

单片机最小系统经典电路源程序

LED电路

主要元件有1K的排阻、LED、。1K的排阻为每个LED的限流电阻。此最小系统提供了8个独立LED,由P1口控制,采用共阳级接法所以只有当P1口输出低电平时LED才会点亮。
蜂鸣器电路
蜂鸣器电路图蜂鸣器使用的是PNP三极管进行驱动控制的,此蜂鸣器为电磁式有源蜂鸣器。三极管的集电极通过蜂鸣器接5V电源,基极是控制端,发射极接地,当单片机的P2.3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蜂鸣器发声。蜂鸣器为感性原件,也可以在两端并接一个二极管来起到泄放作用。

系统的数码管电路

数码管电路图多位数码管的“位选”是可以独立控制的,而“段选”是连接在一起的,可以用作数码管的动态显示和静态显示。图中所示的数码管全部为共阴极的数码管。74HC573为所存器,利用单片机可以控制所存器的所存端,进而控制锁存器的数据输出,利用分时控制的方法可以方便地控制任意数码管显示任意数字。

系统的键盘电路
独立和矩阵键盘电路图S2-S3为4个独立按键,与单片机的P3.4-P3.7分别相连。独立键盘与单片机相连时,每个按键都需要单片机的一个I/O口,若按键较多时,占用的I/O口资源就会过多,为此就引入了矩阵键盘。图4.2.4中是将16个按键排成4行4列,这样一共有8根线,节省了8个I/O口。S6-S21即为16个矩阵键盘,8条线分别与单片机飞P3口相连。

A/D电路

  A/D电路图集成A/D转换器品种繁多,一般选用逐次比较型A/D转换器,图4.2.6中的ADC0804就是这类单片集成A/D转换器。它采用CMOS工艺20引脚的集成芯片,分辨率为8位,转换时间为100us,输入电压范围为0-5V。芯片内具有三态输出数据锁存器,可以直接连接数据总线上。图1.3.7为ADC0804双列直插式封装引脚分布图。
ADC0804引脚分布图
D/A电路       D/A电路图     DAC0832是使用非常普遍的8位D/A转换器,转换时间为1us,工作电压为+5V~+15V,基准电压为正负10V。它主要由两个8位寄存器和一个8位D/A转换器组成。其片内有输入数据缓冲器,可以直接与单片机接口。DAC0832一电流形式输出,需要转换为电压输出时,可外接运算放大器。DAC0832芯片为20脚双列直插式封装,其引脚分布图如图所示。
系统串行通信电路

串行通信电路图
RS232串口电路使用MAX232作为电平转换芯片,可以通过串口电缆连接到计算机背后的COM口,用于单片机与上位机通信以及和其他串口设备的数据交互。
MAX232芯片是MAXIM公司生产的、包含两路接收器和驱动器的芯片,它的内部有一个电源电压变换器,可以把输入+5V的电压变换成RS-232输出电平所需的+10V电压。
MAX232芯片引脚结构如图所示。

MAX232芯片引脚结构图

网友A(2013-12-15):
保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