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电动车电压里程表(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13-06-26):
编码器做电动车脉冲实验

编码器做电动车脉冲实验

接近开关安装电动车前轮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AD_data P1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intr=P3^0;         //AD0804
sbit adwr=P3^2;        //AD0804写信号
sbit adrd=P3^1;        //AD0804读信号
sbit LCD_RS=P2^5;//lcd
sbit LCD_RW=P2^6; //lcd
sbit LCD_EN=P2^7; //lcd
sbit s1=P3^3;        //按键,单程公里清零
sbit scl=P3^6;        //24c02
sbit sda=P3^7;        //24c02

uchar code dis1[]={"筿溃"};
uchar code dis2[]={"虫祘"};
uchar code dis3[]={"羆祘"};
uchar code dis4[]={"承禤搂筿笆ó "};
uchar code dis5[]={"."};
uchar code dis6[]={"V"};
uchar code dis7[]={"KM"};

uchar a,b,c,d,e,f,g,y,z;
ulong num,num1;
uint zongcheng,dancheng,zongcheng1,dancheng1;

void delay()
{;;}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AD_init()//ad0804初始化
{
        adwr=1;
        adrd=1;
}

void start()//开始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停止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init()//初始化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1字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读1字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写字节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da_add(uchar address)//读字节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写指令到lc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ms(5);
        LCD_EN=1;
        delayms(5);
        LCD_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写显示数据到lcd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ms(5);
        LCD_EN=1;
        delayms(5);
        LCD_EN=0;
}

void put_str(char i,char j,unsigned char date)        //指针定位;
{
        if(i==1)
        write_cmd(0x83+j-1);
//        else write_cmd(0xc0+j-1);
        write_dat('0'+date)        ;
}

void ADqd()        //ad0808启动
{
                float  i=1;
         uint j;
         uchar ge,shi,bai;
        int a[8];
        P1=0xff;
        intr=1;
        adwr=1;
        _nop_();
        adwr=0;
        _nop_();
        adwr=1;
   while(intr==1);
        adrd=1;
        _nop_();
        adrd=0;
        _nop_();

                i=P1;
                a[0]=P1^0;
                a[1]=P1^1;
                a[2]=P1^2;
                a[3]=P1^3;
                a[4]=P1^4;
                a[5]=P1^5;
                a[6]=P1^6;
                a[7]=P1^7;
                i=i/255;
                i*=6;
                i*=100;
                j=(int)i;
                ge=j%10;
                put_str(1,4,ge);
                j-=ge;
                shi=j/10;
                shi=shi%10;
                put_str(1,2,shi);
                bai=j/100;
                put_str(1,1,bai);
                for(i=0;i<8;i++);
                 delayms(10);
                        adrd=1;
}

void lcd_init()//lcd初始化
{
        LCD_RW=0;
        write_cmd(0x30);
        delayms(5);
        write_cmd(0x0c);
        delayms(5);
        write_cmd(0x06);
        delayms(5);
        write_cmd(0x01);
        delayms(5);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设定汉字显示位置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else if(X==4)
                {X=0x85;}
        else if(X==5)
                {X=0x87;}
        else if(X==6)
                {X=0x97;}
        else if(X==7)
                {X=0x8f;}

        pos=X+Y;
        write_cmd(pos);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a=reda_add(1);
        delayms(5);
        b=reda_add(2);
        delayms(5);
        c=reda_add(3);
        delayms(5);
    d=reda_add(4);
        delayms(5);
        e=reda_add(5);
        delayms(5);
        f=reda_add(11);
        delayms(5);
        g=reda_add(12);
        delayms(5);
        y=reda_add(13);
        delayms(5);
    z=reda_add(14);
        delayms(5);
        zongcheng1=(a*10000)+(b*1000)+(c*100)+(d*10)+e;
        dancheng1=(f*1000)+(g*100)+(y*10)+z;

           TMOD=0X55;//设T0,T1为计数
        TL0=0xff;
        TH0=0xff;
        TL1=0xff;
        TH1=0xff;
        TR0=1;
        TR1=1;
        EA=1;
        ET0=1;
        ET1=1;

        lcd_init();
        lcd_pos(0,0);
        i=0;
        while(dis1[i]!='\0')
        {
                write_dat(dis1[i]);
                i++;

        }

        lcd_pos(1,0);
        i=0;
        while(dis2[i]!='\0')
        {
                write_dat(dis2[i]);
                i++;
        }
        lcd_pos(2,0);
        i=0;
        while(dis3[i]!='\0')
        {
                write_dat(dis3[i]);
                i++;
        }

        lcd_pos(3,0);
        i=0;
        while(dis4[i]!='\0')
        {
                write_dat(dis4[i]);
                i++;
        }

        lcd_pos(4,0);
        i=0;
        while(dis6[i]!='\0')
        {
                write_dat(dis5[i]);
                i++;
        }

        lcd_pos(5,0);
        i=0;
        while(dis6[i]!='\0')
        {
                write_dat(dis6[i]);
                i++;
        }

        lcd_pos(6,0);
        i=0;
        while(dis7[i]!='\0')
        {
                write_dat(dis7[i]);
                i++;
        }

        lcd_pos(7,0);
        i=0;
        while(dis7[i]!='\0')
        {
                write_dat(dis7[i]);
                i++;
        }

        while(1)
        {
                AD_init();
                        delayms(50);
                ADqd();
                        delayms(50);

                zongcheng=num*1.3/1000+zongcheng1;//16寸轮胎周长为130cm
                a=zongcheng/10000;
                b=zongcheng%10000/1000;
                c=zongcheng%1000/100;
                d=zongcheng%100/10;
                e=zongcheng%10;
                put_str(1,8,a);
                put_str(1,9,b);
                put_str(1,10,c);
                put_str(1,11,d);
                put_str(1,12,e);

                dancheng=num1*1.3/1000+dancheng1;
                f=dancheng%10000/1000;
                g=dancheng%1000/100;
            y=dancheng%100/10;
                z=dancheng%10;

                put_str(1,17,f);
                put_str(1,18,g);
                put_str(1,19,y);
                put_str(1,20,z);
                if(s1==0)
                {

                dancheng=0;
                dancheng1=0;
                }
        write_add(1,a);
        delayms(5);
        write_add(2,b);
        delayms(5);
                write_add(3,c);
        delayms(5);
                write_add(4,d);
        delayms(5);
                write_add(5,e);
        delayms(5);
                write_add(11,f);
        delayms(5);
                write_add(12,g);
        delayms(5);
                write_add(13,y);
        delayms(5);
                write_add(14,z);
        delayms(5);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总程中断计数
{
        TH0=0xff;
        TL0=0xff;
        num++;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单程中断计数
{
        TH1=0xff;
        TL1=0xff;
        num1++;
}

网友A:
51hei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我明天买材料做一个

网友B(2013-10-02):
很好,非常不错的。

网友C(2013-12-16):
没有师付。

网友D(2014-03-02):
理论与实践的高手,佩服!学习!

网友E:
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F(2014-04-28):
这个做的很好,很实用,很好的资料

网友G(2014-06-09):
牛B
好牛X哦,这东东确实不错

网友H(2015-05-06):
可以给我发一份编码器的资料么  673389308@qq.com

网友I(2016-12-11):
曾经在电子工程周报上看到过基于单片机的里程表,但没有源程序,今天终于看到了先下载下来,很想学着自己做一个,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J:
资源很好

网友K:
这个不错,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L(2017-03-20):
实在是高手!学了就能用上。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M:
动手达人,顶

网友N(2017-05-17):
下载的原理图怎么打不开啊?请问用哪个软件打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