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制作51单片机最小系统开发板

楼主:
自己搭建最小系统要注意的地方:
      EA引脚一定要接高电平即VCC,这是最容易忽略的,这个引脚是用来选择是用片内存储器还是用片外存储器。51单片机内部存储器一般都够我们使用,在以前的单片机需要外扩存储器,我们烧录的程序就是存在片内存储器。
要将P0组引脚当普通IO用时,需要接10K的上拉电阻。P1-P3里面都有上啦电阻。
1、做地址/数据总线时和做输入I/O口时,p0口不用接上拉电阻。
2、 但当做输出I/O口时,p0口必须要接上拉电阻才可以。
P0口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也就是OC门,这种结构没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就相当于一个一端接地的开关,按下去就输出低电平0V,断开就没有电压,是悬空状态。
至于用不用上拉电阻,取决于外部电路,如果要输出高电平控制一个器件,而这个器件本身又没有内置上拉,就必须自己接一个上拉电阻,如果要用低电平控制一个器件,则可以不用加上拉。

复位原理:
       51单片机是高电平脉冲复位,在RST引脚。复位脉冲的高电平宽度必须大于2个机器周期。为了方便计算,我们假设晶振频率为12M,那么它的时钟周期为1/12us(微秒)。它的一个机器周期是12*(1/12)=1us(微秒)。复位脉冲高电平宽度必须大于2个机器周期即2us,那么就要保证RST引脚高电平的时间大于2us单片机即可自动复位。
上电复位:
       当通电时,开关是断开的,那么电流从VCC→电容→RST、R32→GND。刚上电的时候,电容开始充电,充满电后相当于断路,在电容充电到充满的过程中电压逐渐从高到低(从5V到0V)。也就是说一上电,RST端得到就是高电平,当这个时间超过2us时单片机复位,电容快充满到充满后RST得到是低电平,电源不断那么RST就一直是低电平而不会一直复位。RST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取决于电容充电时间.。(这个电容要取多大?怎么计算的?)
手动复位:
        通电之后,RST会自动复位一次,当单片机在运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它复位时可以断电使之上电复位。或者按下SW0开关也能实现复位。当SW0开关按下时电流从VCC→R33→RST、R32→GND形成回路。为方便计算R33假设为300欧即0.3K,我们可以先计算R33得到的电压是 5V* (0.3k/(4.7k+0.3k))= 0.3V R32得到的电压为 5V*(4.7k/(4.7k+0.3k))=4.7V RST端的电压也为4.7V,那么4.7对于单片机来说也算高电平,当按下手动按下SW按钮到松开肯定超过2us,所以单片机自动复位。
晶振电路:
两个电容一定要相等,取值范围为20-50pf 越大启动越慢。

网友A(2014-04-24):
这个居然没人顶?

网友B(2016-11-26):
多谢,我想做个试试。

网友C:
ATMEL的51要EA接高,STC的就不用了。这个年代还用AT89,也是醉了

网友D:
太好了  对初学者太有用了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E(2018-10-17):
牛逼牛逼,这个绝对值得收藏

网友F(2020-03-15):
很好,现在正准备做个板子,很有帮助啊。

网友G(2020-05-31):
谢楼主,现在正准备做个板子,很有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