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调式的时候没有错误,但是显示“目标没生成”,请问什么原因呢?

楼主:
代码调式的时候没有显示错误,但是显示“目标没生成”,请问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代码大概有17K(包括注释)

附图

附图

网友A(2013-06-27):
keil c51编程软件下载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重装keil即可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B:
但是我运行了另外一个程序的时候,运行成功了啊。也生成.HEX文件了。
我想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的吧?
麻烦指导下!

网友C(2015-04-07):
不懂,但是还是要顶,安抚楼主受伤心灵,每一个新手都是痛苦的开始,快乐的结局

网友D(2015-05-11):
把完整的现象贴出来分析一下,看现象是工程没建好呀

网友E:
是不是没有选择"create HEX file"选项呀。看下你的options for target 里的设置。

网友F:
这样很难判断,可能是链接失败了

网友G:
肯定是么配置好 我觉得

网友H:
破解版的keil可能会假死,,,关闭之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