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itch语句使用,提示表达式不合法。求指导

楼主(2013-06-28):
请大神看看这段代码问题在哪里呢?
switch(key_mode)

{
case 0:
//        _nop_;
//        _nop_;

if(!key_add)
Vset1++;
if(!key_sub)
Vset1--;

Iset=(float)Vset1/1000;
break;

case 1:
//        _nop_;
//        _nop_;

if(!key_add)
Vset2=Vset2-5;

Vset2=Vset2+5;

Tset=(float)Vset2/1000;
break;
}
谢谢指导!

网友A:
要使用大括号。
case 0:
{ //        _nop_;
//        _nop_;

if(!key_add)
Vset1++;
if(!key_sub)
Vset1--;

Iset=(float)Vset1/1000;
break;

}

网友B:
好像不行啊
我加入了大括号还是不行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大括号。
case 0:
{ //        _nop_;

我加入大括号还是提示相同的问题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我也是这个毛病啊!  不好用

网友D:
加入default及break后呢?、Tset定义为什么?、

网友E:
key_mode是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F:
说实话  我也没见过 switch 语句 像你这么写的

网友G(2018-10-29):
电脑出错,我碰到过怎么弄都不行。复制编译通过的别的程序中的大括号就行了。

网友H:
key_mode的数据类型改为unsigned char型,不可以使用bit型。

网友I:
问题出在key_mode上,不过里面至少每个加上括号以及default

网友J:
注意switch括号中的数据类型,还有case条件句的执行代码,需要使用大括号括起来或者使用TAB键进行缩进

网友K:
看出错原因说是switc的表达式类型不对,也就是key-mode,你可以定位到出错行,170行

网友L:
如果需要在case里定义变量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