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itch语句的使用,请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3-06-28):
请大神看看这段代码问题在哪里呢?
switch(key_mode)

{
case 0:
//        _nop_;
//        _nop_;

if(!key_add)
Vset1++;
if(!key_sub)
Vset1--;

Iset=(float)Vset1/1000;
break;

case 1:
//        _nop_;
//        _nop_;

if(!key_add)
Vset2=Vset2-5;

Vset2=Vset2+5;

Tset=(float)Vset2/1000;
break;
}
谢谢指导!

楼主:
自己先说下:调试的时候提示switch表达式有 illegal type
大家看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case 0:
{//        _nop_;
//        _nop_;

if(!key_add)
Vset1++;
if(!key_sub)
Vset1--;

Iset=(float)Vset1/1000;
break;

}

网友A:
根据你的程序,可能“break;”需要放大括号外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程序,可能“break;”需要放大括号外面。

按你说的试了下
还是不行的

网友A:
我说的是在每一个“case ”里面都要加大括号,你加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在每一个“case ”里面都要加大括号,你加了还是不行?

是的,我在每一个case里面都加了啊。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switch(key_mode)

{
case 0:
//        _nop_;
//        _nop_;

if(!key_add)
Vset1++;
if(!key_sub)
Vset1--;

Iset=(float)Vset1/1000;
break;

case 1:
//        _nop_;
//        _nop_;

if(!key_add)
Vset2=Vset2-5;
else                                 //不知道你的本意,但好像不应少这一行
Vset2=Vset2+5;

Tset=(float)Vset2/1000;
break;
}

红色的是同一个变量的笔误?

网友A:
像这类问题,请求帮助时,最好将程序完整的传上来。

按上面的改过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已测试过),但是如果里面牵涉到一些本小段以外的诸如变量或函数的说明、定义等,就难说了。比如“Iset" iset Tset ,都会出错。(提示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网友B:
刚刚试了下,不行的。我什么时候把全文发上来大家再看看吧。
多谢楼上的几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