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燃气炉安全保护装置的程序

楼主(2013-06-2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O引脚定义***********************************************************/
sbit Flame=P1^5;                //火焰检测
sbit Buzzer=P1^2;            //蜂鸣控制
sbit Ignition=P1^7;                //点火控制
sbit xf=P1^6;            //吸阀控制
sbit msxz=P3^5;          //工作模式选择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uchar y;
    for(x=z;x>0;x--)
        for(y=2000;y>0;y--);
}

/********子函数***********************************************************/
void didi()    //开机蜂鸣
    {
        Buzzer=0;
        delay(800);
        Buzzer=1;
    }
void didi10()    //报警蜂鸣

    {
        Buzzer=0;
        delay(800);
        Buzzer=1;
        delay(800);
      Buzzer=0;
        delay(800);
        Buzzer=1;
        delay(800);
      Buzzer=0;
        delay(800);
        Buzzer=1;
        delay(800);
      Buzzer=0;
        delay(800);
        Buzzer=1;
        delay(800);
    }

void zh1()  //开启点火,关闭自吸阀
    {
        Ignition=0;
        xf=1;
      }

void ms1()    //模式1子程序
     {
          if(Flame==1)     //检测火焰
            delay(500);  //延时一下,防止干扰
            if(Flame==1)   //确实有火焰,不是干扰
                {
                           Ignition=1;  //关闭点火
                          xf=0;  //自吸阀开启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
                else
                        zh1();  //没有火焰,执行子程序zh1()

    }

void ms2()    //模式2子程序
    {
//       dh=0;
          if(Flame==1)    //检测火焰
            delay(500);
           if(Flame==1)   //再次检测
           {
            Ignition=1;  //有火焰关闭点火
            xf=0; //打开自吸阀
           EX1=1; //开启中断1
           }
          else  //无火焰,继续点火
             Ignition=0;
    }
/***********主函数开始********************************************************/

void main()     //程序开始
    {
          didi();   //开机蜂鸣
            EA=1;     //开启总中断
            EX0=0;    //外部中断0关闭
         EX1=0;    //外部中断1关闭
            IT0=0;    //低电平触发中断0
         IT1=0;    //低电平触发中断1
             Flame=0;     //初始化火焰检测接口
            xf=1;     //关闭自吸阀
         Ignition=0;     //开始点火
         while(1)
         {
             if(msxz==1)  //选择工作模式
             delay(500);
                    if(msxz==1)  //高电平时调用模式1程序
                                {
                                  ms1();
                                }
                         else         //低电平时调用模式2程序
                                  ms2();
            }

    }

/***********中断0程序********************************************************/

void ex0_int() interrupt 0
    {
       xf=1;     //关闭自吸阀
      if(Flame==0) //检测火种是否已经熄灭
      delay(100);  //延时一下
               if(Flame==0)    //再次判断
                {

                 didi10();  //火种灭了,报警4声
                 EX0=0;     //退出中断0,程序从头开始

                }
            }

/***********中断1程序********************************************************/

void ex1_int() interrupt 2
    {
      if(Flame==0)   //检测火种是否熄灭
      delay(100); //停一下
       if(Flame==0)   //再次判断
        {
         Ignition=0;   //火种灭了,点火
         delay(10000);//延时4s-5s
         Ignition=1;  //关闭点火
         if(Flame==0)//检测火种是否点燃
         delay(100);
                 if(Flame==0)//再次判断
                 {
                     Ignition=1; //火种未点燃,关闭点火
                     xf=1;//关闭自吸阀
                     didi10(); //蜂鸣报警
                     EX1=0;//退出中断1,程序从头开始
                 }
                 else  //火种已经点燃
                    xf=0;

       }
     }

网友A: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