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的虚拟地,为什么电压测量后不是0呢。而且还是非常大?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中的虚拟地,为什么测量后不是0呢。而且还是非常大?

网友A(2013-07-01):
虚拟地的电压大约为VCC/2

网友B(2017-02-17):
经过测量,同意楼上的观点,但是谁能解释一下原理是什么?

网友C:
虚拟接地(英语:Virtual ground),是指电路中保持恒定参考电位的节点,尽管它并未直接连接到“实际接地”(real grounds)参考电位。在有的情况中,参考电位被认为是那个电路的地端,因此上述的这个节点也被称作“虚地”。 在运算放大器和其他一些电路中,虚拟接地的概念常被用来帮助人们进行电路分析。如果使用其他方法来分析,常常会遇到困难。
在电路理论中,某个节点可能具有某个特定的电流或者电压值。虚拟接地在电流处理能力以及阻抗方面可能有一些负面作用。
构建虚拟接地的方法,利用两个电阻器,可以构成一个分压器  Vcc/2,它可以被用于创建一个虚拟接地节点。

电压的定义为某一点与参考点之间的电位差。为了在考虑某一点的电压(电位差)时的方便,必须将其参考位置的节点接地。通常,电源两端的电压差为恒定 值,其中较低电位的一端可以被用于电路的一个地端,即“实地”。如果没有这样的实地,或者在电路连接上不方便,那么可以利用具有相对于电源终端有恒定电位 差的外部电路节点作为“虚拟地”,但是前提是这一点的电位在负载情况变化时必须保持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