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做中间转发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
很多使用无线路由器的朋友有时会遇到因为线路或者空间的原因,或者无线网卡和路由器的距离较远,电脑的无线网卡很难接收到无线路由器的信号,造成信号很差经常掉线,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只要你肯投资,SUNNY有办法帮你搞定!本人从事维修近10年,对经验很重视,在跟客户进行网络维护时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了比较好的解决问题(比较差的解决方法就是购买功率大的无线网卡,但是需要外置网卡,对于笔记本很麻烦),本人总结了十分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中间转发器,这个类似我们的接力赛跑。
无线路由的转发 有两种方法,第一:采用有线连接,第二,采用无线连接,但需要路由器支持WDS功能。第一种又可分为两种,A:交换机接法,这样的接法无需对路由做任何设置,即可立即使用,但是必须占用一个LAN口,对于电脑数目多的(比如网吧,公司)不适用。接法如下图:

B路由器接法,这样的接法对于路由器B还是当成一个路由器来使用,这个就需要做相关的设置了。下面以TP-LINK路由器为例说明。首先路由器A是设置好了的话(之前可以正常上网)可以不用动,路由器A先不和路由器B连接,用电脑和路由器B的LAN口连接,当然也可以无线连接到电脑,路由器出厂默认是无密码的。路由器B和电脑接好后,在浏览器输入路由器的IP地址,一般都是192.168.1.1,在路由器背面有写。输入后弹出用户名密码对话框,一般都是admin,输入后进入路由器设置界面。如下图,

点击网络参数>WAN口设置,在右边的WAN口类型选择动态IP,单击保存,先不要重启路由器,再点击右边的LAN口设置,将上面的IP地址改为192.168.2.1,如果你有第三个路由器,依次选为192.168.3.1,以此类推,理论上可以接N个,点保存。接着再点无线设置>无线安全设置,输入无线密码,自己设置好密码,这个不用我说了吧,点保存。OK!重启路由器,可以软件点击重启,也可以硬件重启(硬件重启就是断电再通电,说个专业的名词,哈哈...)。接下来,把路由器B的WAN口接到路由器的LAN口,跟上面的图是差不多的,只是路由器B的接口改为WAN,这样路由器B跟路由器A一样可以接4台电脑,同时无线共享上网!
第二种采用无线桥接方法,路由器A与路由器B无线任何连线,即可使用路由器B上网!哈哈...够神奇吧?这个方法适合家庭线路已经预埋好,很难重新进行接线的用户,但是要求操作者具备一定的操作能力。好了,我来说一下。首先同样是先设置路由器B,进入路由器B界面,先按照第一种B的方法将路由器B设置为从机路由器,就是WAN接口为动态IP,接着点击DHCP服务器,如下图:

接着点击DHCP服务,将其设置为不启用,点保存。 接着,点击无线设置>基本设置,如下图:

在右边的信道默认是自动的,将其选择1,再点无线安全设置,在下面点击WPA/WPA2/PSK,输入自己想要的密码,点保存。至此,路由器B设置完毕。
将电脑断开路由器B的连接,连接路由器A,输入192.168.1.1进入A的设置界面,在无线设置>基本设置中,点击下面的开启WDS,这个时候下面多出了几个选项,如下图:

点击扫描,稍等几秒钟,出现其他路由器的AP信息,如下图:

找到路由器B的AP,点击连接,这个时候再返回到无线设置的基本设置,在上面的信道选择1,在下面输入路由器B的无线密码
,点保存,重启路由器A。OK!至此全部设置完毕,这个时候路由器B可以充当无线桥接功能,可以当成一个普通的路由器使用,如果不采用台式电脑,路由器B除了电源线,什么线也不用接,哈哈....

网友A(2013-08-10):
10年电气维修。。。。。。

关于wds ,,你试试大流量的时候看看,还是用TP。。。

关于无线路由,现在的无线路由一般不管什么格局的房子 150平方的,路由你随便放,一般不会有死角。

关于那些几公里距离的传输,是靠你的天线,用平板天线或者是更高增益的似锅的那种,点对点可视10多公里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