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简要工作原理与维修

楼主(2013-07-14):
电磁炉是中频加热的典型应用
      电磁炉产生50kHz左右频率的电磁波,这些电磁波与铁锅快速进行磁共振,
磁面板下有许多铜线盘成圈通电时产生磁共振,使含有铁质的器皿中的铁分子高速运动产生热量,从这个你就会知道电磁炉对器皿也是有要求的,含铁越多的器皿加热越快!
通过用电磁波来与铁进行快速磁共振能产生大量热能,在工业上能对铁,或者钢进行加热,还可以对铁和钢进行修复,比如有个钢管上面有个洞,通过中频加热把钢管烧得通红可以使得这个洞逐渐变小,最后能闭合起来,从而修复了这根钢管,很神奇。
        微波炉工作原理也是差不多,微波炉产生300MHz-300GHz的电磁波,电磁波使食物中的水分子碰撞发热,所以微波炉加热 含水多的食物效果好,含水少的食物效果不行。
言归正传 电磁炉由PWM电路控制IGBT的快速通断来产生中频,同时通过线圈盘把能量传递到铁锅.
电磁炉比较容易坏的地方一个是线圈盘上面有个热敏电阻,起热保护作用
热敏电阻检测瓷板的温度来判断锅是否过热,如果锅过热则给功率模块断电,保护电磁炉
如果电磁炉可以开机,但是不加热,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热敏电阻坏了
(有100k欧姆和50k欧姆两种规格,用万用表电阻档对这个热敏元件进行测量发现不是100k欧姆和50k欧姆,为什么呢,因为100k欧姆是25度时的阻值得,如果气温低于25度,则该电阻高于100k ,气温高于25度,则电阻低于100k)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这个电阻的阻值来判断这个电阻是否是坏的
电磁炉的保险丝规格是 AC  275V  12A,或者15A  两种规格,这两个保险丝也很容易坏,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可以判断,从而更换
还有就是极性电容看看是否鼓起来,如果有鼓起来的情况更换相同型号即可
其它比较容易坏的 还有一些非极性电容,功率器件等
那就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万用表测量,哪里坏了换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