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代码编译没问题,但是未生成目标,提示是代码大小超过版本的限制。。。

楼主(2013-07-05):
请教个问题,代码编译没错误,但是未生成目标,提示是代码大小(13K)超过版本(keil UV2)的限制,麻烦高手给个解决的建议啊!
先谢谢啦!

网友A:
软件没注册了

网友A:
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keil c51下载
这个里面有注册机

网友B:
我使用的是“Keil_lic_v2.exe”注册机(其实和上面帖子里的应该是一样的),提示说有病毒。不知道上面帖子里说的注册机里面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C(2015-10-05):
你看一下也许有帮助

网友C:
STC单片机

网友D:
软件没注册,我有 KEIL2  3 4的安装包和注册机,需要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