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的 for(y=z;y>0;y--) 怎么理解

楼主(2013-07-08):
(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P2=temp;
while(1)
{
   temp=_cror_(temp,1);
   delay(600);
   P2=temp;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
这个程序的最后一句 for(y=z;y>0;y--) 怎么理解?感觉去掉也行啊。

(2)求大神帮我编一个扫描单独按键的程序。万分火急,请务必帮我解答,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是一个延时程序,“Z”是个大于“0”的量,将z的值赋给Y。每循环一次,y-1,直到 Y=0,结束。例如:如果调用这个延时程序时,Z=10,就循环10次。你说的那一行如果去掉,程序也不会出错,但延时时间不对。

网友B:
有了这个for语句就可以随意更改这个延迟的时间的大小了十分方便

网友C:
这是一个廷时子程序呀,那个Z的数字越大,廷时的时间越长呀,如果Z超过65535,就用两个FOR,这样廷时的时间更长呀,此处主要是方便调节呀。

网友D:
这是延迟问题,慢慢就会理解了

网友E:
不能去掉,这是一个for循环的嵌套,这样说吧假设上半句for(x=100;x>0;x--)运行需要一秒,那么这里在delay(3)中的3就代表Z=3,也就是延时3秒,总之括弧中取几就是延时几秒了。

网友F(2013-08-15):
不能去掉的,,,这是个延时程序

网友G(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

网友H:
for(y=z;y>0;y--) ;在for(x=100;x>0;x--)后面,即for(y=z;y>0;y--) ;在x=100时,循环执行100次,Z为16位无符号变量,可以给600,可以给65535,延时时间=100*Y*(Y--所用时间),去掉后面的for语句,延时时间变短

网友H:
上面说的时间也不是很准,还漏了判断语句Y>0占用的时间和第一个for语句所占用的时间,C语言算时间没有用汇编的方便

网友I:
加多一个延长时间而已,可以删除,但是很多人还是留着

网友J:
多加一个循环,增加延时,参数传递,方便修改延时。

网友K:
void main()
{
temp=0xfe;
    P2=temp;
while(1)
{
   temp=_cror_(temp,1);
   delay(600);  //这个括号里是600,是你定义的数值,如果你想delay可以变化,可以改变600这个值,600=z   ,y=z,把这个代入到void delay(uint z) 这里就明白了
   P2=temp;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