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74HC164驱动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3-07-08):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num,dat,nn,dat1,tt,dd;
uchar code tabled[]=        {                        //共阳数码管显示数据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uchar code tablew[]=        {                   //位选数据
0x00,0x01,0x02,0x04,
0x08,0x10};
sbit ds=P0^0;          //段选锁存端74HC573
sbit ws=P0^1;          //位选锁存端74HC573
sbit dab=P0^2;          //74HC164段选数据端
sbit dlk=P0^3;          //74HC164脉冲端
sbit wab=P0^4;
sbit wlk=P0^5;
sbit dwlr=P0^6;          //复位端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无返回值 形参Z
{
        uint x,y;                                 //定义无符号整型数X,Y
        for(x=z;x>0;x--)                 //for循环一级
                for(y=110;y>0;y--);         //for循环二级
}
void main()
{

                dwlr=0;
                dwlr=1;

                        ds=1;
            num=6;
                   dat1=tabled[num];
           for(i=0;i<8;i++)
           {

                dat1=dat1<<1;
                dat=CY;
                dab=dat&0x01;
                dlk=0;
                dlk=1;
        }
           ds=0;
           ws=1;
           nn=1;
                   dat1=tablew[nn];
           for(i=0;i<8;i++)
           {

                dat1=dat1<<1;
                dat=CY;
                wab=dat&0x01;
                        wlk=0;
                wlk=1;
            }

                ws=0;

           while(1);

}
先是静态显示,有时候一下亮两个数码管,段显也不对,但是给74HC164和74HC573晚送电一会,就正常了。请教啊

楼主:
有指导的吗

网友A:
各器件自身的上电稳定时间不同,开机时加点延时,然后再送显示信息。

网友B:
void main()
{

                dwlr=0;
                dwlr=1;
DS =0;                   ds=1;
            num=6;
                   dat1=tabled[num];
           for(i=0;i<8;i++)
           {

                dat1=dat1<<1;
                dat=CY;
                dab=dat&0x01;
                dlk=0;
                dlk=1;
        }
           ds=0;
           ws=1;
           nn=1;
                   dat1=tablew[nn];
           for(i=0;i<8;i++)
           {

                dat1=dat1<<1;
                dat=CY;
                wab=dat&0x01;
                        wlk=0;
                wlk=1;
            }

                ws=0;

           while(1);

}

网友B:
试一下,吧

楼主:
不行还是会乱,

网友C(2017-02-17):
开机时加延时时间长一点再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