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DS1302的接口电路

楼主(2013-07-09):
   作者在某STM32的应用中外接了一块DS1302,借鉴原来写过的PIC代码,很快移植成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1)硬件 CLK PA4  DAT PA5 RST PA6
(2)硬件初始化 CLK与RST均为输出,而DAT是开漏型的输出。因为在这种方式下,IO口的读仍然存在,因此是真正的双向IO模式。
/*DSCK -PA4 DAT PA5 RST DAT*/
#define ds1302Clk GPIO_Pin_4   //与时钟线相连的芯片的管脚
#define ds1302Dat GPIO_Pin_5   //与数据线相连的芯片的管脚
#define ds1302Rst GPIO_Pin_6   //与复位端相连的芯片的管脚

/* PA 4,6,为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302Clk | ds1302Rs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5配置为开漏模式,此模式下可以实现真下的双向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302Da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3)配置完毕,然后实现的代码就很简单了,从现成的代码移植过来。
#define WrEnDisCmd  0x8e  //写允许/禁止指令代码
#define WrEnDat     0x00 //写允许数据
#define WrDisDat    0x80 //写禁止数据
#define OscEnDisCmd 0x80 //振荡器允许/禁止指令代码
#define OscEnDat    0x00 //振荡器允许数据
#define OscDisDat   0x80 //振荡器禁止数据
#define WrMulti     0xbe //写入多个字节的指令代码
#define WrSingle    0x84 //写入单个字节的指令代码
#define RdMulti  0xbf //读出多个字节的指令代码
////以上这些#define均放在一个ds1302.h文件中。
void SendDat_1302(u8 Dat)
{ u8 i;
u8 cTmp;
for(i=0;i<8;i++)
{
   cTmp=Dat&LSB; //数据端等于tmp数据的末位值
  if(cTmp)    //1
      GPIO_SetBits(GPIOA,ds1302Dat);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Dat);
  Dat>>=1;
  GPIO_SetBits(GPIOA,ds1302Clk);
  uDelay(1);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Clk);
}
}
/*写入1个或者多个字节,第1个参数是相关命令
#define WrMulti     0xbe //写入多个字节的指令代码
#define WrSingle    0x84 //写入单个字节的指令代码
第2个参数是待写入的值
第3个参数是待写入数组的指针
*/
void WriteByte_1302(u8 CmdDat,u8 Num,u8 *pSend)
{
u8 i=0;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Rst);
uDelay(1);
GPIO_SetBits(GPIOA,ds1302Rst);
SendDat_1302(CmdDat);
for(i=0;i<Num;i++)
{ SendDat_1302(*(pSend+i));
}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Rst);
}
/*读出字节,第一个参数是命令
#define RdMulti  0xbf //读出多个字节的指令代码
第2个参数是读出的字节数,第3个是指收数据数组指针
*/
void RecByte_1302(u8 CmdDat,u8 Num,u8 *pRec)
{
u8 i,j,tmp,cTmp;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Rst);//复位引脚为低电平
uDelay(1);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Clk);
uDelay(1);
GPIO_SetBits(GPIOA,ds1302Rst);
SendDat_1302(CmdDat); //发送命令
for(i=0;i<Num;i++)
{ for(j=0;j<8;j++)
  { tmp>>=1;
   cTmp=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ds1302Dat);
   if(cTmp)
    tmp|=0x80;
   GPIO_SetBits(GPIOA,ds1302Clk);
   uDelay(1);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Clk);
  }
  *(pRec+i)=tmp;
}
uDelay(1);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Rst);//复位引脚为低电平
}
/*
当写保护寄存器的最高位为0时,允许数据写入寄存器。
写保护寄存器可以通过命令字节8E、8F来规定禁止写入/读出。写保护位不能在多字节传送模式下写入。
当写保护寄存器的最高位为1时,禁止数据写入寄存器。
时钟停止位操作:当把秒寄存器的第7位时钟停止位设置为0时起动时钟开始
当把秒寄存器的第7位时钟停止位设置为1时,时钟振荡器停止。

    根据传入的参数决定相关命令,
第一个参数:命令字,第2个参数:写入的数据
写允许命令;8EH,00H
写禁止命令;8EH,80H
振荡器允许命令;80H,00H
振荡器禁止命令;80H,80H
*/
void WrCmd(u8 CmdDat,u8 CmdWord)
{ u8 CmdBuf[2];
CmdBuf[0]=CmdWord;
WriteByte_1302(CmdDat,1,CmdBuf);
}
main函数中调用如下:
u8 Ds1302SendBuf[8]={0x30,0x32,0x01,0x10,0x01,0x01,0x08,33};  //发送数据缓冲区
u8 Ds1302RecBuf[8];    //接收数据缓冲区
WrCmd(WrEnDisCmd,WrEnDat);  //写允许
WrCmd(OscEnDisCmd,OscEnDat); //振荡器允许
WriteByte(WrMulti,8,Ds1302SendBuf);//将时间值送到DS1302中
RecByte(RdMulti,8,Ds1302RecBuf); // 读出来看看,
......

网友A:
为什么要用DS1302, STM32不是内部有RTC模块么?
再用它就资源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