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2500语音芯片录音软件+128*64液晶做的3层菜单等

楼主(2013-07-09):
第一层菜单

第一层菜单

第一层菜单

第二层菜单

第二层菜单

第二层菜单

第二层菜单

第二层菜单

第三层菜单(背光亮度有变化)

第三层菜单

第三层菜单

第三层菜单

ISD25120语音芯片录音软件软件截图

12864液晶显示菜单Keil

楼主:
液晶是用128*64带字库的3线串口方式
我所用型号的管脚排列如下
--------------------------------------------
管脚号 管脚名称 电平 管脚功能描述
1       VSS      0V   电源地
2       VCC      +5V  电源正
3       V0        -   对比度(亮度)调整
4      RS(CS)   H/L  RS=“H”,表示DB7——DB0为显示数据
                      RS=“L”,表示DB7——DB0为显示指令数
5     R/W(SID)   H/L  R/W=“H”,E=“H”,数据被读到DB7——DB0
                      R/W=“L”,E=“H→L”, DB7——DB0的数据被写到IR或DR
6     E(SCLK)    H/L  使能信号
7     DB0        H/L  三态数据线
8     DB1        H/L  三态数据线
9     DB2        H/L  三态数据线
10    DB3        H/L  三态数据线
11    DB4        H/L  三态数据线
12    DB5        H/L  三态数据线
13    DB6        H/L  三态数据线
14    DB7        H/L  三态数据线
15    PSB        H/L  H:8位或4位并口方式,L:串口方式
16    NC          -   空脚
17  /RESET       H/L  复位端,低电平有效
18  VOUT          -   LCD驱动电压输出端
19    A          VDD  背光源正端(+5V)
20    K          VSS  背光源负端

网友A:
粗略看了下感觉有点问题啊:
原理图没有LCD啊,LCD接哪呢你
C不太规范啊,只有一个.C文件,其它都是头文件。
代码感觉比较乱
菜单显示也没有个小架构,一般会搞个结构体类的吧,都是直接显示。

楼主:
抱歉,时间不多没有做太好只能尽量做个大概给大家提供个学习,原理图的LCD没画可以从网络看到。其实这些器件接法大家都知道,我就省去了。

由于之前的C文件比较乱,现在做了大概的修改,架构清晰很多。以后有空在把它功能做全做规范。 12864液晶显示菜单Keil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屏做菜单,现在是5级,片子用的是XC888,不过由于用的是Switch来做,所以菜单越多程序就变得越复杂.听师兄说应该用结构体指针或者函数指针来做才是科学的,但是没有找到实际的例程.不敢轻易尝试,看看楼主做的.学习学习..
楼主有邮箱没..交流交流..

网友C:
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D(2013-08-10):
都是牛人呀    呵呵   我等还需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