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极限(一)51单片机驱动电脑vga显示器玩方块游戏

楼主(2013-07-09):
在51hei单片机网学了很久了,咱也上传点小制作,带动一下51hei论坛的人气啊,89C2051能干什么?这次我打算用它来做个方块游戏,用彩显来显示。
但2051那点速度,那点内存,做起来好不容易。
没有PWM输出,只能用软件模拟彩显的行,场同步信号。
仅128 BIT内存,其中112字节用作显示缓存,剩下给系统的只有16字节了。
硬件倒是简单,所以就连洞洞板也没焊,拿个IC座空中搭桥来测试。
程序还有些BUG,迟些改好后再上传。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xuyiyi 加入。

呵呵,终于做好了,并加了个动感的开机动画,先上视频。

最新版原理图及 PCB图,

网友 cowboy 设计总结:
整板测试完毕,基本满意。还有一些小毛病:
1、显示网格信号时,发现有轻微拖尾现象,发现是下拉电阻R13(3.3K)过大所致,改为1K后正常。
2、三极管封装丝印画反了,所有三极管全部转 180度安装才正确,即将 C, E 引脚对换。
切记不要按丝印的那个“D”形来安装,要转180度才正确。
3、电源退耦电容小了点,当扬声器阻抗较低,且电源内阻大时,画面有些干扰。

----------------------------------------------------------------------------------------------

网友 xiaozhiyong 测试 LS2051 总结:
LS2051测试成功了。
关于LS2051每运行一条语句只用一个机器周期,所以在AT2051里的双周期语句后都得加NOP。我改了以后试了下发现能用,现在先发个暂时看着能用的程序。以下是测试程序:

成品图

方块游戏框图

电路图

网友A:
真不可思议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你能放出一个c语言的源代码吗、汇编的实在太难看懂了.

楼主:
一定就不是C程序了,不用汇编达不到这样的速度。
现在焊上了开关,耳机插座,可以玩了,不过声音不太好听,有待改进。
想配一首开机音乐,不知用哪首好听。
程序仍在改进中,尽些再上传吧。
下面是加了ipod形式开的和在液晶屏上显示效果图。

楼主:
前段没空,今天看了下存在的BUG,一时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请大家出点主意。
问题是如何判断不同形状的方块在移动时是否移出窗外。
试了好几种算法,都很复杂,简单的算法有些不正确,居然卡在这里。
具体情况是用一个8位变量L表示方块原点坐标(x,y),L的低3位表示x,范围0~7,L的bit3~bit6表示y,范围2~15.如何能用便捷的方法判定7种不同方块及4个不同的旋转角度在移动到某坐标时是否越界?

网友A:
液晶电脑显示器和crt显示器都可以都是vga接口吧 牛,不的不佩服啊,好像你在后面补上的图片上面的芯片是4051吧.和VGA接口的是怎么通讯的?

网友B:
建议楼主先讲一下原理,而后大家在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脑显示器和crt显示器都可以都是vga接口吧 牛,不的不佩服啊,好像你在后面补上的图片上面的芯片是405 ...

回5楼的美女 表示你的头像很好看,手头没有2051,所以用4051代着。目前代码编译后还不够1.5K,用2051完全可以装得下。
之前的越界判断算法,现在用查表基本解决了,正在测试中。
加了一首开机音乐,决定用阿牛的《桃花朵朵开》前奏。
加了一条记分级别状态条,在窗口左侧,分数高柱子就越高。
正打算做一个小图标在窗口右侧,用来提示下一个方块的形状。

网友A:
简直是把51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用软件模拟VGA信号!强!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讲一下原理,而后大家在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

既然51hei论坛的朋友都很感兴趣,我就先简单地说一下思路,程序的要点是:
1 产生精准的VGA信号时序
    受速度限制,VGA显示模式用最低的640*480@60Hz,这时行频是31.46875K,场频率是59.94Hz.如果单片机有硬件PWM,则行场同步信号可以轻易用PWM实现.由于2051没有PWM,只能用软件模拟,并且不能用定时中断的方式,因为要求速度太高,中断响应速度不够快,且响应时间也不一致,所以本程序中都是把行同步信号穿插在程序的各个适当位置,类似于双线程并行执行,主振也选用2051能承受的最高频率24MHz.
2 合理分配内存.
    2051只有128字节内存,要储存一幅画面,显示缓存就需占大部分.主窗口内的面积越大,占用内存就越多.经估算窗口内用14行*8列比较合适.此时显示缓冲占用112字节.余下的16字节用于程序中的工作寄器5字节, 堆栈2字节,其它为全局量.
3 协调各个功能模块之间的工作配合
    系统的任务不算多,主要的有显示处理,同步处理,音效处理,按键处理,游戏规则处理(包括方块移动,定时下落,重叠检测,越界检测,得分计数,速度升级).各任务之间协调用类似于状态机的方法,但又不完全等同.由于是用汇编,在很多情况下充分利用汇编的灵活性,使程序的模块化不是很明显.系统的主循环选用显示一帧的时间约16.66MS(60Hz),所有任务必须在这时间内处理完成.

网友C:
有套件卖吗?我要

网友D(2013-08-16):
这个太扯淡了!!!!!!!!牛人啊

网友E(2013-12-02):
51被你玩得炉火纯青。

网友F:
楼主好厉害啊!!佩服

网友G(2014-01-03):
太厉害了,这论坛果然牛人多,看来没来错地方,比我之前去的一个论坛强多了,

网友H:
能不能提供C的程序呢

网友I(2014-03-28):
高手顶起啊

网友J:
高手 高手中的高高手

网友K(2014-04-28):
楼主威武霸气啊

网友L:
这一看,居然电路图一模一样!
楼主太搞笑了吧,明明是老外做出来的东西。
09年我就在某国外论坛上看到此类制作,并制作出来。

网友M:
真是高手啊!佩服
有没有板子卖啊,我也想要搞来试试,如果想用驱动大屏幕可以吗(就是在大屏幕里面显示一个或几个小的区域)?请指教,谢谢

网友N(2014-06-09):
外国人做的东东,以前就在别的论坛见过了

网友O:
赞一个,好强大的气场

网友P(2014-07-16):
楼主好技术,我也正打算写一个用51单片机写一个VGA信号控制器,感谢资料分享。

网友Q:
帅的掉渣!这都能!

网友R:
51hei 有你更精彩

网友S(2014-08-16):
哇,哇哇,哇哇哇,要学VGA通信

网友T:
佩服,太厉害了

网友U(2014-10-30):
牛人啊!太强大了

网友V(2014-12-06):
楼主强人啊,膜拜学习中……

网友W:
楼主外星人吧,好牛逼,C是不可能做到的

网友X:
本人已经制作出C语言版了,哈哈..根据此程序改的!

网友Y(2015-02-04):
楼主太厉害啊!!佩服

网友Z(2015-04-09):
非常不错,赞一个

网友AA(2015-06-02):
逆天~~~~简直了 ~

网友AB:
真正的大神 膜拜!

网友AC:
这个实在是太牛了。
2051,只有2K的代码段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能共享一下 c程序吗?

网友AF:
很吊,强悍的楼主

网友AG(2015-07-04):
看了效果不得不佩服,汇编没学好,看不懂

网友AH: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脑显示器和crt显示器都可以都是vga接口吧 牛,不的不佩服啊,好像你在后面补上的图片上面的芯片是405 ...

学习了~~~~~~~~~~~~~~

网友AI:
根本就不能用,没亲自制作的朋友不要盲目吹捧,

网友AJ:
已经刷新了视觉下线了,强

网友AK(2015-09-08):
很好的练手题目啊,可以用来跟学校的新生练练手,重点是VGA的知识和单片机处理各个任务的分配。

网友AL:
楼主能说一下你用单片机控制VGA显示的思路吗?....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AM(2015-10-23):
愿有更多的分享

网友P:
谢谢分享,正在尝试用stc15系列单片机做一个。

网友AN:
一个字:真屌

网友AO:
wo这么厉害,一 定要学习一下

网友AO:
引用 网友N:
外国人做的东东,以前就在别的论坛见过了

以后你也多发点外国的好东西过来。大家也夸你是牛人
不发过来说明。。。。。。。。。。。。。。。

网友AP:
感觉好古老的游戏装备。哈哈

网友AP:
家里刚好有台没用的VGA屏,准备回去试试。

网友AQ:
引用 楼主:
前段没空,今天看了下存在的BUG,一时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请大家出点主意。
问题是如何判断不同形状的 ...

楼主是如何用数字信号控制RGB信号的啊  rgb不是模拟信号么

网友AR(2015-12-24):
要卡卡!yidingyao kan ak a

网友AR:
比较牛的想法。

网友AS(2016-07-15):
汇编语言啊,太难了吧。

网友AT:
好东西刚来学点东西

网友AT:
好啊我还是看不懂慢慢学

网友AT: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AU:
楼主牛啊2051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AV(2016-08-18):
挺有意思的,下载玩玩

网友AV:
移植到stm32上

网友AW(2016-09-24):
感觉不可能,以51芯片的速度和资源,还得再要一个专门处理视频的芯片。

网友AX(2017-01-06):
楼主真是牛人一个,佩服

网友AY(2017-06-08):
不错啊  学习了  正需要呢  牛人

网友AZ:
好厉害,这个还要了解VGA的驱动方法,而且在这种性能的单片机下完成 真的很不容易

网友BA(2017-11-26):
哇,好棒的设计,想用FPGA实现,先下载看看思路吧

网友BB(2018-04-03):
汇编好,强大!

网友BC(2019-01-06):
楼主好牛!VGA接口怎么编程?

网友BD(2019-02-12):
51驱动VGA,分辨率做不上去,有没有哪位把这个移植到STM32上的?

网友BE(2020-07-07):
后辈膜拜

网友BF:
你这个也太6喽

网友BG(2020-12-25):
刚要接触VGA驱动问题,下载学习学习

网友BH(2021-03-08):
最近在研究vga和stm32通信想来借鉴借鉴

网友BI:
这个真的时高手

网友BJ(2022-03-10):
可以,还行!可能有点好玩!

网友BK:
这真是太厉害了,没有相当扎实的功底是做不了的。很是令人钦佩。666666

网友BL(2022-04-17):
有C 的吗,汇编不懂啊

网友BM(2023-12-16):
记得是 cowboy的作品,,,,

网友BN:
这个还得对显示器的驱动方式非常了解才行,还知道RGB三基色,还知道HV扫描,牛逼。

网友BO:
引用 网友BP:

C实现不了,他甚至没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