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控制40w调光电源C语言程序

楼主(2013-07-11):
C51单片机控制40w调光电源C语言程序,12M晶振,500Hz 2ms,1000Hz 1ms,300Hz 3.3ms,330Hz 3ms 。3ms为一个周期,30us中断一次,共可以有100次中断, 中断次数n即占空比D,调光分3档,33% 66% 100%。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1、红外遥控 *****************/
uchar code table_duan[16]=
{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uchar code table_wei[8]=
{
0xE3,0xE7,0xEB,0xEF,
0xF3,0xF7,0xFB,0xFF
};

#define Imax  14000
#define Imin  8000
#define Inum1 1450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u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char show[2]={0,0};
ulong mm,Tc;
uchar IrOK;
uchar ff;
uchar t_display;

/************* 1、红外遥控 *****************/

uchar aa,bb,cc,ss;

#define D33  3     //调光等级
#define D66  7
#define D100 16

uchar D,n,pwmoff,njk,jkdelay,spkn,spkxx,spkm,spkopen,spkclose;
sbit pwm1=P3^0;//外部中断0 P3.2  IR
sbit pwm2=P3^4;
sbit jk4=P3^7; //大
sbit jk3=P1^0; //中
sbit jk2=P1^5; //小
sbit jk1=P1^7; //ON/OFF
sbit spk1=P3^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x,y为局部变量,只在当前函数出现并有效
  for(x=z;x>0;x--)
      for(y=200;y>0;y--);
}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
void IR_code(void)interrupt 0 using 1     //P3^2 外部中断0
{
Tc=TH0*256+TL0;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长
TH0=0;
TL0=0;
if(Tc>Imin&&Tc<Imax) //Imin=8000  Imax=14000;
{
mm=0;
ff=1;
return; //直接跳出中断,无返回值 (不执行下个if)
}
if(ff==1) //ff=1找到启始码
{
if(Tc>Inum1&&Tc<Inum3) //Inum1=1450  Inum3=3000;
{
Im[mm/8]=Im[mm/8]>>1|0x80;    // | 按位“或” 0x80=10000000
mm++;
}
if(Tc>Inum2&&Tc<Inum1) //Inum2=700  Inum1=1450;
{
Im[mm/8]=Im[mm/8]>>1; //取码
mm++;
}
     if(mm==32)
{
mm=0;
ff=0;
if(Im[2]==~Im[3])
{
IrOK=1;
}
else {IrOK=0;} //取完码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准备读下一码
}
}

//定时中断1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2    //定时器1中断
{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t_display++;
n++;
if(n==16)
n=0; //n=16时周期约3.3ms,300Hz

if(spkopen==1)    //开蜂鸣器
       {
    spk1=0;
    spkn++;
if(spkn==150)     //响一次
{
      spkn=0;
spk1=1;    //关蜂鸣器
spkm--;    //响的次数spkm
     if(spkm==0)
  {
spkopen=0;
     spkclose=0;
  }
else {spkopen=0; spkclose=1; }
}
  }

if(spkclose==1)
       {
         spkn++;
if(spkn==150)
{
spkopen=1;    //开蜂鸣器
spkclose=0;
}

  }

if(jkdelay==1)
{
njk++;
       if(njk==150)
{
njk=0; //n=150时约30ms,继电器安全动作时间
     switch (spkxx)
{
case 0x1c:jkdelay=0;jk2=0;jk1=0;
       break;
case 0x0d:jkdelay=0;jk3=0;jk1=0;
       break;
case 0x0e:jkdelay=0;jk4=0;jk1=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f(aa==1)
bb++; //第二步,去抖计数。
}

void start()
{
t_display=0;

aa=0;
bb=0;
cc=0;
ss=0;
}

void pwm()
{
if(pwmoff==0)
{
if(n<=D)
{
     pwm1=0;
pwm2=0;
}
if(n>D)
{
     pwm1=1;
pwm2=1;
}
}
}

void main()
{
    delay(100);
pwm1=1;//
pwm2=1;//
jk4=1; //大
jk3=1; //中
jk2=1; //小
jk1=1; //ON/OFF
spk1=1;
D=D100;

start();
mm=0;
ff=0;
IT0=1;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0 P3^2 外部中断0    ,P3^3 外部中断1
EA=1;  //开总中断
TMOD=0x11; //0x11=00010001 设置T0、T1为16位定时器
TH0=0;
TL0=0;
TR0=1; //开T0计时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ET1=1;
TR1=1;

while(1)
{
if(IrOK==1)
{
show[1]=Im[2]&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0x0f=00001111;
show[0]=Im[2]>>4;     //取键码的高四位
if(Im[2]==spkxx)
                      {spkm=2;}     //设置蜂鸣器响的次数
else {spkm=1;}

switch (Im[2])
{
case 0x04:spkopen=1;pwmoff=1;pwm1=1;pwm2=1;    //关灯
break;
case 0x10:spkopen=1;pwmoff=0;D=D33;
break;
case 0x0a:spkopen=1;pwmoff=0;D=D66;
break;
case 0x03:spkopen=1;pwmoff=0;D=D100;
       break;
case 0x48:spkopen=1;jk1=1;    //关电机   其实3个继电器就能搞定了jk2=0;jk3=0;jk4=0;
       break;
case 0x1c:spkopen=1;jkdelay=1;jk2=1;jk3=1;jk4=1;
       break;
case 0x0d:spkopen=1;jkdelay=1;jk2=1;jk3=1;jk4=1;
       break;
case 0x0e:spkopen=1;jkdelay=1;jk2=1;jk3=1;jk4=1;
       break;
default:
break;
   }
IrOK=0;
                spkxx=Im[2];
Im[2]=0xff;
}
pwm();
           }

}

网友A(2013-10-03):
好东东,学习中

网友B(2018-01-24):
好资料,楼主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