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TA定时器输出PWM信号C语言程序

楼主(2013-07-11):
//MSP430F149 TimerA 输出pwm信号,注意其中寄存器设置与pwm信号输出引脚的对应关系,P1.2-TA1,TACCR1,TACCTL1;,P1.3-TA2, TACCR2,TACCTL2。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nt_clk()
{
  uchar i;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 |= 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do
  {
     IFG1&=~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0;i<100;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为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void int_pwm()
{
  P1SEL |= BIT2 + BIT3 ;     //选择 p1.2-TA1  ,P1.3-TA2  作为PWM输出 第二功能
  P1DIR |= BIT2 + BIT3 ;
  TACCR0 = 800;    //PWM信号频率10KHZ
  TACCR1 = 200 ;    // 占空比1:1
  TACCTL1 = OUTMOD_7;
  TACCR2 = 400 ;
  TACCTL2 = OUTMOD_7;
  TACTL |= TASSEL1 +ID1 + ID0 + MC0 ;  //选择SMCLK 增加模式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int_clk();
  int_pwm();
  while(1);
}

网友A(2014-01-03):
没看懂为什么把TACCR0设为800,TACCR1=200,是PWM的相关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