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控制LCD12864显示文字

楼主(2013-07-11):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displaydata.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控制位的宏定义
#define BIT(x)  (1 << (x))
#define RCLK_1    P3OUT |= BIT3
#define RCLK_0    P3OUT &= ~BIT3
#define cyCS      0    //P3.0,片选信号
#define cySID     1    //P3.1,串行数据
#define cyCLK     2    //P3.2,同步时钟
#define cyPORT    P3OUT
#define cyDDR     P3DIR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shuzi_table[];
uchar flag = 0;
void Send(unsigned char type,unsigned char transdata);
void Ini_Lcd(void);
void Clear_GDRAM(void);
void Disp_HZ(unsigned char addr,const unsigned char * pt,unsigned char num);
void Draw_PM(const unsigned char *ptr);
void Draw_TX(unsigned char Yaddr,unsigned char Xaddr,const unsigned char * dp) ;
void Disp_SZ(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shuzi);

/*******************************************
函数名称:delay_Nus
功    能:延时N个us的时间
参    数:n--延时长度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Nus(uint n)
{
    uchar i;
    for(i = n;i > 0;i--)
        _NOP();
}
/*******************************************
函数名称:delay_1ms
功    能:延时约1ms的时间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for(i = 150;i > 0;i--)     _NOP();
}
/*******************************************
函数名称:delay_Nms
功    能:延时N个ms的时间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 0;

    for(i = n;i > 0;i--)
        delay_1ms();
}
/*******************************************
函数名称:Ini_Lcd
功    能:初始化液晶模块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_Lcd(void)
{
    cyDDR |= BIT(cyCLK) + BIT(cySID) + BIT(cyCS);   //相应的位端口设置为输出
    delay_Nms(100);                 //延时等待液晶完成复位
    Send(0,0x30);  /*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delay_Nus(72);
    Send(0,0x02);  /*DDRAM地址归位*/
    delay_Nus(72);
    Send(0,0x0c);  /*显示设定:开显示,不显示光标,不做当前显示位反白闪动*/
    delay_Nus(72);
    Send(0,0x01);  /*清屏,将DDRAM的位址计数器调整为“00H”*/
    delay_Nus(72);
    Send(0,0x06);  /*功能设置,点设定:显示字符/光标从左到右移位,DDRAM地址加1*/
    delay_Nus(72);
}
/*******************************************
函数名称:Send
功    能:MCU向液晶模块发送1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type--数据类型,0--控制命令,1--显示数据
          transdata--发送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Send(uchar type,uchar transdata)
{
    uchar firstbyte = 0xf8;
    uchar temp;
    uchar i,j = 3;

    if(type) firstbyte |= 0x02;

    cyPORT |= BIT(cyCS);
    cyPORT &= ~BIT(cyCLK);
    while(j > 0)
    {
        if(j == 3) temp = firstbyte;
        else if(j == 2) temp = transdata&0xf0;
        else  temp = (transdata << 4) & 0xf0;

        for(i = 8;i > 0;i--)
        {
            if(temp & 0x80) cyPORT |= BIT(cySID);
            else            cyPORT &= ~BIT(cySID);
            cyPORT |= BIT(cyCLK);
            temp <<= 1;
            cyPORT &= ~BIT(cyCLK);
        }
        //三个字节之间一定要有足够的延时,否则易出现时序问题
        if(j == 3) delay_Nus(600);
        else       delay_Nus(200);

        j--;
    }

    cyPORT &= ~BIT(cySID);
    cyPORT &= ~BIT(cyCS);
}
/*******************************************
函数名称:Clear_GDRAM
功    能:清除液晶GDRAM内部的随机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lear_GDRAM(void)
{
    uchar i,j,k;

    Send(0,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for(j = 0;j < 32;j++)
    {
        Send(0,i++);
        Send(0,0x80);
        for(k = 0;k < 16;k++)
        {
            Send(1,0x00);
        }
    }
    i = 0x80;
    for(j = 0;j < 32;j++)
    {
        Send(0,i++);
        Send(0,0x88);
        for(k = 0;k < 16;k++)
        {
            Send(1,0x00);
        }
    }
    Send(0,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函数名称:Disp_HZ
功    能:显示汉字程序
参    数:addr--显示位置的首地址
          pt--指向显示数据的指针
          num--显示数据的个数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_HZ(uchar addr,const uchar * pt,uchar num)
{
    uchar i;

    Send(0,addr);
    for(i = 0;i < (num*2);i++)
       Send(1,*(pt++));
}
/*******************************************
函数名称:Draw_PM
功    能:在整个屏幕上画一个图片
参    数:ptr--指向保存图片位置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PM(const uchar *ptr)
{
    uchar i,j,k;

    Send(0,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for(j = 0;j < 32;j++)
    {
        Send(0,i++);
        Send(0,0x80);
        for(k = 0;k < 16;k++)
        {
            Send(1,*ptr++);
        }
    }
    i = 0x80;
    for(j = 0;j < 32;j++)
    {
        Send(0,i++);
        Send(0,0x88);
        for(k = 0;k < 16;k++)
        {
            Send(1,*ptr++);
        }
    }
    Send(0,0x36);               //打开绘图显示
    Send(0,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函数名称:Draw_TX
功    能:在液晶上描绘一个16*16的图形
参    数:Yaddr--Y地址,
          Xaddr--X地址
          dp--指向保存图形数据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TX(uchar Yaddr,uchar Xaddr,const uchar * dp)
{
    uchar j;
    uchar k = 0;

    Send(0,0x34);           //使用扩展指令集,关闭绘图显示
    for(j = 0;j < 16;j++)
    {
        Send(0,Yaddr++);     //Y地址
        Send(0,Xaddr);       //X地址
        Send(1,dp[k++]);     //送两个字节的显示数据
        Send(1,dp[k++]);
    }
    Send(0,0x36);           //打开绘图显示
    Send(0,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模式
}
/*******************************************
函数名称:Disp_SZ
功    能:显示一个两位数字
参    数:addr--显示地址
          数字--显示的数字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_SZ(uchar addr,uchar shuzi)
{
    uchar tmp0,tmp1;

    tmp0 = shuzi / 10;
    tmp1 = shuzi % 10;

    Send(0,addr);
    Send(1,shuzi_table[tmp0]);
    Send(1,shuzi_table[tmp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TACTL = TASSEL_1 + MC_1;             //计数时钟ACLK, 增计数模式
    CCR0 = 32768 - 1;
    CCTL0 |= CCIE;                       //使能CCR0比较中断
    _EINT();
    Ini_Lcd();
    while(1){
              Disp_HZ(0x81,line1,6);
              Disp_HZ(0x8a,line2,4);
              flag = 0;
              while(flag < 3);                    //等待三秒钟
              Send(0,0x01);                       //清屏
              CCR0 = (32768 - 1) / 5;
              flag = 0;
              for(i = 0; i < 4; i++)
              {
                  Send(0, 0x0f);                  //打开游标
                  switch(i)
                  {
                  case 0: Send(0,0x81);break;
                  case 1: Send(0,0x91);break;
                  case 2: Send(0,0x89);break;
                  case 3: Send(0,0x99);break;
                  }
                  for(j = 0; j < 12; j++)
                  {
                      Send(1, shige[i*12 + j]);
                      if(j == 11)
                          Send(0, 0x0c);                    //关闭游标
                      flag = 0;
                      while(!flag);                         //等待1/5秒
                  }
               }
              CCR0 = 32768 - 1;
              flag = 0;
              while(flag < 2);                    //等待2秒钟
              Send(0,0x01);                       //清屏
              Draw_PM(school);                    //显示文字型画面
              flag = 0;
              while(flag < 3);                    //等待三秒钟
              Draw_PM(QQ);                        //显示QQ形象
              flag = 0;
              while(flag < 3);                    //等待三秒钟
              Send(0,0x01);                       //清屏
              Disp_HZ(0x92,jieshu,4);             //结束文字

    }
}
/*******************************************
函数名称:TimerA_ISR
功    能: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void)
{
    flag++;
}

网友A:
#include "displaydata.h"
这个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