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代码错误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int a,b,c;
unsigned char d;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d=0xfe;
while(1)
{
     P1=d;
     delay(100);
  d=_crol_(d,1);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for(b=500;b>0;b--)
  for(c=x;c>0;c--);
}
用KELL编译时出现这个错误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0D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lesson1_4"...
"lesson1_4" - 0 Error(s), 2 Warning(s).
是咋回事啊 牛牛们

网友A(2013-07-13):
这个是没有错误的,代码里的d=_crol_(d,1);
应该是循环赋值给P1的,这儿没有给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

网友B:
你定义了a变量,又没用它;unsigned char x和unsigned int c类型不符而相互赋值

网友C(2016-03-13):
在最后一行按回车键

网友D:
只是警告而已,编译成功了,生成HEX文件了!

网友E(2016-04-28):
警告可以不管,不要紧的;可以运行。

网友F:
警告可以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