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控制多个电磁阀按顺序开启的问题

楼主(2013-07-11):
自己用定时器控制一个电磁阀,3s钟之后关闭,这个功能实现了,可是怎么样用定时器再控制下一个电磁阀自动开启关闭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2017-07-21):
请问下,你现在会写控制电磁阀程序?

网友B:
你只要学会控制流水灯就可以控制多个电磁阀按顺序开启/关闭

网友C:
中间继是器

网友D:
一个定时器,中断函数中计次,满3s控制一个电磁阀,满xs再控制另一个电磁阀。

网友E:
用定时器,把你的所有继电器看成一个时序图,到时间开启,到时间断电。实在不行,加我QQ:2279196123

网友F:
用个定时器产生3s一次定时中断,定义开关标志位,用移位指令控制IO口每次开启一个IO标志位置1,每关闭一位标志位置0,比如:P2.0至P2.7可控制八路,大致思路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个定时器产生3s一次定时中断,定义开关标志位,用移位指令控制IO口每次开启一个IO标志位置1,每关闭一位 ...

什么定时器能够产生3s一次定时中断?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