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C06蓝牙模块只能接收单片机的数据。

楼主(2013-07-11):
我有一块带底板的5v的HC_06蓝牙模块,但是其串口的电压是3.3v,我用他与串口电压为5v的单片机通讯时只能收到单片机发来的数据,单片机却接收不到蓝牙发送的数据,网上找了方法,如直接在TX和RX间接上1k的电阻都是没反应,不知道可不可以用s8850之类的三极管做一个电平转换装置,但是没电子基础,不知道电路图如何。现请教论坛上的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用电平转换芯片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用总线收发器 比如74hc245等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