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写电脑命令程序(原创)

楼主:
有时候,电脑关机很慢.原因是系统调用关机命令时,没有直接调用运行中的shutdown命令,要经过"很大工程"!!!
  所以,下面我们用VB编写一个直接调用shutdown命令的程序,关机速度大大加快!!!!
VB代码: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Shell "shutdown -l" ’-l 是shutdown 的一个参数 意思是注销用户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Shell "shutdown -R -t 0" ’-r 是重启 等待时间为0秒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Shell "shutdown -S -t 0" ’-s 是关闭系统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4_Click()
Unload Me ’卸载窗体
End Sub

"教程"  请联系我  QQ:594420349
示范:

网友A(2013-07-13):
找到“C:\WINDOWS\system32\shutdown.exe ”这个文件,复制,粘贴到桌面快捷方式。后面可以带参数“C:\WINDOWS\system32\shutdown.exe -s -t 3600”,一个小时后关机,“C:\WINDOWS\system32\shutdown.exe -r -t 0 ”立即重启。“C:\WINDOWS\system32\shutdown.exe -a”放弃前面发出的延时关机或重启指令(只要时间还来得及)。
如果你将“延时关机”“延时重启”快捷方式放入“启动”菜单内,开机即后如果你设置重启延时为10秒,10秒内按下“放弃”图标,即进入正常运行;否则关机或重启。这样可以不让别人开启你的电脑,除非知道那个是“放弃”图标,否则找都来不及。

不用太麻烦。

网友B(2013-08-14):
楼主万岁  很好的资料   学以自用   请问VB的上位机   有什么资料?我想学习一下    不知道怎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