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keil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7-13):
今天遇到一个keil问题,编译出现下面提示:最后完美解决,把方法分享给51hei论坛的朋友们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WRITEONECHAR?DS18B20

LENGTH: 0002H

在百度上查了一些资料,说法不一:

       1、单片机的RAM 不够,但变量太多,所以删掉一些不重要的变量就ok了.
       2、KEIL没有注册,只能编译2K的

   错误是内存空间溢出,可以改变KEIL的编译的模式,改为Large模式来达到编译成功。一般 KEIL在small 模式。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即直接寻址,只能访问低 128 个字节,但这 128 个字节也不是全为你程序所有,寄存器 R0-R7必须映射到低RAM,要占去 8 个字节,如果使用寄存组切换,占用的更多。所以可以使用 data 区最大为 120 字节,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示的指定为间接寻址,另外堆栈至少要占用一个字节,所以你最多能使用 127 上字节。

  如果以上办法都没能解决,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发现是变量太多的缘故,删除了几个不重要的变量后完美解决了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的问题.

网友A(2018-07-24):
我就是这个问题,程序编译没有问题,是正确的。可就是不能产生.hex文件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Text1.c...
linking...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CODE
    SEGMENT: ?PR?SHUTTER_CLOCK?TEXT1
    LENGTH:  02E7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CODE
    SEGMENT: ?PR?KEY_SCAN?TEXT1
    LENGTH:  0286H

就是这种问题一大堆

网友B(2018-09-27):
我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我发现是RAM不够,一般的话。有data、idata、pdata以及xdata。data的话,就是低128(片内)字节;idata的话,就是256个(片内)字节。起始data就是idata的一部分。pdata以及xdata是片外RAM的,那就得看单片机的手册进行操作。例如STC12C5A60S2的话,要用内部扩展的话,是要用到xdata的,即unsigned char xdata a[256],那么这就去了256个字节了。内部扩张的。
也就是说,当你编译后,发现data已经是大于128了,同时伴随着报错。那你就得使用xdata或者pdata了。

网友C(2015-03-20):
遇到同样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C:
     选择Large模式,编译是通过了。可是程序不好使了。生成的HEX文件烧录进单片机也不干活了。又试了下选择Compact模式编译,一样不干活。只有Small模式的hex文件好用。
这个谁懂?

网友D(2015-08-20):
同样问题,完美解决!谢谢楼主!!特地注册来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选择Large模式,编译是通过了。可是程序不好使了。生成的HEX文件烧录进单片机也不干活了。又试了下选 ...

large模式就是默认将所有变量都存于外部RAM,small模式是在内部ram。

网友F(2015-11-09):
引用 网友C:
选择Large模式,编译是通过了。可是程序不好使了。生成的HEX文件烧录进单片机也不干活了。又试了下选 ...

对,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G(2016-06-19):
改成large,连仿真时候也出错,所以还是查找问题吧

网友H(2016-11-05):
谢谢楼主提供的方法

网友I(2018-04-16):
是的,同一楼所说

网友J(2018-05-27):
厉害了,我遇到了

网友K(2018-07-16):
谢谢楼主 另外功能没实现的可能是程序错误 多找找吧

网友L(2019-05-23):
感谢楼主,问题解决啦

网友M(2020-04-17):
很不错,解决问题了,适用于稍微添加了一点变量时就突然报错的情况

网友N(2020-06-19):
把变量定义为pdata后,这种办法是针对于变量较少的情况

网友O(2021-11-24):
引用 网友C:
选择Large模式,编译是通过了。可是程序不好使了。生成的HEX文件烧录进单片机也不干活了。又试了下选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2022-04-03):
解决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