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片内12位DA产生正弦波C语言程序

楼主(2013-07-14):
#include  <msp430x16x.h>
//------------------------------------------------------------------------------
// 12-bit Sine Lookup table with 32 steps
//------------------------------------------------------------------------------
static int Sin_tab[32] = { 0x7FF,0xA78,0xCB2,0xE77,0xF9A,0xFFE,0xF9A,0xE77,0xCB2,0xA78,0x7FF,0x586,0x34C,0x187,0x064,0x000
,0x064,0x187,0x34C,0x586};
static int Cos_tab[32] = { 0xFFE,0xF9A,0xE77,0xCB2,0xA78,0x7FF,0x586,0x34C,0x187,0x064,0x000
,0x064,0x187,0x34C,0x586,0x7FF,0xA78,0xCB2,0xE77,0xF9A};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选择高频振荡器=======================================
  BCSCTL1 &= ~XT2OFF;                       // XT2= HF XTAL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查看8M的震荡是否稳定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和SMCLK选择XT2// MCLK= SMCLK= XT2 (safe)
  //================================================================================
  ADC12CTL0 = REF2_5V + REFON;//内部基准电压      // Internal 2.5V ref
  //================================================================================
  DMACTL0 = DMA0TSEL_5 + DMA1TSEL_5;        // DAC12IFG trigger触发器
  DMA0SA = (int) Sin_tab;//首地址           // Source block address
  DMA0DA = (int)&DAC12_0DAT; //目的地址     // Destination single address
  DMA0SZ = 0x14;       //长度               // Block size
  DMA0CTL = DMADT_4 + DMASRCINCR_3 + DMAEN; // Rpt, inc src, word-word

  DMA1SA = (int) Cos_tab;  //首地址          // Source block address
  DMA1DA = (int)&DAC12_1DAT; //目的地址      // Destination single address
  DMA1SZ = 0x14;       //长度                // Block size
  DMA1CTL = DMADT_4 + DMASRCINCR_3 + DMAEN;  // Rpt, inc src, word-word

  DAC12_0CTL = DAC12LSEL_2 + DAC12IR + DAC12AMP_5 + DAC12IFG + DAC12ENC + DAC12GRP;
  DAC12_1CTL = DAC12LSEL_2 + DAC12IR + DAC12AMP_5 + DAC12IFG + DAC12ENC;

  CCTL1 = OUTMOD_3;//置位复位模式           // CCR1 set/reset
  CCR1 = 1;    //设置占空比                 // CCR1 PWM Duty Cycle
  CCR0 = 1; //设置周期                     // Clock period of CCR0
  TACTL = TASSEL_2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为SMCLK=8M,增计数模式 // SMCLK, upmode

  _BIS_SR(CPUOFF);                          // CPU off
}

网友A(2013-08-17):
这个从哪个管脚输出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