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ADS7841驱动程序

楼主(2013-07-14):
基于MSP430的ADS7841驱动程序
~正常应该在下降沿写指令,上升沿读数据!
切记:仔细观察时序,配置字结束后的第一个时钟的数据是无用数据,应该左移抛弃
,下面是代码部分。
*****************************************************************************
** 函数原型:unsigned int ADS7841_Read_Data(unsigned char Channel);
** 功    能:SPI总线的A/D ADS7841 驱动程序
**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Channel   表示选择读取通道
** 出口参数:unsigned int   返回所读取得12位数据。
** 说    明:ADS7841为12位A/D,先对其进行设置:数据位D0---D7,其中D0---D1是
**           设置ADC的功耗模式,D2是模拟输入通道设置,H为4个单通道,L为两个
**           差分输入,D3为mode,当mode(pin)接地时为12位采样方式,接高电平时
**           mode为1时8位采集,为0时12位采集,D4---D6为输入通道选择,D7为起始位
**-----------------------------------------------------------------------------
** 修 改 人:
** 日  期:
*******************************************************************************/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DS_S       0x80    //命令起始位
#define ADS_MODE    0x08    //模式选择。MODE端选择直接接高电平,此位不用设置
#define ADS_S_D     0x04    //输入方式选择
#define ADS_POWER   0x00    //是否允许掉电
#define DIR_CS      P3DIR|=BIT0
#define ADS_CS_1    P3OUT|=BIT0
#define ADS_CS_0    P3OUT&=~BIT0 //片选
#define ADS_DIR_IN P3DIR|=BIT1 //端口输出模式
#define ADS_DIN_1   P3OUT|=BIT1 //命令写入AD
#define ADS_DIN_0   P3OUT&=~BIT1
#define ADS_DIR_OT P2DIR&=~BIT0 //端口为输入模式
#define ADS_CLK_DIR P4DIR|=BIT4 //端口为输出模式
#define ADS_CLK_1   P4OUT|=BIT4 //时钟置1
#define ADS_CLK_0   P4OUT&=~BIT4 //时钟置0
#define DIR_BUSY    P4DIR&=~BIT0
//#define DATA_IN     ((P4IN>>2 & 0x01)
#define DATA_IN     (P2IN & 0x01)
#define BUSY_IN     (P4IN & 0x01) //读输入数据
void Check_busy(void);
void SPI_WR(uchar DATA);
void Init_Port(void);
void delay(uint temp);
uint ADS7841_Read_Data(uchar Channel);
uint temp_DATA[100];
void delay(uint temp1)
{
int i;
for(i=temp1;i>0;i--)
{
    ;
}
}
uint ADS7841_Read_Data(uchar Channel) //Channel=0:CH0;1:CH1;2:CH2;3:CH3;
{
uint ADCResult=0;
uchar i,ADS_CHANNEL;
uint TempBit =0;
uchar COMMAND=0;
switch (Channel)
{
     case 0:ADS_CHANNEL=0x10;break; //通道选择
     case 1:ADS_CHANNEL=0x50;break;
     case 2:ADS_CHANNEL=0x20;break;
     case 3:ADS_CHANNEL=0x60;break;
     default:ADS_CHANNEL=0x10;break;
}
COMMAND=(ADS_S|ADS_CHANNEL|ADS_S_D|ADS_POWER);
ADS_CLK_0;
ADS_DIN_0;     ///DIN先置0
ADS_CS_0; //;片选信号
//SPI_WR(COMMAND);                //SPI总线写命令子程序
//ADS_DIR_IN;              //端口定义为输出模式,上升沿发送,下降沿接受
for(i=0;i<8;i++)
{
     ADS_CLK_1;
     if( (COMMAND & 0x80) ==0x80)
     {
        ADS_DIN_1;        //写入指令
     }
     else
     {
        ADS_DIN_0;
     }
     COMMAND<<=1;                   //左移
     delay(5);
     ADS_CLK_0;
     delay(5);                  //模拟SPI串行接口 发送数据
}
delay(5);
ADS_CLK_0;
Check_busy();
//delay(5);
for(i=0;i<12;i++)
{                              //上升沿读出数据
     ADS_CLK_0;
     delay(4);
    if( DATA_IN==0x01 )
     {
       TempBit=1;
     }
     else
     {
       TempBit=0;
     }
    ADS_CLK_1;
    ADCResult=((ADCResult<<1)|TempBit);    //模拟SPI串行接口,接收数据
    delay(5);
}
    ADS_CLK_0;
for(i=0;i<4;i++)
{
     ADS_CLK_1;
     delay(5);
     ADS_CLK_0;
     delay(5);
}
ADS_CS_1;                      //屏蔽片选
return ADCResult;
}
void Check_busy(void)
{
int temp;
//DIR_BUSY;                     //端口设置为输入方式
ADS_CLK_1;
temp=BUSY_IN;
ADS_CLK_0;
while( (temp&0x01)==0)   //检测到高电平就开始读数。。不然会丢一位
{
    ADS_CLK_1;              //读端口状态....
    temp=BUSY_IN;
    //delay(5);                 //
    ADS_CLK_0;
}
//
/* do
{
      ADS_CLK_0;               //读端口状态....
      temp=BUSY_IN;
      delay(5);                 //
      ADS_CLK_1;
}while((temp&0x01)!=0);      //高位为1为忙信号*/
}
void SPI_WR(uchar DATA)
{
uint i;
ADS_DIR_IN;              //端口定义为输出模式,上升沿发送,下降沿接受
for(i=0;i<8;i++)
{
     ADS_CLK_1;
     if( (DATA & 0x80) ==0x80)
     {
        ADS_DIN_1;        //写入指令
     }
     else
     {
        ADS_DIN_0;
     }
     DATA<<=1;                   //左移
     ADS_CLK_0;
     delay(5);                  //模拟SPI串行接口 发送数据
}
delay(5);
ADS_CLK_0;
}
void Init_Port(void)
{
P3SEL=0X00;
P4SEL=0X00;
ADS_DIR_IN;
ADS_DIR_OT;
ADS_CLK_DIR;
DIR_BUSY;
DIR_CS;
ADS_CLK_0;
//delay(5);
ADS_CS_1;
// ADS_CLK_1;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看门狗
Init_Port();            //端口初始化
uint flag=0;
uint i;
while(1)
{
    for(i=0;i<5;i++)
    {
      temp_DATA[i]=ADS7841_Read_Data(0);
      delay(10);
    }
    flag=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