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与5V电平接口

楼主(2013-07-14):
一:5VTTL驱动MSP430
  本来5VTTL输出高电平典型电压为3.6V,可以直接与MSP430输入端口相连,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在430输入端加电压控制,嵌位电路、电阻分压电路等都可以实现。
  怎么理解,3.6大于VIH,小于VIL。自然就能识别1和0.

二:MSP430驱动5TTL
  MSP430输出高电平与低电平,在5VTTL电路中都能正常的识别,所以直接相连即可,看到人家讲解上说,这不可思意,但是,我认为很OK。
  怎么理解,430的VOH和VOL分别是2.4,0.4,也就是说,高电平输出2.4以上,低电平输出0.4以下。而5VTTL的VIH和VIL分别是2.0,0.8,当然也就能识别到430输出的电平信号。

三:5VCOMS驱动MSP430
  5VCOMS输出高电平约等于VCC也就是5V,而低电平0.2V,显然3.3VCOMS的VIH和VIL存在一定差距,但是3.3能承受5V的话就能直接相连,但是MSP430没有5V的容限,所以得通过变压芯片来驱动。

四:MSP430驱动5VCOMS
  由于5VCOMS的VIH最低值就要3.3V,虽然MSP430输出的高电平接近3.3V但是不足以来驱动5VCOMS,所以也得通过变压芯片来实现。
  鉴于三和四,我们常用双电压双向驱动器来实现电平的转换,一边3.3V一边5V,如TI公司的SN74ALVC18425,还有SN74ALVC424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