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温度采集系统

楼主:
现在测电压,测温度的的系统我都有了,就是想通过一个完整的系统可以同时测这两个数据,而且最后可以通过选择性的显示在1602上,菜鸟求思路~~

网友A(2017-03-26):
求测电压的系统

网友B:
传感器的选择,AD转换之类的!PS:我也是菜鸟

网友C:
既然已有测电压,测温度的的系统,那就将这两个数据显示在1602上就行了。再去找一个1602显示,拼起来。
给你一个1602显示案例: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引脚功能
内部寄存器
控制指令
操作时序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4.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61

本例编制的LCD 1602显示程序标准化程度很好,若要显示其他字符,只需给数组x[16]y[16]重新赋值即可。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D:
分析完两个程序,再拼合起来

网友E:
是要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