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整一自动感应的小东东求助

楼主(2013-07-16):
本人把单片机基本的教程学了一遍,定时,中断,串口,AD,DA。现在想做一个小东西,类似家里面防盗的小东东。只要有人经过系统就会放音。都需要什么东东,给说一下大概流程?

网友A(2014-07-18):
上网搜下吧,很多例子。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最简单的,你可以用类似按键点亮一个LED来做,输出驱动音乐片发出“叮咚”声音或者其他声音;想复杂的话,声音也用软件来模拟。涉及到软件消抖,延时,人体红外感应模块电平匹配、电源、可能再加手工。建议先从最简单的做起,成功了再慢慢加大难度;希望你能成功。